[开关电源] 线性电源输入端为什么不加保护器件

楼主(2025-03-03):
看了公司买的几个线性电源输入都是没任何保护的,直接一个线圈220v转12v了,压敏、安规电容、共模电感这类器件都没有,这是加了这些器件线性电源出来的电压纹波就大了吗?因为用开关电源纹波大会导致设备采集到的数据有时会有跳动,所以用了这种线性电源,但是现在用线性电源又引入了个新问题,相比开关电源输入端基本没有保护,容易损坏,所以我在想是不能加这些器件吗 ?加了后纹波大了导致线性电源的优势不明显了?

网友A:
1、采买的人不懂贪便宜了;
2、有黑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采买的人不懂贪便宜了;
2、有黑幕

或者吧,坛友的意见是线性电源还是要加入保护器件的。

当然了,这毫无疑问。

网友B:
你就不能想想压敏电阻那点儿吸收能力,有工频变压器强吗?

你说的只是工频变压器吧,怕是楼主坏的不是变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不能想想压敏电阻那点儿吸收能力,有工频变压器强吗?

那么该如何提升吸收能力?

网友B:
工频变压器皮实耐用,容易坏是你买到不合格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频变压器皮实耐用,容易坏是你买到不合格品了。

原来如此,谢谢坛友的讲解。

你需要确认的是你这个线性电源是什么原因坏的?输入端什么东西坏了?应该不可能是工频变压器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