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到底有几个定时器,tim5无法配置

楼主(2025-03-03):
使用 STM32CubeMX 工具生成STM32F407的初始化代码。想要配置定时器 5,但是在MX软件种这货是灰色的无法配置。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是不是管脚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管脚冲突了?

谢谢大神,的确是冲突了,在其他地方已经用了,又在定时器配置

网友B:
有几个定时器是要看硬件的啊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你选择的芯片不支持定时器5

网友D:
你选择的F407是具体哪个型号啊

网友E:
一般来说,如果是灰色的就说明不支持配置定时器5

网友F:
是的,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STM32CubeMX工具中的某些限制或配置问题导致的

网友G:
STM32F407的定时器5可能被其他外设或功能占用,导致在STM32CubeMX中无法配置

网友H:
检查外设冲突,定时器5可能与其他外设(如DMAADC等)冲突。在Configuration视图中检查是否有冲突

网友I:
定时器5的时钟可能未使能,导致无法配置。STM32F407的定时器5挂载在APB1总线上,需要确保APB1时钟已开启

网友J:
确保在STM32CubeMX中选择了正确的芯片型号。如果选择了错误的型号,可能会导致某些外设无法配置

网友K:
某些版本的STM32CubeMX可能存在Bug,导致定时器5无法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