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运放做比较器用,输入为负电压情况下有输出没?

楼主(2025-03-03):
电路图简化后如下,运放工作于0.7-5V。 IN+输入为0.7V(就是V-,对运放而言是0V),IN-输入为为0V(对运放而言是-0.7V)

在+-5mv 偏置的情况下,运放输出结果是5V,还是不可预料? (输入都在运放零点电压以下)

目前拿几个做测试,发现输出是5V,但是电路总感觉是不对的。。有做过这方面的朋友没,信号比V-更低的情况下,比较器到底还能正常工作不。

楼主:
PS:不用考虑负压导致损坏的情况。0.7V是画图方便而已,实际是不到0.1V的,不会烧硬件。

网友A:
用芯片的时候应该阅读手册,找到几个关键参数才能正确设计电路

网友B:
确实烧不坏,但肯定也不稳定,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多谢指导,如果在VCM范围内,尤其是低于V-的情况下。。 这个是保证运放不坏,还是功能正常啊(不要求精准,基本正常即可,毕竟我是做比较器用)

网友C:
比较保险的方法就是给正负输入都串联一个100k电阻

网友D:
换TSV911 试试

楼主:
这个怕是不行吧(直接标注了VCC-VIN不能超出6V,并且也标名了不能越界,很少有运放标这个的), 不过性价比不错,频率高,偏置电压也不错。

我不要求轨到轨性能,只是想比较器能在负电压下还能基本正确工作。 实在不行,引入双电源吧,这样就绝对没问题了。

网友E: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灌电流和拉电流的关系,输入电压高于V-,为灌电流。低于V-,为拉电流,看看那个输入端允许的极限电压和电流,串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灌电流和拉电流的关系,输入电压高于V-,为灌电流。低于V-,为拉电流,看看那个输入端允许 ...

运放肯定要串电阻的,我画图为了方便省了。

那是否说在VCM电压允许的范围之内,哪怕低于V-,运放也是能正常表达输出的(如果IN+=0,IN-<0,此时输出是高电平。。  反之,输出零电平。  当然是不可能输出负电平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运放肯定要串电阻的,我画图为了方便省了。

那是否说在VCM电压允许的范围之内,哪怕低于V-,运放也是能 ...

是这样的,V+不建议为0,多少要有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