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尝试用WorkBench生成代码点亮三个LED灯

楼主(2025-03-03):
刚买了一块开发板,准备尝试使用WorkBench自动生成工程代码,感受一下WB使用情况。
1、下载AT32_Work_Bench程序,省略...
2、下载所需型号BSP固件包,省略...
3、查找三个LED对应引脚,我是去看的例程的头文件定义的,如下:

#define LED2_PIN                         GPIO_PINS_13
#define LED2_GPIO                        GPIOD
#define LED2_GPIO_CRM_CLK                CRM_GPIOD_PERIPH_CLOCK

#define LED3_PIN                         GPIO_PINS_14
#define LED3_GPIO                        GPIOD
#define LED3_GPIO_CRM_CLK                CRM_GPIOD_PERIPH_CLOCK

#define LED4_PIN                         GPIO_PINS_15
#define LED4_GPIO                        GPIOD
#define LED4_GPIO_CRM_CLK                CRM_GPIOD_PERIPH_CLOCK

所以三个LED分别是D13/D14/D15

4、配置AT32_Work_Bench的IO口为输出
5、下载代码
步骤4中右上角,有一个下载按钮,点击配置一下,如果是使用Keil,工具链/IDE需要正确选择...

6、编写while(1) {} 中的代码,下面是我写的

  while(1)
  {
    /* add user code begin 3 */
    gpio_bits_set(GPIOD, GPIO_PINS_13);
    wk_delay_ms(1000);
    gpio_bits_reset(GPIOD, GPIO_PINS_13);
    wk_delay_ms(1000);

    gpio_bits_set(GPIOD, GPIO_PINS_14);
    wk_delay_ms(1000);
    gpio_bits_reset(GPIOD, GPIO_PINS_14);
    wk_delay_ms(1000);

    gpio_bits_set(GPIOD, GPIO_PINS_15);
    wk_delay_ms(1000);
    gpio_bits_reset(GPIOD, GPIO_PINS_15);
    wk_delay_ms(1000);
    /* add user code end 3 */
  }

7、下载程序到目标板

8、按下RESET键,复位

9、观看LED依次每隔一秒变化

整体来说,使用还是挺方便的,崛起...

网友A:
和ST的STM32CubeMX类似,图形化配置工具确实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ST的STM32CubeMX类似,图形化配置工具确实很方便。

是的,跟ST的类似。AT的工具我也是第一次用,界面很简洁,一次就成功了。

你也在用AT的芯片吗?

网友B:
我在想一个问题,各个厂家都自己开发配置工具,有没有可能国产厂家联合起来共同开发和维护一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一个问题,各个厂家都自己开发配置工具,有没有可能国产厂家联合起来共同开发和维护一个软件。 ...

如果是联合开发IDE还有可能。像这种生成代码的,就是依赖特定的各家的型号,个人感觉不太可能。

网友C:
只需要配置GPIO么?没写全吧

还有一些初始化相关的代码,没有贴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