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_Work_Bench使用优化意见-标签功能

楼主(2025-03-04):
这里有一个标签的功能,有那么一种情况,假如第一次我输入的标签名为“led2”。

但是呢,后来又想改一个名字想改为“LED2”,即字母改为大写。

那我要将原来表格中的文字全部删掉,然后重新写新的名字。当把原来的标签删除的时候,就会有下面的错误提示。

其实应该当我按“Enter”键确认的时候在检查我的标签名合不合理就好了。
按照程序来说就是将“轮询方式”改为“中断”方式。

当然,这都是一些小问题,职业病犯了,我也是做界面的

网友A:
不错,产品就是应该广泛收集用户意见,然后迭代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产品就是应该广泛收集用户意见,然后迭代优化。

像雷军一样

网友B:
这个标签修改的小细节,看似不大,实则影响了我们日常使用的体验。

网友C:
这个确实影响使用体验,这种弹窗挺难受的

不喜欢错误弹框

网友D:
这个建议必须支持啊

恩恩 希望能够优化

楼主:
标签名称最好不做限制,这个限制一看就是编程中限制命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