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STM32L时钟配置发现关联问题

楼主(2025-03-04):
遇到了两个与STM32CubeMX工具中的时钟配置相关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可能存在关联;
在STM32L562芯片的项目中,在OSC32引脚上连接了一个外部32.768KHz的晶体。在时钟配置向导中,尽管我已经在引脚配置向导的RCC部分中将引脚配置为OSC32并启用了LSE(低速外部时钟),但时钟配置向导不允许我将RTC时钟复用器配置为使用LSE。RTC时钟复用器的选项一直是灰显状态,无法从其默认设置更改。
在另一个使用STM32F407芯片的项目中,引脚配置向导不允许我将OSC32_IN和OSC32_OUT引脚配置为GPIO输出引脚,尽管在RCC中已经禁用了LSE。由于这个程序是产品中正在应用的代码,确定这种GPIO配置是可以的,因此我认为是GUI工具有bug。

网友A:
这个问题听起来像是 CubeMX 的 GUI 限制,试试看手动修改代码,把 RCC 寄存器的 LSE 相关设置改了再编译?

网友B:
RTC 时钟复用器灰显,可能是某些时钟选项冲突了,你有没有启用其他低功耗时钟源,比如 LSI?

网友C:
STM32F407 那边的 OSC32 引脚不能配置为 GPIO,可能是 CubeMX 默认屏蔽了这种操作,试试直接改寄存器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D:
你试过不同版本的 CubeMX 吗?有时候新版本可能修复了一些 GUI 限制的问题。

网友E:
这个情况在 CubeIDE 生成的代码里也是这样吗?还是只是 CubeMX 里无法配置,但手写代码能正常工作?

网友F:
有没有尝试完全手动初始化 LSE?有些情况下 CubeMX 可能没有自动生成完整的时钟配置代码。

网友G:
如果是 CubeMX 的 Bug,可以试试导出 IOC 文件,用文本编辑器看看配置参数是不是和 UI 里显示的不一样。

网友H:
你在 STM32L562 里启用了 Standby 或低功耗模式吗?某些低功耗模式可能会锁定 LSE 的配置。

网友I:
试试看在 CubeMX 里先禁用所有低速时钟选项,再重新启用 LSE,看看 RTC 复用器的选项是否解锁?

网友J:
这个问题可以向 ST 官方社区或者 GitHub 提交反馈,看看有没有其他人遇到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