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TM32U5省电模式咋用?

楼主(2025-03-04):
U5系列的低功耗模式那么多,哪种最适合超低功耗待机?唤醒时间和功耗差距大不大?

网友A:
通常选择 C10 或 S3/S4 模式

网友B:
U5系列中,超低功耗待机模式通常推荐使用STOP2模式,因为它在保持较低功耗的同时,唤醒时间相对较短,适合需要快速响应的场景

网友C:
Sleep模式,功耗较高,但低于正常运行模式

网友D:
科普一下,STOP0模式功耗较低。唤醒时间较短,通常在几微秒内

网友E:
STOP1模式功耗比STOP0更低。唤醒时间稍长,通常在几十微秒内。适用场景适合对功耗要求较高且唤醒时间可以稍长的场景

网友F:
你看看STOP2模式把,其功耗极低,是U5系列中功耗最低的模式之一

网友G:
Standby模式功耗最低,但唤醒时间最长。不是太建议用这个,除非超级低的功耗

网友H:
STOP2模式在超低功耗待机中表现最佳,功耗极低,唤醒时间适中

网友I:
唤醒时间和功耗在不同模式间差距较大,需根据具体需求选择

网友J:
若需要快速唤醒,STOP0STOP1更合适;若追求最低功耗且唤醒时间可接受,STOP2是最佳选择

网友K:
我觉得你就用普通的sleep就行了,应该就可以

网友C(2025-04-11):
STM32U5支持SleepLow-Power SleepStop 0/1/2StandbyShutdown等低功耗模式

网友D:
超低功耗待机推荐Standby模式,可以达到极低功耗(µA级)

网友B:
快速唤醒+低功耗平衡可以考虑Stop 2模式

网友E:
最低功耗(完全断电)一般可以考虑Shutdown模式

网友F:
快速唤醒需求 → 选择Stop 220µs唤醒,保留RAM)。最低功耗需求 → 选择Standby/ShutdownµA级,但唤醒时间较长或需复位)。平衡选择 → Stop 2模式在功耗和灵活性间取得最佳折衷

网友G:
其实楼主可以使用高精度万用表的µA档,串联测量VDD电流。确保无外部电路漏电(断开非必要外围器件)

网友K:
超低功耗待机首选Standby模式(~2µA),适合RTC定时唤醒场景

网友J:
快速唤醒+RAM保持,Stop 2模式(~8µA),适合传感器间歇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