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的GPIO能撑多大电流?

楼主(2025-03-04):
G0的GPIO驱动能力到底有多强?能直接带LED还是得加驱动?高低驱动能力差多少?

网友A:
STM32 G0系列微控制器的GPIO(通用输入输出)引脚具有一定的驱动能力,但其具体能力取决于配置和工作条件

网友B:
STM32 G0GPIO引脚在输出模式下,其驱动**要由输出模式来设定,GPIO可以配置为推挽输出或开漏输出

网友C:
GPIO的输出电压范围取决于供电电压(VDD

网友D:
推挽输出,高电平驱动能力:通常为±20 mA。低电平驱动能力

网友E:
是否可以直接驱动LED取决于LED的工作电流和GPIO的驱动能力

网友F:
如果LED的工作电流在GPIO的驱动能力范围内(例如1-2 mA),可以直接驱动

网友G:
一般来说,如果LED的工作电流超过GPIO的驱动能力(例如20 mA),则需要额外的驱动电路,如晶体管或MOSFET

网友H(2025-04-14):
LED方面的话,肯定可以直接驱动的

网友I:
一般来说都是20mA的驱动能力

网友J:
这个你要带普通的LED肯定是不需要驱动,但是大点的LED是需要的

网友K:
我觉得最好是用驱动芯片来实现驱动LED,当然你要是小的LED就没必要了

网友L:
驱动能力基本就是20mA左右

网友M:
STM32G0GPIO驱动能力有限,不能直接驱动大功率负载(如高亮度LED),通常需要外接驱动电路

网友N:
STM32G0GPIO在高低电平分别为0.4VVDD-0.4V时,可提供或吸收8mA电流;若放宽电平范围至1.3VVDD-1.3V,则可提供或吸收20mA电流

网友O:
一般驱动能力不强,超过额定电流会导致输出电压下降,影响信号稳定性

网友P:
LED工作电流在8mA以内(如普通红色LED),可直接由GPIO驱动

网友Q:
你要驱动大点的功率就用MOS或者三极管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