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的ADC能跑多快?

楼主(2025-03-04):
12位ADC的采样率到底能上多高?加DMA传输的话能减少CPU负担多少?多通道采样会不会影响速度?

网友A:
首先理论速度可以根据你使用的芯片型号进行计算,然后你可以实测。

网友B:
12ADC的采样率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ADC本身的性能、时钟频率、硬件设计以及软件实现方式

网友C:
12ADC的采样率通常由其时钟频率和转换时间决定。对于12ADC,转换时间通常在几百纳秒到几微秒之间

网友B:
STM3212ADC在最大时钟频率下,采样率可以达到几MSPSMega Samples Per Second

网友D:
实际采样率可能低于理论值,受以下因素影响:时钟频率:ADC的时钟频率由系统时钟分频得到,需确保时钟频率在ADC允许范围内。采样时间:采样时间越长,采样率越低。硬件设计:PCB布局、电源噪声等可能影响ADC性能

网友E:
12ADC的转换时间为3个时钟周期(采样时间) + 12个时钟周期(转换时间)。理论最大采样率:36MHz / (3 + 12) = 2.4MSPS

网友F:
使用DMA传输减少CPU负担DMA可以直接将ADC的采样数据传输到内存,无需CPU干预

网友G:
其实每个通道的采样时间和转换时间累加,影响总采样率

网友H:
采样时间受影响的,每个通道的采样时间越长,总采样率越低

网友I:
每个通道的转换时间固定,增加通道数会降低总采样率

网友J:
多通道采样通常需要更大的DMA缓冲区,但DMA可以高效处理多通道数据

网友K(2025-04-13):
不同型号的芯片ADC性能是不一样的,先确定你用的哪款型号吧

网友L:
不同型号的 STM32 ADC 采样率差异较大,不过F7的性能确实不错

网友M:
采样率受 ADC 时钟频率、采样时间、分辨率及工作模式(如单次、连续、扫描)影响。例如,ADC 时钟频率越高,采样时间越短,采样率越高

网友N:
12 ADC 的采样率取决于 ADC 时钟和采样时间。例如:若 ADC 时钟为 80 MHz,采样时间最小为 31.25 ns,则理论最大采样率为 32 MSPS。实际中,受限于 ADC 硬件架构和时序要求,12 ADC 的采样率通常在 几百 kHz 到几 MHz 之间

网友O:
通过调整采样时间(如 1.57.513.5 ADC 时钟周期)和 ADC 时钟频率,可优化采样率。例如,STM32F103 ADC 时钟最大为 14 MHz,采样时间设为 1.5 个周期时,采样率可达 1 MSPS

网友P:
DMA(直接内存访问)可在不占用 CPU 的情况下,直接将 ADC 转换结果传输到内存中,从而显著减轻 CPU 负担。例如:在高速采样场景中,若不使用 DMACPU 需频繁中断处理 ADC 数据,导致系统性能下降。使用 DMA 后,CPU 可专注于其他任务,系统整体效率提升

网友Q:
DMA 独立于 CPU 运行,减少 CPU 在数据传输中的资源占用。响应时间缩短:DMA 的并行处理能力缩短了系统整体响应时间

网友R:
其实DMA 支持多种传输模式(如单次、循环、链式),适应不同应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