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STM32L562E-DK试用】多种低功耗模式分析

楼主(2025-03-04):
STM32L562的低功耗模式包括Sleep,Low-power run,Low-power sleep,Stop 0,Stop 1,Stop 2,Standby以及Shutdown模式
Sleep模式:在Sleep模式下,只有CPU停止。所有外围设备继续运行,并在发生中断/事件时唤醒CPU。
Low-power run模式:此模式通过低功率稳压器提供的VCORE来实现,以最小化稳压器的工作电流。该代码可以从SRAM或闪存执行,CPU频率限制为2MHz。具有独立时钟的外围设备可以由HSI16计时。
Low-power sleep模式:此模式从Low-power run运行模式进入。只有CPU时钟停止。当事件或中断触发唤醒时,系统将恢复到低功耗运行模式。
Stop 0,Stop 1,Stop 2模式:Stop模式实现了最低的功耗,同时保留了SRAM和寄存器的内容。VCORE域中的所有时钟停止,PLL、MSI RC、HSI16 RC和HSE晶体振荡器禁用。LSE或LSI仍在运行。RTC可以保持活动状态(带RTC的停止模式,不带RTC的关闭模式)。一些具有唤醒功能的外围设备可以在停止模式下启用HSI16 RC来检测其唤醒状态。有三种停止模式可供选择:Stop 0、Stop 1和Stop 2模式。在Stop 2模式下,大部分VCORE域处于较低泄漏模式。停止1提供了最多的活动外围设备和唤醒源,唤醒时间比停止2短,但消耗量更高。在Stop 0模式下,主调节器保持开启状态,允许非常快的唤醒时间,但消耗要高得多。退出Stop 0、Stop 1或Stop 2模式时的系统时钟可以是高达48 MHz的MSI或HSI16,具体取决于软件配置。
Standby模式:Standby模式用于实现BOR的最低功耗。内部稳压器关闭,VCORE域断电。PLL、MSI RC、HSI16 RC和HSE晶体振荡器也关闭。RTC可以保持活动状态(带RTC的待机模式,不带RTC的备用模式)。Brownout重置(BOR)在Standby模式下始终处于活动状态。Standby模式下每个I/O的状态可以通过软件选择:带内部上拉、内部下拉或浮动的I/O。进入待机模式后,SRAM1和寄存器内容将丢失,备份域和待机电路中的寄存器除外。可选完整的SRAM2或4KB可以在Standby模式下保留,由低功耗稳压器提供(在RAM2保留模式下待机)。BORL(低功耗探测器)可以配置为超低功耗模式,以进一步降低Standby模式下的功耗。当外部复位(NRST引脚)、IWDG复位、WKUP引脚事件(可配置上升沿或下降沿)或RTC事件发生(报警、定期唤醒、时间戳、篡改)或LSE上检测到故障(LSE上的CSS)时,设备退出Standby模式。唤醒后的系统时钟MSI高达8MHz。
Shutdown模式:Shutdown模式允许实现最低功耗。内部调节器关闭,VCORE域断电。PLL、HSI16、MSI、LSI和HSE振荡器也关闭。RTC可以保持活动状态(带RTC的关机模式,不带RTC的停机模式)。BOR在Shutdown模式下不可用。在此模式下无法进行电源电压监测,因此不支持切换到备份域。SRAM1、SRAM2和寄存器内容丢失,备份域中的寄存器除外。当发生外部重置(NRST引脚)、WKUP引脚事件(可配置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或RTC事件(报警、定期唤醒、时间戳、篡改)时,设备退出关机模式。唤醒后的系统时钟为4MHz的MSI。
不同功耗模式下相关外设运行状态如下

官方例程中给出了低功耗运行、睡眠、低功耗睡眠以及待机模式的代码
低功耗运行模式
可以看到通过操作相关寄存器的位实现了模式的使能和失能。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Enter Low-power Run mode
  * [url=home.php?mod=space&uid=536309]@NOTE[/url]  In Low-power Run mode, all I/O pins keep the same state as in Run mode.
  * [url=home.php?mod=space&uid=536309]@NOTE[/url]  When Regulator is set to PWR_LOWPOWERREGULATOR_ON, the user can optionally configure the
  *        Flash in power-down monde in setting the RUN_PD bit in FLASH_ACR register.
  *        Additionally, the clock frequency must be reduced below 2 MHz.
  *        Setting RUN_PD in FLASH_ACR then appropriately reducing the clock frequency must
  *        be done before calling HAL_PWREx_EnableLowPowerRunMode() API.
  * @retval None
  */
void HAL_PWREx_EnableLowPowerRunMode(void)
{
  /* Set Regulator parameter */
  SET_BIT(PWR->CR1, PWR_CR1_LPR);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Exit Low-power Run mode.
  * @note  Before HAL_PWREx_DisableLowPowerRunMode() completion, the function checks that
  *        REGLPF has been properly reset (otherwise, HAL_PWREx_DisableLowPowerRunMode
  *        returns HAL_TIMEOUT status).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can then be
  *        increased above 2 MHz.
  * @retval HAL Status
  */
HAL_StatusTypeDef HAL_PWREx_DisableLowPowerRunMode(void)
{
  uint32_t wait_loop_index;

  /* Clear LPR bit */
  CLEAR_BIT(PWR->CR1, PWR_CR1_LPR);

  /* Wait until REGLPF is reset */
  /* and at least one iteration loop */
  wait_loop_index = ((PWR_REGLP_SETTING_DELAY_VALUE * (SystemCoreClock / 100000U)) / 10U) + 1U;

  while ((HAL_IS_BIT_SET(PWR->SR2, PWR_SR2_REGLPF)) && (wait_loop_index != 0U))
  {
    wait_loop_index--;
  }
  if (HAL_IS_BIT_SET(PWR->SR2, PWR_SR2_REGLPF))
  {
    return HAL_TIMEOUT;
  }

  return HAL_OK;
}
睡眠和低功耗睡眠模式
二者模式的选择可以根据传参的不同实现。根据代码,可以看出睡眠模式需要从低功耗运行模式进入
/**
  * @brief Enter Sleep or Low-power Sleep mode.
  * @note  In Sleep/Low-power Sleep mode, all I/O pins keep the same state as in Run mode.
  * @param Regulator specifies the regulator state in Sleep/Low-power Sleep mode.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17080]@ARG[/url] [url=home.php?mod=space&uid=144993]@ref[/url] PWR_MAINREGULATOR_ON Sleep mode (regulator in main mode)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17080]@ARG[/url] [url=home.php?mod=space&uid=144993]@ref[/url] PWR_LOWPOWERREGULATOR_ON Low-power Sleep mode (regulator in low-power mode)
  * @note  Low-power Sleep mode is entered from Low-power Run mode. Therefore, if not yet
  *        in Low-power Run mode before calling HAL_PWR_EnterSLEEPMode() with Regulator set
  *        to PWR_LOWPOWERREGULATOR_ON, the user can optionally configure the
  *        Flash in power-down monde in setting the SLEEP_PD bit in FLASH_ACR register.
  *        Additionally, the clock frequency must be reduced below 2 MHz.
  *        Setting SLEEP_PD in FLASH_ACR then appropriately reducing the clock frequency must
  *        be done before calling HAL_PWR_EnterSLEEPMode() API.
  * @note  When exiting Low-power Sleep mode, the MCU is in Low-power Run mode. To move in
  *        Run mode, the user must resort to HAL_PWREx_DisableLowPowerRunMode() API.
  * @param SLEEPEntry specifies if Sleep mode is entered with WFI or WFE instruction.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ref PWR_SLEEPENTRY_WFI enter Sleep or Low-power Sleep mode with WFI instruction
  *            @arg @ref PWR_SLEEPENTRY_WFE enter Sleep or Low-power Sleep mode with WFE instruction
  * @note  When WFI entry is used, tick interrupt have to be disabled if not desired as
  *        the interrupt wake up source.
  * @retval None
  */
void HAL_PWR_EnterSLEEPMode(uint32_t Regulator, uint8_t SLEEPEntry)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PWR_REGULATOR(Regulator));
  assert_param(IS_PWR_SLEEP_ENTRY(SLEEPEntry));

  /* Set Regulator parameter */
  if (Regulator == PWR_MAINREGULATOR_ON)
  {
    /* If in low-power run mode at this point, exit it */
    if (HAL_IS_BIT_SET(PWR->SR2, PWR_SR2_REGLPF))
    {
      if (HAL_PWREx_DisableLowPowerRunMode() != HAL_OK)
      {
        return ;
      }
    }
    /* Regulator now in main mode. */
  }
  else
  {
    /* If in run mode, first move to low-power run mode.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must be below 2 MHz at this point. */
    if (HAL_IS_BIT_SET(PWR->SR2, PWR_SR2_REGLPF) == RESET)
    {
      HAL_PWREx_EnableLowPowerRunMode();
    }
  }

  /* Clear SLEEPDEEP bit of Cortex System Control Register */
  CLEAR_BIT(SCB->SCR, ((uint32_t)SCB_SCR_SLEEPDEEP_Msk));

  /* Select SLEEP mode entry -------------------------------------------------*/
  if (SLEEPEntry == PWR_SLEEPENTRY_WFI)
  {
    /* Request Wait For Interrupt */
    __WFI();
  }
  else
  {
    /* Request Wait For Event */
    __SEV();
    __WFE();
    __WFE();
  }

}
待机模式
/**
  * @brief Enter Standby mode.
  * @note  In Standby mode, the PLL, the HSI, the MSI and the HSE oscillators are switched
  *        off. The voltage regulator is disabled, except when SRAM2 content is preserved
  *        in which case the regulator is in low-power mode.
  *        SRAM1 and register contents are lost except for registers in the Backup domain and
  *        Standby circuitry. SRAM2 content can be preserved if the bit RRS is set in PWR_CR3 register.
  *        To enable this feature, the user can resort to HAL_PWREx_EnableSRAM2ContentRetention() API
  *        to set RRS bit.
  *        The BOR is available.
  * @note  The I/Os can be configured either with a pull-up or pull-down or can be kept in analog state.
  *        HAL_PWREx_EnableGPIOPullUp() and HAL_PWREx_EnableGPIOPullDown() respectively enable Pull Up and
  *        Pull Down state, HAL_PWREx_DisableGPIOPullUp() and HAL_PWREx_DisableGPIOPullDown() disable the
  *        same.
  *        These states are effective in Standby mode only if APC bit is set through
  *        HAL_PWREx_EnablePullUpPullDownConfig() API.
  * @retval None
  */
void HAL_PWR_EnterSTANDBYMode(void)
{
  /* Set Stand-by mode */
  MODIFY_REG(PWR->CR1, PWR_CR1_LPMS, PWR_CR1_LPMS_STANDBY);

  /* Set SLEEPDEEP bit of Cortex System Control Register */
  SET_BIT(SCB->SCR, ((uint32_t)SCB_SCR_SLEEPDEEP_Msk));

  /* This option is used to ensure that store operations are completed */
#if defined ( __CC_ARM)
  __force_stores();
#endif
  /* Request Wait For Interrupt */
  __WFI();
}
停止模式
/**
  * @brief Enter Stop mode
  * @note  This API is named HAL_PWR_EnterSTOPMode to ensure compatibility with legacy code running
  *        on devices where only "Stop mode" is mentioned with main or low power regulator ON.
  * @note  In Stop mode, all I/O pins keep the same state as in Run mode.
  * @note  All clocks in the VCORE domain are stopped; the PLL, the MSI,
  *        the HSI and the HSE oscillators are disabled. Some peripherals with the wakeup capability
  *        (I2Cx, USARTx and LPUART) can switch on the HSI to receive a frame, and switch off the HSI
  *        after receiving the frame if it is not a wakeup frame. In this case, the HSI clock is propagated
  *        only to the peripheral requesting it.
  *        SRAM1, SRAM2 and register contents are preserved.
  *        The BOR is available.
  *        The voltage regulator can be configured either in normal (Stop 0) or low-power mode (Stop 1).
  * @note  When exiting Stop 0 or Stop 1 mode by issuing an interrupt or a wakeup event,
  *         the HSI RC oscillator is selected as system clock if STOPWUCK bit in RCC_CFGR register
  *         is set; the MSI oscillator is selected if STOPWUCK is cleared.
  * @note  When the voltage regulator operates in low power mode (Stop 1), an additional
  *         startup delay is incurred when waking up.
  *         By keeping the internal regulator ON during Stop mode (Stop 0), the consumption
  *         is higher although the startup time is reduced.
  * @param Regulator specifies the regulator state in Stop mode.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ref PWR_MAINREGULATOR_ON  Stop 0 mode (main regulator ON)
  *            @arg @ref PWR_LOWPOWERREGULATOR_ON  Stop 1 mode (low power regulator ON)
  * @param STOPEntry specifies Stop 0 or Stop 1 mode is entered with WFI or WFE instruction.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ref PWR_STOPENTRY_WFI  Enter Stop 0 or Stop 1 mode with WFI instruction.
  *            @arg @ref PWR_STOPENTRY_WFE  Enter Stop 0 or Stop 1 mode with WFE instruction.
  * @retval None
  */
void HAL_PWR_EnterSTOPMode(uint32_t Regulator, uint8_t STOPEntry)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PWR_REGULATOR(Regulator));

  if (Regulator == PWR_LOWPOWERREGULATOR_ON)
  {
    HAL_PWREx_EnterSTOP1Mode(STOPEntry);
  }
  else
  {
    HAL_PWREx_EnterSTOP0Mode(STOPEntr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