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使用J-Flash编程CW32 MCU

楼主(2025-03-04):
1.安装J-Flash:
从SEGGER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版本的J-Flash工具。
按照安装向导的指示完成安装过程。
2.连接硬件:
将CW32 MCU通过调试器(如J-LINK)连接到你的计算机。
确保连接正确,并且MCU处于可编程状态(例如,处于复位状态)。
3.启动J-Flash:
打开J-Flash应用程序。
在J-Flash中,选择正确的目标设备(即你的CW32 MCU型号)。这通常需要在J-Flash的设备数据库中选择或手动输入设备的型号和配置。
4.配置连接:
在J-Flash中设置正确的连接参数,如接口类型(JTAG/SWD)、速度等。
确保J-Flash能够成功连接到目标MCU。
5.加载固件:
在J-Flash中,打开你想要编程到CW32 MCU中的固件文件(通常是.hex、.bin或.srec格式)。
6.擦除闪存(可选):
在编程之前,你可能需要擦除MCU中的现有闪存内容。J-Flash提供了擦除整个闪存或特定扇区的选项。
7.编程闪存:
在J-Flash中,选择“编程”选项开始将固件编程到CW32 MCU中。
监控编程进度,并确保没有发生错误。
8.验证编程(可选):
编程完成后,J-Flash提供了验证选项,用于检查闪存内容是否与原始固件文件一致。
执行验证步骤以确保编程成功且没有数据损坏。
9.断开连接:
编程和验证完成后,你可以断开CW32 MCU与计算机的连接。
复位MCU并检查其功能是否正常。
请注意,以上步骤可能需要根据你使用的具体J-Flash版本和CW32 MCU型号进行调整。

网友A:
在J-Flash中,选择“编程”选项开始将固件编程到CW32 MCU中。

网友B:
非常详细的J-link讲解

网友C:
使用J-Flash编程CW32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