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STM32换成GD

楼主(2025-03-04):
本人小白一个,现在的情况是我有一个很复杂的原理图,用的MCU是STM32F103VET6,但是我需要换成GD32E230C8T6,这两个引脚都差好多,我完全不知道怎么下手,有没有大佬简单说一下我需要做些什么,非常感谢

网友A:
差不多就直接替,主要看对应外设是否匹配

              tyw 注

tyw
少累,借窝下几个蛋,给楼主参考一下,哈哈,自已开帖下蛋,别人就下不了拉.

网友B:
找引脚兼容的,直接能替换的

网友C:
ST GD 同引脚的大多可以直接替代

网友C:
但是你这个 原先100脚的要换48脚
引脚都不够用,怎么换?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这个管脚数都不一样,怎么替换呢?

网友E:
约等于重新设计MCU控制器部分,其他外围电路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