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在CW32F030 MCU上设置外部中断和RTC唤醒条件示例

楼主(2025-03-04):
示例1:外部中断唤醒
假设我们有一个按键连接到CW32F030的某个外部中断引脚上,当按键被按下时,MCU将从Sleep模式唤醒。

c
#include "cw32a030.h"  // 假设这是MCU的头文件

// 外部中断处理函数
void EXTIx_IRQHandler(void) {
    if (__HAL_GPIO_EXTI_GET_FLAG(GPIO_PIN_x)) {  // 检查是否是我们的引脚触发了中断
        __HAL_GPIO_EXTI_CLEAR_FLAG(GPIO_PIN_x);  // 清除中断标志

        // 在这里添加唤醒后的处理代码,比如启动某个任务
    }
}

// 初始化外部中断
void EXTI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启用GPIO时钟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 配置GPIO引脚为输入模式,并启用上拉电阻(如果需要)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x;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RISING;  // 配置为上升沿触发中断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 根据需要配置为上拉/下拉/无拉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 启用并配置外部中断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x_IRQn, 0, 0);  // 设置中断优先级
    HAL_NVIC_EnableIRQ(EXTIx_IRQn);
}

// 进入Sleep模式
void Enter_Sleep_Mode(void) {
    // 在这里添加进入Sleep模式前的准备工作,比如保存上下文等

    // 请求进入Sleep模式
    HAL_PWR_EnterSLEEPMode(PWR_MAINREGULATOR_ON, PWR_SLEEPENTRY_WFI);

    // 注意:代码执行到这里后,MCU将进入Sleep模式,直到被外部中断唤醒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HAL库
    SystemClock_Config();  // 配置系统时钟(需要你自己实现)
    EXTI_Init();  // 初始化外部中断

    // 其他初始化代码...

    while (1) {
        Enter_Sleep_Mode();  // 进入Sleep模式,等待外部中断唤醒

        // 唤醒后的处理代码(实际上,这部分代码将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执行)
    }
}
示例2:RTC唤醒
假设我们希望在特定的时间点(比如每天凌晨1点)唤醒MCU。

c
#include "cw32a030.h"  // 假设这是MCU的头文件
#include "rtc.h"  // 假设这是RTC相关的头文件,你需要自己实现或找到适合的库

// RTC闹钟中断处理函数
void RTC_Alarm_IRQHandler(void) {
    if (__HAL_RTC_ALARM_GET_FLAG(&hrtc, RTC_FLAG_ALRAF)) {
        __HAL_RTC_ALARM_CLEAR_FLAG(&hrtc, RTC_FLAG_ALRAF);  // 清除闹钟中断标志

        // 在这里添加唤醒后的处理代码,比如启动某个定时任务
    }
}

// 配置RTC并设置闹钟
void RTC_Config_And_Set_Alarm(void) {
    RTC_AlarmTypeDef sAlarm = {0};
    RTC_TimeTypeDef sTime = {0};
    RTC_DateTypeDef sDate = {0};

    // 配置RTC(这里省略了具体的配置步骤,你需要根据数据手册和库函数实现)
    // ...

    // 设置闹钟时间(比如设置为凌晨1点)
    sAlarm.AlarmTime.Hours = 0x01;
    sAlarm.AlarmTime.Minutes = 0x00;
    sAlarm.AlarmTime.Seconds = 0x00;
    sAlarm.AlarmMask = RTC_ALARMMASK_NONE;  // 不屏蔽任何字段
    sAlarm.AlarmSubSecondMask = RTC_ALARMSUBSECONDMASK_ALL;
    sAlarm.AlarmDateWeekDay = RTC_ALARMDATEWEEKDAYSEL_DATE;
    sAlarm.AlarmDateWeekDaySel = RTC_ALARMDATEWEEKDAY_DAY;
    sAlarm.Alarm = RTC_ALARM_A;
    HAL_RTC_SetAlarm_IT(&hrtc, &sAlarm, RTC_FORMAT_BCD);

    // 启用RTC闹钟中断
    HAL_NVIC_SetPriority(RTC_Alarm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RTC_Alarm_IRQn);
}

// 进入DeepSleep模式
void Enter_DeepSleep_Mode(void) {
    // 在这里添加进入DeepSleep模式前的准备工作,比如保存上下文、禁用不必要的时钟等

    // 请求进入DeepSleep模式(具体实现可能依赖于你的MCU和HAL库)
    // ...

    // 注意:代码执行到这里后,MCU将进入DeepSleep模式,直到被RTC闹钟中断唤醒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HAL库
    SystemClock_Config();  // 配置系统时钟(需要你自己实现)
    RTC_Config_And_Set_Alarm();  // 配置RTC并设置闹钟

    // 其他初始化代码...

    while (1) {
        Enter_DeepSleep_Mode();  // 进入DeepSleep模式,等待RTC闹钟唤醒

        // 唤醒后的处理代码(实际上,这部分代码将在RTC闹钟中断处理函数中执行)
    }
}
重要提示:

上述代码是基于假设的库函数和头文件编写的,你需要根据你的开发环境和MCU型号进行调整。
在实际项目中,你需要确保所有的库函数和头文件都已正确包含,并且系统时钟已经正确配置。
进入低功耗模式前的准备工作(如保存上下文)和唤醒后的处理代码需要根据你的应用需求进行实现。
某些MCU可能具有特定的低功耗模式配置要求,你需要查阅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以确保正确实现。

网友A:
外部中断通常涉及GPIO配置、中断服务程序(ISR)以及NVIC的设置。

网友B:
外部中断和RTC唤醒条件是一个常见的需求

网友C:
RTC(实时时钟)模块通常用于在低功耗模式下保持时间运行,并可以通过设置闹钟来唤醒MCU。

网友D:
RTC还内置了一个自动唤醒定时器,可以在指定的时间间隔后产生中断并唤醒MCU。

网友E:
设置中断触发方式为下降沿触发

网友F:
初始化RTC模块,包括设置时钟源、预分频系数等参数。

网友G:
选择MCU上的一个GPIO引脚作为外部中断输入引脚,并通过配置相关寄存器将其设置为输入模式。

网友H:
通过 NVIC 设置中断优先级

网友I:
配置RTC模块,设置闹钟时间,并启用唤醒中断。

网友D:
需要初始化RTC时钟,包括启用电源接口时钟、备份域访问和低速内部振荡器

网友J:
设置RTC闹钟的时间,当到达指定时间时,产生中断唤醒MCU。

网友K:
建议在硬件电路中添加 RC 滤波(如 10kΩ + 100nF)或软件消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