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N6] STM32N657X0H评测-开发环境搭建

楼主(2025-03-04):
需要将cubemx或者cubeIDE更新到新版本才可以使用STM32N6芯片

使用cubemx安装好N6的支持包后就可以使用STM32N6的芯片和开发板了

需要使用keil开发的同学,要下载N6pack包,下载链接如下,使用cubeide的可以略过

网友A(2025-04-09):
一般都用keil,不过现在可以考虑用ST的IDE了,好像有不一样的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用keil,不过现在可以考虑用ST的IDE了,好像有不一样的快乐

都可以的,keil更方便一些

网友B:
我用keil遇到一个问题:刚开始使用debug进行调试能运行,后面就不行了,会提示连接失败,或者进入debug了点RUN,程序没有执行(有种芯片被锁或者固件被破坏的情形)。可以使用CubeProgrammer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