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SPI为什么不需要加上拉电阻?

楼主(2025-03-05):
SPI为什么不需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A:
SPI总线器件本身内部是有拉电阻得,当然有些器件为了适应高速率,也需要外部加上拉电阻。

网友B:
这个与通讯方式本身有关系的

网友C:
其实与硬件有关系

网友D:
SPI一般是对低压操作的,电压不一样使用范围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