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生成PWM,进入三极管SS8050驱动PMOS

楼主(2025-03-04):
为什么PMOS管下降沿时间很长?

网友A:
百度: mos管 关断慢

网友B:
R17电阻太大

网友C:
栅极电压被拉低很容易,因为栅极寄生电容上的电荷通过阻抗很小的三极管流到地上去,而关断就费事了需要R17慢慢给寄生电容充电。所以PWM驱动MOS的话还得上专用驱动芯片,如果是半天开关一次的话就无所谓了

网友D:
你不会是空载吧!

网友E:
首先不能空载测量,如果是带载的话,可以考虑用专用MOSFET驱动芯片

网友F:
还是得使用专业的芯片驱动会好一点

网友G:
pwn驱动mos管会畸变

网友H:
你的负载是什么?接一个10欧姆负载电阻试试,将R17改为510欧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