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测量结果偏差较大,如何优化?

楼主(2025-03-04):
使用定时器捕获频率信号时,测量结果偏差较大,如何优化?测量频率信号时,发现捕获的频率与实际频率有较大偏差,可能是定时器配置不合理或者捕获方法存在问题

xch
文科生搞啥频率计?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定时器?有没有检查时钟源,看看 APB 预分频有没有影响计数精度?

网友B:
试试提高定时器的分辨率,比如降低预分频器值,让计数器跑得更快,提高捕获精度。

网友C:
频率偏差大,可能是输入信号抖动,试着加个 RC 低通滤波器,看看结果有没有改善?

网友D:
捕获模式用的是上升沿、下降沿还是双边沿?不同的模式会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E:
你的输入信号频率大概是多少?如果太高,定时器计数器可能溢出,导致误差变大。

网友F:
STM32F2 的定时器有 IC 滤波器参数,试试调整 ICx_Filter,减少毛刺干扰?

网友G:
你是用 DMA 采集数据,还是靠中断?如果中断太频繁,可能导致丢数据或误差变大。

网友H:
可以用多个周期计算平均值,减少单次测量误差,或者用移动平均滤波法优化数据。

网友I:
换个更高精度的时钟源,比如外部 TCXO,看看是否能降低测量偏差?

网友J:
有没有试过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对比 STM32 的捕获结果和实际信号,看看误差主要来自哪里?

网友K:
是不是定时器开得不够快?

网友L:
实测使用单位时间计脉冲数的方法计算频率非常准,采用测量脉宽的方法频率稍高就不准了

网友M:
定时器是数字外设,本身不会导致误差。

网友N(2025-04-21):
预分频器(Prescaler)设置不当,导致计数周期过长或过短,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O:
计数模式选择错误,未正确选择向上计数、向下计数或中央对齐模式

网友P:
时钟源不匹配,定时器时钟频率与信号频率范围不匹配,导致溢出或精度不足

网友Q:
捕获事件配置错误,未正确设置上升沿/下降沿捕获,或捕获中断响应延迟

网友R:
滤波器(Input Filter)未启用,信号抖动导致误触发

网友S:
未正确处理计数器溢出,导致时间间隔计算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