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时候烧入不进去程序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3-04):
烧入到一半报错,随机出现的,这个会是什么不稳定导致的?会是晶振吗?

网友A:
有可能是连接问题,或者供电不稳定。

网友B:
经常遇到,重复下载则成功

网友C: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有时候是供电不稳定导致的,试试换个 USB 线或者加个稳压电源。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烧录工具?ST-LINK 还是串口?如果是 ST-LINK,试试降低 JTAG/SWD 速度看看?

网友E:
有可能是 HSE 晶振问题,特别是外部晶振焊接不好或者参数不匹配的时候,试试改成内部 HSI 试试看。

网友F:
烧录到一半失败,会不会是 Flash 受损了?试试用 STM32CubeProgrammer 先擦除 Flash 再烧录。

网友G:
你看看 NRST 复位引脚有没有干扰,有些开发板复位电路设计不合理,可能会影响下载。

网友H:
试试手动进入 Bootloader 模式,从串口烧录看看?有可能是 SWD 接口的问题。

网友I:
有没有用到读保护(RDP)?如果 Flash 保护等级设置错了,可能导致烧录失败。

网友J:
烧录时 PC 端有没有其他软件占用 ST-LINK?比如 Keil、CubeProgrammer 之类的,多开可能会冲突。

网友K:
你的芯片是正品吗?某些非官方渠道的芯片可能有 Flash 问题,导致烧录不稳定。

网友L:
试试换一台电脑或者重新安装 ST-LINK 驱动,有时候驱动异常也会导致烧录失败。

网友M(2025-04-21):
这种烧录一半出错一般就是接线不稳定吧

网友N:
是不是你的线不是什么好的线啊

网友O:
我觉得跟晶振没啥关系

网友P:
其实就是你的烧录器或者接线部分有问题吧

网友Q:
一般来说,你要是中间没操作之类的,估计就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R:
是不是你的电压不稳定啊

网友S:
其实烧录的时候最好是外置电源,可能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