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8365无法升压

楼主(2025-03-04):
我的电路按照芯片手册搭建的,但是实际的电路无法产生想要的高压信号?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我的电路按照芯片手册搭建的"
是附件的吧

网友A:
人家后续有倍压

网友A:
我看错了   你=后续还有又给跟你大概一样的

不同的地方:
1,缓启动电容
2,负载电阻

另外我的仿真可以工作,但是仍然有问题

稳定以后的Vsw这样的,不太对

电路的参数肯定还需要再计算

负载可能有些小

网友B:
我猜要么原理图有问题,要么PCB有问题,要么元件有问题,要么人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