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APM32M3514电机通用评估板测评】开箱+闪灯

楼主(2025-03-04):
首先感谢21IC和极海给予的这次测试机会,开发板早就到了,本来第一个帖子想先发启动电机,但我的时候发现高压电机参数不好调,转动会振荡,不能使用FOC例程流畅驱动,又换了航模无刷电机也是不行,应该是参数没调整正确,我又是刚接触FOC,所以准备官网其他大佬的测评帖,等了一段时间,发现不少其他玩家也遇到了我同样的问题,希望官方能指导一下,解决大家问题。在此之前就先发一个开箱点灯帖吧,不然测评过期了还没发帖,管理在催了

开箱:没想到居然还有包装盒和说明书,太正规了
对于arm cortex-m0+内核来说,开发步骤大同小异,在keil mdk中安装极海支持包pack就行了。
由SOC资料珠海极海半导体有限公司 | APM32电机控制专用SoC可知APM32M3514是基于APM32M035单片机为核心的。
片上资源丰富

1、开发环境搭建
keil mdk是最完善常用的开发环境了,安装支持包Geehy.APM32M35XX_DFP.1.0.0.pack
2、下载SDK,打开官方例程,感觉原理图修改程序
这是官方闪灯程序,我连接了DAPlink下载器,使用的SWD接口。

由板子原理图可知默认LED灯接到了PA12脚
而GPIO_Toggle例程是用的PC0 PC1
所以需要更改程序,重新定义LED的GPIO

  1. #define LED2_PIN                         GPIO_PIN_12
  2. #define LED2_GPIO_PORT                   GPIOA
  3. #define LED2_GPIO_CLK                    RCM_AHB_PERIPH_GPIOA
3、编译程序,然后下载

主程序代码: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ain program body
*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2024-05-30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C) 2024 Geehy Semiconductor
*
*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  GEEHY COPYRIGHT NOTICE (GEEHY SOFTWARE PACKAGE LICENSE).
*
*  The program is only for reference, which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  that it will be useful and instructional for customers to develop
*  their software.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  writing, the program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WITHOUT
*  ANY WARRANTY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See the GEEHY SOFTWARE PACKAGE LICENSE for the governing permissions
*  and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bsp_delay.h"
#include "apm32m35xx_rcm.h"
#include "apm32m35xx_gpio.h"
#include "apm32m35xx_mis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 @addtogroup Examples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GPIO toggle examples
  @{
  */

/** @addtogroup GPIO_Toggle
  @{
  */

/** @defgroup GPIO_Toggle_Macros Macros
  @{
*/

/* printf using USART1  */
#define DEBUG_USART             USART1

/**@} end of group GPIO_Toggle_Macros*/

/** @defgroup GPIO_Toggle_Functions Functions
  @{
  */

void APM_MINI_Init(void);
void GPIO_Init(void);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ain program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int main(void)
{
    APM_MINI_Init();

    GPIO_Init();

    printf("This is an example of GPIO toggle \r\n");

    while (1)
    {
        /* Turn LED2 on */
        GPIO_ClearBit(LED2_GPIO_PORT, LED2_PIN);
        /* Turn LED3 off */
        GPIO_SetBit(LED3_GPIO_PORT, LED3_PIN);
        APM_DelayMs(200);

        /* Turn LED2 off */
        GPIO_SetBit(LED2_GPIO_PORT, LED2_PIN);
        /* Turn LED3 on */
        GPIO_ClearBit(LED3_GPIO_PORT, LED3_PIN);
        APM_DelayMs(200);
    }
}

/*!
* @brief       Init MINI board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note
*/
void APM_MINI_Init(void)
{
    /* Init delay function */
    APM_DelayInit();

    APM_MINI_PBInit(BUTTON_KEY1, BUTTON_MODE_GPIO);
    APM_MINI_COMInit(COM1);
}

/*!
* @brief       GPIO initialization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LED2_GPIO_CLK | LED3_GPIO_CLK);
    /* LED2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Config.pin = LED2_PIN;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OUT;
    gpioConfig.outtype = GPIO_OUT_TYPE_PP;
    gpioConfig.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Config.pupd = GPIO_PUPD_NO;
    GPIO_Config(LED2_GPIO_PORT, &gpioConfig);

    /* LED3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Config.pin = LED3_PIN;
    GPIO_Config(LED3_GPIO_PORT, &gpioConfig);
}

#if defined (__CC_ARM) || defined (__ICCARM__) || (defined(__ARMCC_VERSION) && (__ARMCC_VERSION >= 6010050))

/*!
* @brief       Redirect C Library function printf to serial port.
*              After Redirection, you can use printf function.
*
* @param       ch:  The characters that need to be send.
*
* @param       *f:  pointer to a FILE that can recording all information
*              needed to control a stream
*
* @retval      The characters that need to be send.
*
* @note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send a byte of data to the serial port */
    USART_TxData(DEBUG_USART, (uint8_t)ch);

    /* wait for the data to be send  */
    while (USART_ReadStatusFlag(DEBUG_USART, USART_FLAG_TXBE) == RESET);

    return (ch);
}

#elif defined (__GNUC__)

/*!
* @brief       Redirect C Library function printf to serial port.
*              After Redirection, you can use printf function.
*
* @param       ch:  The characters that need to be send.
*
* @retval      The characters that need to be send.
*
* @note
*/
int __io_putchar(int ch)
{
    /* send a byte of data to the serial port */
    USART_TxData(DEBUG_USART, ch);

    /* wait for the data to be send  */
    while (USART_ReadStatusFlag(DEBUG_USART, USART_FLAG_TXBE) == RESET);

    return ch;
}

/*!
* @brief       Redirect C Library function printf to serial port.
*              After Redirection, you can use printf function.
*
* @param       file:  Meaningless in this function.
*
* @param       *ptr:  Buffer pointer for data to be sent.
*
* @param       len:  Length of data to be sent.
*
* @retval      The characters that need to be send.
*
* @note
*/
int _write(int file, char* ptr, int len)
{
    int i;
    for (i = 0; i < len; i++)
    {
        __io_putchar(*ptr++);
    }

    return len;
}

#else
#warning Not supported compiler type
#endif

/**@} end of group GPIO_Toggle_Functions */
/**@} end of group GPIO_Toggle */
/**@} end of group Examples */
4、下载后复位,程序开始运行,如果勾选自动复位,程序就不用手动复位了。

运行结果:

工程源码:

网友A:
羡慕一下,当时我也申请了。
看着楼主玩了!话说,电机也是极海赠送的吗?

楼主(2025-04-05):
引用 网友A:
羡慕一下,当时我也申请了。
看着楼主玩了!话说,电机也是极海赠送的吗? ...

只有开发板,电机不是送的

网友B:
我也以为电机是送的,如果是这样那真的太贴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