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生成代码勾选在.ioc文件保存时生成代码一直保存失败

楼主(2025-03-04):
在Windows 10上运行STM32CubeIDE,尝试保存STM32Cube项目并生成代码,在保存“.ioc”文件时勾选了“在.ioc文件保存时生成代码”,但是代码生成失败。若果点击工具栏上的“生成代码”按钮或按下Alt+K时,代码生成正常。这时啥情况呢?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后是重装 STM32CubeIDE 解决的,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B:
这个问题可能和 CubeIDE 的权限有关,试试用管理员模式运行?

网友C:
你有没有检查日志?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错误提示。

网友D:
可能是 ioc 文件损坏了,你可以新建一个项目,然后复制配置试试。

网友E:
我之前遇到过是因为工程路径有中文或者空格,你的工程路径是英文的吗?

网友F:
试着删除项目里的 “STM32CubeIDE” 文件夹,然后重新打开 ioc 文件看看?

网友G:
有没有可能是插件的问题?可以尝试更新 CubeIDE 或者重新安装生成代码相关的插件。

网友H: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 CubeIDE?有时候新版会修复这些奇怪的 bug。

网友I:
试试把“在 .ioc 文件保存时生成代码”选项取消,然后手动生成代码,看看下次保存会不会成功?

网友J:
这个问题感觉很玄学,我之前也是无缘无故遇到过,后来换了个 workspace 就好了,你也可以试试新建一个 workspace。

网友K(2025-04-21):
Windows 10上使用STM32CubeIDE时,出现“.ioc文件保存时自动生成代码失败,但手动点击‘生成代码’按钮或使用快捷键(Alt+K)时正常”的问题,通常与STM32CubeMX插件的配置或IDE环境设置有关

网友L:
自动生成代码功能未正确启用:虽然勾选了“在.ioc文件保存时生成代码”,但插件未正确响应保存事件

网友M:
插件版本不匹配,STM32CubeMX插件版本与STM32CubeIDE版本不兼容,导致自动生成功能异常

网友N:
.ioc文件未正确关联到STM32CubeMX插件,导致保存时无法触发代码生成

网友O:
STM32CubeMX插件对路径的兼容性较差,可能无法正确解析路径

网友P:
STM32CubeIDE基于Eclipse,可能存在其他插件与STM32CubeMX插件冲突

网友Q:
临时文件缓存问题,IDE的临时文件或缓存可能损坏,导致自动生成功能异常

网友R:
保存.ioc文件时,IDE可能无法写入生成的代码文件

网友S:
防病毒软件拦截,某些防病毒软件可能误判自动生成的代码文件为威胁,导致生成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