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教st030如何实现150k可调占空比的pwm,主要是占空比。

楼主(2025-03-04):
看到有这种信号发生器,能够生成150k可调频,可调占空比的pwm信号,请教如何实现的?这个主频下实现1%占空比调制,怎么实现的。
频率范围:1Hz~150KHz,精度约为1%。占空比范围:0-100%,可调节精度为1%。

楼主:
150kHz,周期是6.6us,1%的占空比是66ns。48MHz,周期是20ns。在150K下,占空比保证不了

网友A:
如果你觉得pwm调节占空比时分辨率不够,就换个主频更高的STM32系列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觉得pwm调节占空比时分辨率不够,就换个主频更高的STM32系列呗。

看到有产品做到了,精度都是1%。我们的需求是频率100k,1%步进调节,占空比0.1%步进调节,感觉用stm32f407有难度。

网友B:
在时钟树改改时钟试试

网友C:
要实现一个频率范围 1Hz~150kHz、占空比范围 0-100% 且精度为 1% PWM信号发生器,通常可以通过使用支持PWM输出的MCU(如STM32ESP32AVR等)

网友D:
MCU的定时器(Timer)模块通常支持PWM生成,且可以通过配置实现高精度的频率和占空比调节

网友E:
使用专用的PWM生成芯片(如555定时器、TL494等)。可以通过外部电阻和电容调节频率和占空比,但精度和灵活性可能不如MCU

网友F:
我知道可以考虑使用FPGA实现PWM信号生成,可以实现极高的精度和灵活性。适合需要高频率和高精度的应用

网友G:
PWM频率由定时器的时钟频率和计数器的重装载值决定。公式:频率 = 定时器时钟频率 / (计数器重装载值 + 1)

网友H:
占空比由比较寄存器的值决定。占空比 = (比较寄存器值 + 1) / (计数器重装载值 + 1) * 100%

网友I:
使用高分辨率的定时器(如16位或32位定时器)。确保计数器重装载值足够大,以满足1%的占空比精度

网友J:
配置定时器的时钟源和分频系数,确保时钟频率足够高以支持150kHzPWM频率

网友K:
通过定时器动态调整频率和占空比,确保1%的精度

网友L:
高精度的时钟源、足够大的计数器重装载值、灵活的占空比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