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有时候我不想调试,只想将程序下载到STM32上,如何操作

楼主(2025-03-05):
有时候我不想调试,只想将程序下载到STM32上。像大多数其他Eclipse解决方案一样,STM32Studio似乎没有这个功能(Ctrl+F7)。

这个功能有吗?请问怎么操作?

网友A:
你可以试试点击 Run > External Tools > STM32CubeProgrammer,这样可以直接烧录固件,不进入调试模式。

网友B:
STM32CubeIDE 里默认是 Debug 方式烧录的,但你可以在 Run > Run Configurations 里新建一个 STM32 Cortex-M C/C++ Application 配置,只运行不调试。

网友C:
试过 STM32CubeProgrammer 直接烧录吗?生成 bin 或 hex 文件后,用它下载更快。

网友D:
其实可以手动操作,先编译出 hex 文件,然后用 ST-Link Utility 或 STM32CubeProgrammer 烧录,这样就不会进入调试模式了。

网友E:
你是用的 ST-Link 还是其他烧录工具?如果是 ST-Link,可以用 st-flash write firmware.bin 0x08000000 直接烧录。

网友F:
试试 Run > Run As > STM32 Cortex-M C/C++ Application,这样应该不会进入调试模式,只是运行程序。

网友G:
在 Debug Configurations 里,把 Load symbols 选项去掉,也可以实现单独烧录不调试。

网友H:
你可以用命令行方式 STM32_Programmer_CLI -c port=SWD -w your_firmware.bin 0x08000000 直接烧录,避免进入调试模式。

网友I:
如果你不想改 IDE 配置,可以手动找到 Release 目录里的 bin 文件,然后用 STM32CubeProgrammer 烧录,这样更灵活。

网友J:
有时候 IDE 可能会默认进入 Debug,你可以在 Project Properties > Run/Debug Settings 里新建一个不带调试功能的运行配置。

网友K:
STM32CubeIDE(基于Eclipse)中,虽然没有直接的快捷键(如Ctrl+F7)来仅下载程序而不调试,但可以通过使用“Run”按钮下载程序

网友L:
使用Flash”按钮下载程序确保项目已编译(快捷键:Ctrl+B)。点击“Flash”按钮这会直接将程序下载到STM32,且不会启动调试会话

网友M:
可以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如果你不想依赖STM32CubeIDE,可以使用独立的STM32CubeProgrammer工具下载程序

网友N:
如果你希望实现类似Ctrl+F7”的功能,可以通过自定义快捷键实现的

网友O:
我是比较建议使用Flash”按钮(闪电图标)直接下载程序

网友P:
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工具下载HEX/BIN文件。但是你说按F7是不是jlink的操作啊

网友Q:
其实楼主可以自定义快捷键的,可以为Flash”命令分配快捷键,实现类似功能

网友R:
烧录的话你写个脚本不就行了吗,用哪个按键你自己决定

网友S:
其实烧录直接点一下就可以的事情,为啥要这么费劲呢

网友T: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用jlinkseggerjflash的话就可以支持

网友R(2025-04-17):
这太简单了,你有相关的固件吗?直接烧录呗

网友Q:
你用jlink就能解决你的问题吧

网友P:
你的烧录代码是支持OTA的吗,可以用OTA来操作的

网友K:
其实你就是需要烧录代码而已,这种操作比较简单,你生成固件就可以

网友N:
STM32Studio 可以与其他开发工具(如 STM32CubeIDEKeil MDK-ARM 等)结合使用,提供更全面的开发支持

网友T:
你生成的固件直接烧录不就行了吗,拿出来用jflash来操作

网友L:
一般来说都是烧固件,比如串口或者jlink这种都行

网友M:
我觉得你这种不调试,直接烧录不是很简单吗

网友K:
烧录就用固件就行,没必要打开工程都

网友O:
如果你更喜欢使用命令行工具,可以考虑使用 STM32 的开源工具链,如 GCC ARM Embedded

网友U:
在 STM32CubeIDE 中,你可以直接下载程序到 STM32 开发板,而不进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