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STM32的CAN总线为啥总出错?

楼主(2025-03-05):
CAN通讯偶尔就出错,滤波器该咋调?终端电阻是不是没选对?总线负载重了影响大不大?

网友A:
CAN通讯偶尔出错可能与滤波器配置、终端电阻选择及总线负载有关

网友B:
滤波器用于筛选接收的CAN报文,配置不当可能导致报文丢失或接收错误

网友C:
标识符屏蔽模式,设置一个掩码,决定哪些位需要匹配。标识符列表模式,直接列出需要接收的标识符

网友D:
检查滤波器的掩码和标识符配置,确保目标报文能够通过滤波器。如果报文丢失,尝试放宽滤波条件(如掩码设置为全0),观察是否恢复正常

网友E:
使用CAN分析工具(如CANalyzerPCAN)监控总线,确认报文是否正确发送和接收

网友F:
终端电阻用于匹配总线阻抗,减少信号反射,确保信号完整性。CAN总线通常需要 120Ω 的终端电阻,安装在总线的两端

网友G:
确认总线的两端是否各有一个120Ω电阻。使用万用表测量总线两端电阻,理论值应为 60Ω(两个120Ω电阻并联)

网友H:
如果电阻值不正确,检查是否缺少终端电阻或电阻值选择错误

网友I:
总线负载过高可能导致通讯错误,尤其是在高波特率下

网友J:
使用CAN分析工具监测总线负载率。如果负载过高,优化报文发送频率,减少不必要的数据传输。检查总线上节点数量,确保符合CAN总线设计规范(通常不超过 110个节点)

网友:
一般为 通信负载 或 总线硬件问题,分别排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