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还能用吗?

楼主(2025-03-05):
F4系列这么多年了,现在新项目用它还靠谱吗?相比H7和U5,性能差多少?软件兼容性有啥坑?

网友A:
肯定可以用啊,F4性能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其实适合自己的就是好的,你应该懂这句话的含义吧

网友C:
我觉得F4的话,一般是可以做电源/算法控制的,所以当然可以用

网友D:
F4系列仍然适合对成本和开发周期敏感的项目,但在性能、能效和新特性上不如H7U5

网友E:
F4的生态系统最成熟,但H7U5的新特性需要额外适配

网友F:
F4系列虽然是较老的STM32系列,但在许多应用中仍然可靠

网友G:
我觉得没问题,这芯片非常靠谱而且比较稳定的

网友H:
看你啥项目需求呗,一般要是做简单且需要一些算法的,用F4是可以的

网友I:
新项目也可以用,但是如果有条件,可以考虑H750,我觉得更好一些

网友J:
性能不差太多吧,但是F4是比较便宜的了

网友C(2025-04-11):
当然还可以使用了啊,不然还生产它干啥呢

网友D:
新项目可以考虑用H750

网友E:
得看你需求,不过一般我挺喜欢使用H750的芯片的

网友G:
性能肯定差很多的,这个没啥办法,毕竟内核就不一样

网友I:
其实F4的性能也是不错的,你可以看看你的需求,一般都是能支持的

网友J:
U5是低功耗比较多,H7的话性能很强,F4在其中间吧

网友H:
我觉得一般还是F4比较好哦,生态做的已经很好了

网友F:
性能差不少呢,这后面这俩芯片都是比较高端的了

网友B:
软件兼容的话,估计根本不兼容,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