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TrustZone咋用?

楼主(2025-03-05):
STM32U5的TrustZone咋用?
TrustZone到底要怎么配置?安全和非安全区域的资源能不能共享?跑RTOS的时候有啥注意点?

网友A:
STM32U5TrustZone是基于ARM Cortex-M33的安全扩展功能,用于将系统资源划分为安全(Secure)和非安全(Non-secure)区域,以增强系统的安全性

网友B:
TrustZone可以运行受信任的代码(如安全启动、加密算法、密钥管理)。可以访问所有系统资源

网友C:
一般是隔离敏感代码和数据,防止非安全代码访问或破坏安全资源

网友D:
通过STM32CubeMX划分安全和非安全资源,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E:
一般可以通过共享内存和安全网关实现安全和非安全区域的通信

网友F:
RTOS注意事任务划分、上下文切换、IPC和调试需特别处理

网友G:
通过合理配置和使用TrustZone,可以有效提升STM32U5系统的安全性,同时确保系统的灵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H:
我觉得安全和非安全的资源应该是可以共享的

网友I:
一般RTOS注意的就是线程的大小和堆栈的设置大小

网友J:
这个关于U5TrustZone应该可以使用cubemx来配置了吧

网友G(2025-04-14):
STM32U5TrustZone功能基于ARM Cortex-M33内核的安全扩展,允许将系统划分为安全(Secure)和非安全(Non-Secure)两个隔离区域

网友C:
你可以使用CubeMX配置,上面有配置开启Enable TrustZone

网友D:
安全区域使用startup_stm32u5xx_s.s(带_s后缀)。非安全区域使用startup_stm32u5xx_ns.s

网友E:
在安全代码中定义内存和外设的安全属性(通常位于secure_nsc.c

网友H:
一般来说,在SAU中配置部分SRAMNon-Secure CallableNSC

网友I:
其实楼主可以通过安全回调函数(Gateway)实现

网友J:
可以这样,将中断配置为安全模式(如EXTIRTC),在安全域处理后再触发非安全回调

网友A:
安全域RTOS,可选安全认证的RTOS(如FreeRTOS with TrustZone支持)。非安全域RTOS标准FreeRTOS/ThreadX,但需隔离任务内存

网友B:
安全任务栈必须位于安全内存区域。非安全任务限制其仅能访问非安全内存(通过MPU配置)

网友F:
STM32CubeProgrammer启用TrustZone选项后,可分别调试安全/非安全代码

网友K:
通过 TrustZone 技术,ARM 处理器可以提供硬件级的安全保护,确保敏感数据和操作只在安全世界中执行,并且不可被非安全世界访问或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