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70的USB能直接用吗?

楼主(2025-03-05):
G070的USB直接开Host模式行不行?要不要外部晶振?驱动库怎么移植最省事?

网友A:
STM32G070USB外设支持Device模式,但不支持原生Host模式

网友B:
如果需要实现USB Host功能,通常需要外部芯片(如USB Host控制器)或选择支持USB HostSTM32型号(如F4H7系列)

网友C:
STM32G070USB外设仅支持USB 2.0全速Device模式(12 Mbps)。不支持原生Host模式

网友D:
一般是建议使用外部USB Host控制器芯片(如MAX3421E

网友E:
USB协议要求时钟精度在±0.25%以内

网友F:
STM32G070的内部RC振荡器(HSI)精度为±1%,无法满足USB要求

网友G:
必须使用外部晶振(通常为8 MHz)或外部时钟源。外部晶振通过PLL倍频后提供准确的48 MHz时钟给USB外设

网友H:
STM32CubeMX中启用外部时钟(HSE)。配置PLLHSE倍频至48 MHz。将USB外设的时钟源设置为PLL

网友I:
直接使用STM32CubeMX生成代码多好,USB也能用了

网友J:
STM32G070不支持原生USB Host模式,需使用外部芯片或更换型号

网友J(2025-04-14):
好像不支持Host的模式吧

网友B:
一般需要外部晶振,必然用48M的主频啊

网友D:
驱动库你可以使用cubemx来弄吧

网友C:
我认为应该是不支持Host的吧

网友I:
不用外部晶振好像也行吧

网友H:
不知道啊,你用cubemx来配置不就行了吗

网友G:
都是需要外部晶振的吧

网友A:
我觉得驱动库最好是用cubemx直接生成比较合适吧

网友E:
这种不都是用cubemx来搞吗

网友F:
用外部晶振,而且好像不支持HOST,最好你自己看看手册才行

网友K:
STM32G070 的 USB 功能可以使用,但并不是“直接就能用”,因为它涉及到硬件配置、驱动开发、协议栈的选择等多个方面。

网友L:
STM32G070的USB外设仅支持USB 2.0全速Device模式

网友M:
USB 设备对电源稳定性要求较高。

网友N:
在 USB 全速设备中,D + 引脚通常需要一个上拉电阻到 3.3V,用于设备的枚举过程。

网友O:
STM32CubeMX和HAL库提供了USB设备模式的驱动支持,可通过Cube FW库快速配置USB功能

网友P:
GND 需可靠接地,避免噪声干扰。

网友Q:
需在STM32CubeMX中启用外部时钟(HSE),配置PLL将HSE倍频至48 MHz,并将USB外设的时钟源设置为PLL。

网友R(2025-05-14):
USB 通常使用 48MHz 的时钟

网友S:
STM32G070的USB需要配置后才能用,看你的项目需求来定。

网友T:
这个型号好像只支持device模式哦,看下芯片手册描述。

网友U:
利用STM32CubeMX和HAL库简化开发过程,避免直接操作寄存器,提高开发效率。

网友V:
总线两端各接 120Ω 电阻,抑制信号反射。

网友W:
如果需要,连接上拉电阻。某些STM32G070芯片内置了上拉电阻,而某些则需要外接。

网友X:
推荐使用 48MHz 晶振(±50ppm),直接驱动 USB 模块。

网友V:
通过图形化配置简化USB外设的初始化过程。

网友Y:
需要对 STM32G070 的 USB 外设进行初始化操作。这包括配置 USB 控制器的寄存器,设置 USB 的工作模式

网友Z:
原生Host模式。

网友AA:
修改 usbd_conf.c 中的设备描述符、字符串描述符和配置描述符,确保 VID/PID 与主机兼容。

网友Y:
推荐使用STM32CubeMX生成代码

网友AB:
通过PLL倍频后提供准确的48 MHz时钟给USB外设。

网友AC:
缺少 D+ 上拉电阻

网友Q:
USB_DP(D+)和 USB_DM(D-):需连接到 USB 总线,通常通过 1.5kΩ 上拉电阻(D+)实现全速模式。

网友AD:
该系列支持标准USB 2.0全速设备模式,但需外接USB收发器

网友AE:
VBUS 引脚需连接 USB 电源(5V),并添加滤波电容(如 10μF 钽电容)。

网友W:
USB功能需稳定的3.3V供电,且VDDA与VDD需正确连接

网友AF:
地线要稳定,防止信号USB信号出问题

网友AG:
图形化配置就像搭积木,直接拖拽模块设置,USB外设初始化变得简单快捷。

网友AH:
用STM32CubeMX和HAL库,就像用现成工具搭积木,不用手动拼寄存器,方便快捷,效率高。

网友AI:
看芯片手册,内置的就用不着外接上拉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