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A403A] AT32A403 SPI2图形界面配置问题

楼主(2025-03-05):
AT32A403 在配置SPI2的DMA时只能选择DMA1通道1、DMA1通道2,而手册上SPI2的DMA是DMA1通道4、DMA1通道5。还是说A403和STM32H743的DMA一样有个总线矩阵可选择

网友A:
你说的是固定映射方式。
AT32A403A还支持弹性映射方式,类似DMAMUX,AT32  workbench上DMA使用的弹性映射功能,对通道号没有限制。

网友B:
估计总线结构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