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九齐NY8A051C资料及功能介绍

楼主(2025-03-05):
九齐 NY8A051C 是以 EPROM 作为存储器的 8 位单片机,专为多 IO 产品的应用而设计,比如遥控器、风扇 / 灯光控制或是游戏机周边等等。采用 CMOS 制程并同时为客户提供低成本、高性能及高抗电磁干扰等显著优势。NY8A051C 核心建立在 RISC 精简指令集架构上,可以很容易地进行编辑和控制,共有 55 条指令。除了少数指令需要 2 个时序,大多数指令都是 1 个时序就能完成,能够让使用者轻松地以程序控制完成不同的应用。因此非常适合各种中低**容量但又复杂的应用。
在 I/O 的资源方面,NY8A051C 有 6 根弹性的双向 I/O 脚,每个 I/O 脚都有单独的寄存器控制为输入或输出脚。而且每个 I/O 脚位都有附加的程序控制功能,如上拉或下拉电阻或开漏极(Open-Drain)输出。此外,针对红外线遥控的产品方面,NY8A051C 内建了可选择频率的红外载波发射口。
NY8A051C 有两组定时器,可用系统频率当作一般的计时应用或者从外部信号触发来计数。另外 NY8A051C 提供 1 组 8 位元分辨率的 PWM 输出或者蜂鸣器输出,可用来驱动马达、LED 或蜂鸣器等等。
NY8A051C 采用双时钟机制,高速振荡或者低速振荡都由内部 RC 振荡输入。在双时钟机制下,NY8A051C 可选择多种工作模式,如正常模式(Normal)、慢速模式(Slow mode)、待机模式(Standby mode)与睡眠模式(Halt mode),可节省电力消耗延长电池寿命。
在省电的模式下,如待机模式(Standby mode)与睡眠模式(Halt mode)中,有多种事件可以触发中断唤醒 NY8A051C 进入正常操作模式(Normal)或慢速模式(Slow mode)来处理突发事件。NY8A051C引脚图

如何使用九齐NY8A051C的定时器功能?

了解定时器的基本原理

NY8A051C 有两组定时器。这些定时器可以利用系统频率进行一般的计时应用,也可以通过外部信号触发来进行计数。这意味着它能够根据内部的时钟信号或者外部输入的脉冲信号来记录时间或者事件的次数。

例如,在一个简单的定时任务中,比如控制一个 LED 每隔一段时间闪烁一次,就可以使用定时器来实现。定时器会根据设定的计数规则,当计数达到设定值时,产生一个信号来触发相应的操作,如改变 LED 的亮灭状态。

定时器的配置步骤

选择定时器模式:首先要确定定时器是用作计时还是计数。如果是计时,需要根据系统频率来设置合适的计数周期,以达到所需的时间间隔。如果是计数,要将定时器设置为能够接收外部信号触发的模式。

设置计数初值: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设置定时器的初始计数值。例如,如果系统频率为 1MHz,想要实现 1 秒的定时(假设定时器是向上计数模式),由于 1MHz 的时钟周期是 1 微秒,那么需要计数到 1000000(1 秒 = 1000000 微秒)。可以通过向定时器的相关寄存器写入初值来实现。

使能定时器中断(可选):如果希望在定时器计数完成时能够自动执行某些操作,可以使能定时器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编写需要执行的代码,比如更新 LED 的状态或者执行其他任务。当定时器计数完成后,会产生中断请求,CPU 会暂停当前的程序,转而执行中断服务程序中的代码。

启动定时器:完成上述配置后,通过设置相应的控制位来启动定时器。定时器就会按照设定的模式和初值开始计数。

实际应用案例

将定时器配置为计数模式,连接外部脉冲信号到定时器的计数引脚。

每次外部脉冲信号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根据定时器的计数触发方式设置),定时器的计数值就会加 1。通过读取定时器的计数值,就可以知道外部脉冲信号的次数。

首先,将定时器配置为计时模式,设置计数初值,使能定时器中断。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编写代码来翻转 LED 的状态(如果 LED 初始是亮的,就将其熄灭;如果初始是灭的,就将其点亮)。

启动定时器后,定时器就会开始计数,每计数到设定的值(对应 1 秒),就会触发中断,LED 的状态就会改变,从而实现周期性闪烁。

简单的周期性任务:假设要实现一个每隔 1 秒闪烁一次的 LED 灯。

外部事件计数:如果要统计某个外部设备产生的脉冲信号的次数,例如一个旋转编码器产生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