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 ADC 工作模式及应用详解

楼主(2025-03-05):
AD, ADC, dc, GD32, ig
一、引言
在嵌入式系统开发中,模拟数字转换器(ADC)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组件。它能够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从而让微控制器能够处理来自各种传感器的模拟数据。GD32 系列微控制器提供了丰富的 ADC 功能和多种工作模式,以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本文将详细介绍 GD32 ADC 的常见工作模式,包括单次转换、连续转换、扫描模式、注入通道、外部触发、DMA 传输等,给出具体的应用场景和代码示例,并探讨不同模式之间的组合使用,帮助开发者更好地理解和运用 GD32 ADC。

二、GD32 ADC 概述
GD32 ADC 是一个逐次逼近型 ADC,具有高分辨率(通常为 12 位)、多通道(多个模拟输入通道)等特点。它支持多种工作模式,能够灵活地适应不同的应用需求。在使用 GD32 ADC 之前,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初始化配置,包括时钟配置、GPIO 初始化、模式设置、触发方式设置等。

2.1 ADC 时钟配置
ADC 的时钟源可以通过 rcu_adc_clock_config 函数进行配置。合适的时钟频率对于 ADC 的转换精度和速度至关重要。例如:

#include "gd32f10x.h"

void adc_clock_config(void)
{
    // 配置 ADC 时钟为 APB2 时钟的 6 分频
    rcu_adc_clock_config(RCU_CKADC_CKAPB2_DIV6);
}

2.2 GPIO 初始化
需要将用于 ADC 输入的 GPIO 引脚配置为模拟输入模式。例如,将 PA0 引脚配置为模拟输入:

void adc_gpio_init(void)
{
    // 使能 GPIOA 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配置 PA0 为模拟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IN,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0);
}

三、GD32 ADC 工作模式及应用场景
3.1 单次转换模式
3.1.1 应用场景
单次转换模式适用于低功耗应用场景,在这些场景中,不需要持续地进行数据采集,只需要在特定时刻获取一次模拟信号的值。例如,在电池供电的便携式温度监测设备中,为了节省电量,系统可以在需要测量温度时启动一次 ADC 转换,获取温度传感器的模拟值,然后将 ADC 模块关闭。另外,在一些简单的开关状态检测系统中,也可以使用单次转换模式来读取开关对应的模拟信号,判断开关的状态。

3.1.2 代码示例
#include "gd32f10x.h"

void adc_single_conversion_init(void)
{
    // 配置 ADC 时钟
    adc_clock_config();
    // 初始化 GPIO
    adc_gpio_init();

    // 使能 ADC0 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0);
    // 复位 ADC0
    adc_deinit(ADC0);

    // 配置 ADC 为独立模式
    adc_mode_config(ADC_MODE_FREE);
    // 禁用扫描模式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SCAN_MODE, DISABLE);
    // 禁用连续转换模式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CONTINUOUS_MODE, DISABLE);

        /* ADC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ADC0_1_2_EXTTRIG_REGULAR_NONE);
    /* ADC external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ENABLE);

    // 配置规则通道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0, ADC_CHANNEL_0, ADC_SAMPLETIME_55POINT5);

    // 使能 ADC0
    adc_enable(ADC0);
    // 等待 ADC 稳定
    delay_1ms(1);
    // 校准 ADC
    adc_calibration_enable(ADC0);
}

uint16_t adc_single_conversion_get_value(void)
{
    // 开始规则通道转换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 等待转换完成
    while (!adc_flag_get(ADC0, ADC_FLAG_EOC));
    // 清除转换完成标志
    adc_flag_clear(ADC0, ADC_FLAG_EOC);
    // 读取转换结果
    return adc_regular_data_read(ADC0);
}

int main(void)
{
    uint16_t adc_value;
    adc_single_conversion_init();

    while (1) {
        adc_value = adc_single_conversion_get_value();
        // 处理采集到的 ADC 值,例如将其转换为温度值
        // ...
        delay_1ms(1000); // 每隔 1 秒采集一次
    }
}

3.2 连续转换模式
3.2.1 应用场景
连续转换模式适用于需要实时监测模拟信号变化的场景。例如,在光照强度监测系统中,光照强度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实时改变,使用连续转换模式可以不断地采集光照传感器的模拟信号,从而及时反映光照强度的变化。另外,在音频信号采集系统中,也需要连续不断地采集音频信号的模拟值,以便后续进行音频处理。

3.2.2 代码示例
#include "gd32f10x.h"

void adc_continuous_conversion_init(void)
{
    // 配置 ADC 时钟
    adc_clock_config();
    // 初始化 GPIO
    adc_gpio_init();

    // 使能 ADC0 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0);
    // 复位 ADC0
    adc_deinit(ADC0);

    // 配置 ADC 为独立模式
    adc_mode_config(ADC_MODE_FREE);
    // 禁用扫描模式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SCAN_MODE, DISABLE);
    // 使能连续转换模式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CONTINUOUS_MODE, ENABLE);

        /* ADC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ADC0_1_2_EXTTRIG_REGULAR_NONE);
    /* ADC external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ENABLE);

    // 配置规则通道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0, ADC_CHANNEL_0, ADC_SAMPLETIME_55POINT5);

    // 使能 ADC0
    adc_enable(ADC0);
    // 等待 ADC 稳定
    delay_1ms(1);
    // 校准 ADC
    adc_calibration_enable(ADC0);
    // 开始规则通道转换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

int main(void)
{
    uint16_t adc_value;
    adc_continuous_conversion_init();

    while (1) {
        if (adc_flag_get(ADC0, ADC_FLAG_EOC)) {
            // 清除转换完成标志
            adc_flag_clear(ADC0, ADC_FLAG_EOC);
            // 读取转换结果
            adc_value = adc_regular_data_read(ADC0);
            // 处理采集到的 ADC 值,例如更新光照强度显示
            // ...
        }
    }
}

3.3 扫描模式
3.3.1 应用场景
扫描模式适用于需要同时采集多个模拟通道数据的场景。例如,在一个多传感器监测系统中,可能同时连接了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气压传感器等多个传感器,每个传感器对应一个 ADC 输入通道。使用扫描模式可以依次对这些通道进行转换,一次性获取多个传感器的数据。另外,在电机控制中,可能需要同时监测电机的多个参数,如电流、电压等,也可以使用扫描模式来采集这些参数对应的模拟信号。

3.3.2 代码示例
#include "gd32f10x.h"

#define ADC_CHANNEL_NUM 3

void adc_scan_mode_init(void)
{
    // 配置 ADC 时钟
    adc_clock_config();
    // 初始化 GPIO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IN,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使能 ADC0 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0);
    // 复位 ADC0
    adc_deinit(ADC0);

    // 配置 ADC 为独立模式
    adc_mode_config(ADC_MODE_FREE);
    // 使能扫描模式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SCAN_MODE, ENABLE);
    // 禁用连续转换模式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CONTINUOUS_MODE, DISABLE);

        /* ADC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ADC0_1_2_EXTTRIG_REGULAR_NONE);
    /* ADC external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ENABLE);

    // 配置规则通道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0, ADC_CHANNEL_0, ADC_SAMPLETIME_55POINT5);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1, ADC_CHANNEL_1, ADC_SAMPLETIME_55POINT5);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2, ADC_CHANNEL_2, ADC_SAMPLETIME_55POINT5);

    // 设置规则序列长度
    adc_regular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0, ADC_CHANNEL_NUM);

    // 使能 ADC0
    adc_enable(ADC0);
    // 等待 ADC 稳定
    delay_1ms(1);
    // 校准 ADC
    adc_calibration_enable(ADC0);
}

uint16_t adc_scan_mode_get_values[ADC_CHANNEL_NUM];

void adc_scan_mode_get_data(void)
{
    // 开始规则通道转换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 等待所有通道转换完成
    while (!adc_flag_get(ADC0, ADC_FLAG_EOC));
    // 清除转换完成标志
    adc_flag_clear(ADC0, ADC_FLAG_EOC);

    // 读取每个通道的转换结果
    for (int i = 0; i < ADC_CHANNEL_NUM; i++) {
        adc_scan_mode_get_values = adc_regular_data_read(ADC0);
    }
}

int main(void)
{
    adc_scan_mode_init();

    while (1) {
        adc_scan_mode_get_data();
        // 处理采集到的多个通道的 ADC 值
        // ...
        delay_1ms(1000); // 每隔 1 秒采集一次
    }
}

3.4 注入通道模式
3.4.1 应用场景
注入通道模式用于在规则通道转换过程中插入紧急的转换任务。例如,在一个工业控制系统中,规则通道用于采集正常的工艺参数,如温度、压力等。当系统检测到一个紧急事件,如设备过载时,需要立即采集某个特定的参数,这时可以使用注入通道来优先进行转换。另外,在一些实时监测系统中,当某个特定条件触发时,需要快速获取某个关键模拟信号的值,也可以使用注入通道模式。

3.4.2 代码示例
#include "gd32f10x.h"

void adc_injected_channel_init(void)
{
    // 配置 ADC 时钟
    adc_clock_config();
    // 初始化 GPIO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IN,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0 | GPIO_PIN_3);

    // 使能 ADC0 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0);
    // 复位 ADC0
    adc_deinit(ADC0);

    // 配置 ADC 为独立模式
    adc_mode_config(ADC_MODE_FREE);
    // 禁用扫描模式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SCAN_MODE, DISABLE);
    // 禁用连续转换模式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CONTINUOUS_MODE, DISABLE);

        /* ADC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ADC0_1_2_EXTTRIG_REGULAR_NONE);
    /* ADC external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ENABLE);

    // 配置规则通道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0, ADC_CHANNEL_0, ADC_SAMPLETIME_55POINT5);

    // 配置注入通道
    adc_injected_channel_config(ADC0, 0, ADC_CHANNEL_3, ADC_SAMPLETIME_55POINT5);
    // 设置注入序列长度
    adc_injected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0, 1);

    // 使能 ADC0
    adc_enable(ADC0);
    // 等待 ADC 稳定
    delay_1ms(1);
    // 校准 ADC
    adc_calibration_enable(ADC0);
}

int main(void)
{
    uint16_t regular_value, injected_value;
    adc_injected_channel_init();

    while (1) {
        // 开始规则通道转换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 等待规则通道转换完成
        while (!adc_flag_get(ADC0, ADC_FLAG_EOC));
        // 清除规则通道转换完成标志
        adc_flag_clear(ADC0, ADC_FLAG_EOC);
        // 读取规则通道转换结果
        regular_value = adc_regular_data_read(ADC0);

        // 模拟紧急情况,触发注入通道转换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0, ADC_INJECTED_CHANNEL);
        // 等待注入通道转换完成
        while (!adc_flag_get(ADC0, ADC_INJECTED_EOC_FLAG));
        // 清除注入通道转换完成标志
        adc_flag_clear(ADC0, ADC_INJECTED_EOC_FLAG);
        // 读取注入通道转换结果
        injected_value = adc_injected_data_read(ADC0, ADC_INJECTED_CHANNEL_0);

        // 处理规则通道和注入通道的转换结果
        // ...
        delay_1ms(1000);
    }
}

3.5 外部触发模式
3.5.1 应用场景
外部触发模式适用于需要精确控制采样时间的场景。例如,在电机控制中,需要与电机的旋转周期同步进行电流和电压的采样,这时可以使用定时器作为外部触发源,在电机的特定相位触发 ADC 转换。另外,在一些数据采集系统中,需要根据外部信号的变化来启动 ADC 转换,如当检测到一个脉冲信号时开始采集数据,也可以使用外部触发模式。

3.5.2 代码示例
#include "gd32f10x.h"

void adc_external_trigger_init(void)
{
    // 配置 ADC 时钟
    adc_clock_config();
    // 初始化 GPIO
    adc_gpio_init();

    // 使能 ADC0 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0);
    // 复位 ADC0
    adc_deinit(ADC0);

    // 配置 ADC 为独立模式
    adc_mode_config(ADC_MODE_FREE);
    // 禁用扫描模式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SCAN_MODE, DISABLE);
    // 禁用连续转换模式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CONTINUOUS_MODE, DISABLE);

    // 配置规则通道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0, ADC_CHANNEL_0, ADC_SAMPLETIME_55POINT5);

    // 配置外部触发源为定时器 1 的触发输出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ADC_EXTTRIG_REGULAR_T1_CH1);
    // 使能外部触发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ENABLE);

    // 使能 ADC0
    adc_enable(ADC0);
    // 等待 ADC 稳定
    delay_1ms(1);
    // 校准 ADC
    adc_calibration_enable(ADC0);
}

void timer1_init(void)
{
    // 使能定时器 1 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
    // 复位定时器 1
    timer_deinit(TIMER1);

    // 配置定时器 1 的计数模式和预分频器
    timer_prescaler_config(TIMER1, 71, TIMER_PSC_RELOAD_UPDATE);
    // 配置定时器 1 的自动重装载值
    timer_auto_reload_value_config(TIMER1, 999);
    // 配置定时器 1 的触发输出模式
    timer_master_output_trigger_config(TIMER1, TIMER_TRI_OUT_SRC_UPDATE);

    // 使能定时器 1
    timer_enable(TIMER1);
}

int main(void)
{
    uint16_t adc_value;
    adc_external_trigger_init();
    timer1_init();

    while (1) {
        if (adc_flag_get(ADC0, ADC_FLAG_EOC)) {
            // 清除转换完成标志
            adc_flag_clear(ADC0, ADC_FLAG_EOC);
            // 读取转换结果
            adc_value = adc_regular_data_read(ADC0);
            // 处理采集到的 ADC 值
            // ...
        }
    }
}

3.6 DMA 传输模式
3.6.1 应用场景
DMA(直接内存访问)传输模式适用于高速数据采集场景,当需要快速、连续地采集大量数据时,使用 DMA 可以减少 CPU 的干预,提高系统的效率。例如,在音频数据采集、高速传感器数据采集等场景中,数据量较大且采集速度要求较高,使用 DMA 模式可以将 ADC 转换的数据直接传输到内存中,而不需要 CPU 频繁地参与数据搬运,从而让 CPU 有更多的时间去处理其他任务。另外,在一些需要实时处理大量模拟信号的工业控制和测试设备中,DMA 传输模式也能发挥重要作用,确保数据的快速采集和处理。

3.6.2 代码示例
#include "gd32f10x.h"

#define ADC_BUFFER_SIZE  100
uint16_t adc_buffer[ADC_BUFFER_SIZE];

void adc_dma_init(void)
{
    // 配置 ADC 时钟
    adc_clock_config();
    // 初始化 GPIO
    adc_gpio_init();

    // 使能 ADC0 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0);
    // 复位 ADC0
    adc_deinit(ADC0);

    // 使能 DMA0 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0);

    // 配置 DMA0 通道 1(ADC0 使用 DMA0 通道 1)
    dma_parameter_struct dma_init_struct;
    dma_deinit(DMA0, DMA_CH1);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PERIPHERAL_TO_MEMORY;
    dma_init_struct.memory_addr = (uint32_t)adc_buffer;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_struct.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16BIT;
    dma_init_struct.number = ADC_BUFFER_SIZE;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int32_t)&ADC_RDATA(ADC0);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16BIT;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DMA0, DMA_CH1, &dma_init_struct);

    // 使能 DMA 循环模式
    dma_circulation_enable(DMA0, DMA_CH1);
    // 使能 DMA0 通道 1
    dma_channel_enable(DMA0, DMA_CH1);

    // 配置 ADC 为独立模式
    adc_mode_config(ADC_MODE_FREE);
    // 禁用扫描模式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SCAN_MODE, DISABLE);
    // 使能连续转换模式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CONTINUOUS_MODE, ENABLE);

    // 配置规则通道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0, ADC_CHANNEL_0, ADC_SAMPLETIME_55POINT5);

        /* ADC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ADC0_1_2_EXTTRIG_REGULAR_NONE);
    /* ADC external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ENABLE);

    // 使能 ADC 的 DMA 功能
    adc_dma_mode_enable(ADC0);

    // 使能 ADC0
    adc_enable(ADC0);
    // 等待 ADC 稳定
    delay_1ms(1);
    // 校准 ADC
    adc_calibration_enable(ADC0);
    // 开始规则通道转换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

int main(void)
{
    adc_dma_init();

    while (1) {
        if (dma_flag_get(DMA0, DMA_CH1, DMA_FLAG_FTF)) {
            // 清除 DMA 传输完成标志
            dma_flag_clear(DMA0, DMA_CH1, DMA_FLAG_FTF);

            // 处理采集到的 ADC 数据
            for (int i = 0; i < ADC_BUFFER_SIZE; i++) {
                // 可以在这里对 adc_buffer 进行处理
            }
        }
    }
}

四、不同模式的组合使用
4.1 连续扫描模式配合 DMA
4.1.1 应用场景
连续扫描模式配合 DMA 适用于高速多通道数据采集场景,如在一个多传感器监测系统中,需要同时对多个传感器的数据进行高速、连续的采集。例如,在汽车的发动机监测系统中,需要同时监测多个参数,如进气温度、油压、水温等,使用连续扫描模式可以依次对多个通道进行连续转换,而 DMA 则可以将转换后的数据快速传输到内存中,减少 CPU 的负担,确保数据的实时性和准确性。

4.1.2 代码示例
#include "gd32f10x.h"

#define ADC_CHANNEL_NUM  3
#define ADC_BUFFER_SIZE  100
uint16_t adc_buffer[ADC_CHANNEL_NUM * ADC_BUFFER_SIZE];

void adc_continuous_scan_dma_init(void)
{
    // 配置 ADC 时钟
    adc_clock_config();
    // 初始化 GPIO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IN,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使能 ADC0 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0);
    // 复位 ADC0
    adc_deinit(ADC0);

    // 使能 DMA0 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0);

    // 配置 DMA0 通道 1(ADC0 使用 DMA0 通道 1)
    dma_parameter_struct dma_init_struct;
    dma_deinit(DMA0, DMA_CH1);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PERIPHERAL_TO_MEMORY;
    dma_init_struct.memory_addr = (uint32_t)adc_buffer;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_struct.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16BIT;
    dma_init_struct.number = ADC_CHANNEL_NUM * ADC_BUFFER_SIZE;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int32_t)&ADC_RDATA(ADC0);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16BIT;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DMA0, DMA_CH1, &dma_init_struct);

    // 使能 DMA 循环模式
    dma_circulation_enable(DMA0, DMA_CH1);
    // 使能 DMA0 通道 1
    dma_channel_enable(DMA0, DMA_CH1);

    // 配置 ADC 为独立模式
    adc_mode_config(ADC_MODE_FREE);
    // 使能扫描模式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SCAN_MODE, ENABLE);
    // 使能连续转换模式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CONTINUOUS_MODE, ENABLE);

        /* ADC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ADC0_1_2_EXTTRIG_REGULAR_NONE);
    /* ADC external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ENABLE);

    // 配置规则通道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0, ADC_CHANNEL_0, ADC_SAMPLETIME_55POINT5);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1, ADC_CHANNEL_1, ADC_SAMPLETIME_55POINT5);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2, ADC_CHANNEL_2, ADC_SAMPLETIME_55POINT5);

    // 设置规则序列长度
    adc_regular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0, ADC_CHANNEL_NUM);

    // 使能 ADC 的 DMA 功能
    adc_dma_mode_enable(ADC0);

    // 使能 ADC0
    adc_enable(ADC0);
    // 等待 ADC 稳定
    delay_1ms(1);
    // 校准 ADC
    adc_calibration_enable(ADC0);
    // 开始规则通道转换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

int main(void)
{
    adc_continuous_scan_dma_init();

    while (1) {
        if (dma_flag_get(DMA0, DMA_CH1, DMA_FLAG_FTF)) {
            // 清除 DMA 传输完成标志
            dma_flag_clear(DMA0, DMA_CH1, DMA_FLAG_FTF);

            // 处理采集到的 ADC 数据
            for (int i = 0; i < ADC_CHANNEL_NUM * ADC_BUFFER_SIZE; i++) {
                // 可以在这里对 adc_buffer 进行处理
            }
        }
    }
}

4.2 外部触发模式配合定时器
4.2.1 应用场景
外部触发模式配合定时器适用于需要精确同步采样的场景。例如,在电力系统的监测中,需要按照电网的频率进行同步采样,以准确测量电压和电流的参数。通过定时器产生精确的触发信号,触发 ADC 进行转换,可以保证采样的同步性和准确性。另外,在一些需要周期性采样的实验设备中,也可以使用这种模式来实现精确的采样间隔。

4.2.2 代码示例
#include "gd32f10x.h"

#define ADC_CHANNEL_NUM  1
uint16_t adc_value;

void adc_external_trigger_timer_init(void)
{
    // 配置 ADC 时钟
    adc_clock_config();
    // 初始化 GPIO
    adc_gpio_init();

    // 使能 ADC0 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0);
    // 复位 ADC0
    adc_deinit(ADC0);

    // 配置 ADC 为独立模式
    adc_mode_config(ADC_MODE_FREE);
    // 禁用扫描模式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SCAN_MODE, DISABLE);
    // 禁用连续转换模式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CONTINUOUS_MODE, DISABLE);

    // 配置规则通道
    adc_regular_channel_config(ADC0, 0, ADC_CHANNEL_0, ADC_SAMPLETIME_55POINT5);

    // 配置外部触发源为定时器 1 的触发输出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ADC_EXTTRIG_REGULAR_T1_CH1);
    // 使能外部触发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0, ADC_REGULAR_CHANNEL, ENABLE);

    // 使能 ADC0
    adc_enable(ADC0);
    // 等待 ADC 稳定
    delay_1ms(1);
    // 校准 ADC
    adc_calibration_enable(ADC0);
}

void timer1_init(void)
{
    // 使能定时器 1 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
    // 复位定时器 1
    timer_deinit(TIMER1);

    // 配置定时器 1 的计数模式和预分频器
    timer_prescaler_config(TIMER1, 71, TIMER_PSC_RELOAD_UPDATE);
    // 配置定时器 1 的自动重装载值,实现 10ms 的采样间隔
    timer_auto_reload_value_config(TIMER1, 999);
    // 配置定时器 1 的触发输出模式
    timer_master_output_trigger_config(TIMER1, TIMER_TRI_OUT_SRC_UPDATE);

    // 使能定时器 1
    timer_enable(TIMER1);
}

int main(void)
{
    adc_external_trigger_timer_init();
    timer1_init();

    while (1) {
        if (adc_flag_get(ADC0, ADC_FLAG_EOC)) {
            // 清除转换完成标志
            adc_flag_clear(ADC0, ADC_FLAG_EOC);
            // 读取转换结果
            adc_value = adc_regular_data_read(ADC0);
            // 处理采集到的 ADC 值
            // ...
        }
    }
}

五、模式选择建议
5.1 低功耗应用
对于低功耗应用,如电池供电的便携式设备,推荐使用单次转换模式。可以结合定时器触发,在需要采集数据时启动一次 ADC 转换,采集完成后关闭 ADC 模块,以降低功耗。例如,在一个电池供电的温湿度监测设备中,每隔一段时间(如 1 分钟)启动一次 ADC 转换,采集温湿度传感器的数据,然后将 ADC 模块进入低功耗状态。

5.2 实时监测应用
如果需要实时监测模拟信号的变化,如光照强度监测、音频信号采集等,建议使用连续转换模式。这样可以不断地采集模拟信号,及时反映信号的变化情况。

5.3 多通道数据采集应用
当需要同时采集多个模拟通道的数据时,扫描模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数据量较大且采集速度要求较高,可以结合 DMA 传输模式,减少 CPU 的干预,提高系统的效率。例如,在一个多传感器监测系统中,使用连续扫描模式配合 DMA 来采集多个传感器的数据。

5.4 精确同步采样应用
对于需要精确同步采样的场景,如电力系统监测、周期性实验设备等,建议使用外部触发模式配合定时器。通过定时器产生精确的触发信号,触发 ADC 进行转换,保证采样的同步性和准确性。

六、总结
GD32 ADC 提供了丰富的工作模式,能够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开发者在使用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工作模式或模式组合。同时,要注意 ADC 的初始化配置,包括时钟配置、GPIO 初始化、模式设置、触发方式设置等,确保 ADC 能够正常工作。通过合理运用 GD32 ADC 的各种工作模式,可以提高系统的性能和效率,实现更加精确和高效的数据采集。。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pigliuxu/article/details/145617320

网友A:
单次转换模式

网友B:
GD32 的 ADC 工作模式丰富多样,通过合理选择和配置不同的工作模式,可以满足各种复杂的模拟信号采集和处理需求

网友C:
间断模式下,ADC 按不连续的方式对一组通道进行转换。可以设置每次转换的通道数和转换的次数,在完成一次设置的转换后,ADC 会停止一段时间,然后再继续下一次转换。

网友D:
ADC的分辨率指的是能够表示的数字信号的数量。分辨率越高,ADC输出的数字信号的精度就越高。
GD32 ADC通常具有12位或16位的分辨率。

网友E:
连续转换模式在启动后,会不断地进行ADC转换,直到手动停止。

网友F:
ADC使用参考电压来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如果参考电压不稳定,ADC输出的数字信号的精度将受到影响。

网友G:
配置ADC连续模式,通道选择分压电路输出。

网友H:
这个的ADC需要校准吗?

网友I:
ADC在采样和转换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噪声的影响。噪声可能来自ADC自身、电源、信号源等方面。
通过使用滤波器或增加采样次数并进行平均处理,可以减少噪声对精度的影响。

网友J:
注入通道模式通常用于在单次转换或连续转换模式之外,插入额外的ADC转换任务。这种模式可以在不中断当前转换任务的情况下,处理一些紧急或临时的转换需求。

网友K:
对于需要快速响应的应用,注入通道模式可以在常规转换之间快速处理外部事件。

网友L:
在主任务是对常规通道进行数据采集的同时,当有紧急事件发生时,可以通过注入通道快速响应并处理该事件,然后再返回继续主任务的执行。

网友M:
通过ADC模块将传感器输出的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微控制器可以进行精确的控制和监测。

网友N:
单次转换模式在启动一次转换后,会自动关闭ADC模块,直到下一次手动启动。

网友O:
GD32 ADC以其高分辨率、多通道和多种工作模式等特点,在嵌入式系统开发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网友P:
采样率:确定应用所需的采样频率,以选择支持相应转换速度的ADC模式。
分辨率:根据所需的精度选择ADC的分辨率,以及是否需要过采样来提高精度。

网友C:
a. 单次转换模式
描述:在该模式下,ADC仅执行一次转换后停止。适用于需要偶尔读取传感器值的应用场景。
应用场景:简单的环境监测系统中,用于定期测量温度或湿度等参数。
b. 连续转换模式
描述:ADC会持续不断地进行转换,直到手动停止。每次转换完成后,新的转换立即开始。
应用场景:实时监控系统,如心电图(ECG)或工业过程控制中需要连续的数据流。
c. 扫描模式
描述:允许对一组选定的通道自动进行顺序转换。一旦设置了规则组中的所有通道,ADC将依次对每个通道执行转换。
应用场景:多传感器系统,例如同时监测温度、压力和湿度等多个物理量时非常有用。

网友J:
ADC输入的模拟信号的质量对其输出的数字信号的精度也有影响。

网友Q:
实时监控:连续转换模式适合实时监控应用,可以不断提供最新的模拟信号数据。
事件驱动:模拟看门狗模式适合监控关键信号,当信号超出预设范围时立即响应。

网友R:
注入转换模式用于处理具有更高优先级的模拟信号转换。它可以在正常转换序列(规则转换)中插入一个或多个注入通道的转换。注入转换可以由软件触发或外部触发,并且在注入转换完成后,会自动恢复到原来的规则转换序列。

网友S:
ADC的性能可能会随温度变化而变化。如果ADC的工作温度范围之外,其精度可能会受到影响。
在设计系统时,应考虑温度对ADC性能的影响,并采取适当的温度补偿措施。

网友T:
根据数据处理的需求,选择是否需要ADC提供原始数据或经过预处理的数据。

网友U(2025-04-24):
启动后ADC转换不停,要手动调用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