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 PCB区别

楼主(2025-03-05):
问下allegro PCB设计中 选择Allegro PCB Designer 和 Allegro PCB Venture 有什么区别吗? 一般用哪个做PCB设计更合适呢?

网友A:
Allegro PCB Venture   企业版?你买的正版那就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 PCB Venture   企业版?你买的正版那就用这个

这个功能更强大吗?两者功能上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一般都是用的Allegro PCB Designer

网友B:
Venture功能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