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SPI接口 使用1302时钟

楼主(2025-03-05):
一、DS1302简介
1. 功能特性
DS1302是一款由Maxim Integrated公司生产的实时时钟(RTC)芯片。
RTC芯片用于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中的时间和日期的集成电路,通常被用于电子时钟、计时器、温度记录器等应用中。

DS1302部分功能特性:

实时时钟功能:提供年、月、日、时、分、秒等时间数据。
串行接口:通过串行接口(如SPI)与微控制器进行通信。
低功耗设计:具有低功耗特性,在电池供电情况下能够长时间稳定运行。
内置晶体振荡器:集成了晶体振荡器,不需要外部晶振。
电池备份:支持电池备份以保持时钟运行,即使主电源断电时也能保持时间数据。
温度补偿:具有温度补偿功能,可以提高时钟的准确性。
DS1302通常与微控制器或单片机配合使用,通过串行接口进行通信,并通过读写寄存器来配置和读取时间数据。

DS1302工作电压2.0~5.5V。

2. 涓流充电
涓流充电是一种低功率充电方式,它通过限制充电电流的大小来防止电池过度充电和损坏。

DS1302内部集成了涓流充电电路,它会在主电源供电时通过合适的电阻限制充电电流,以适当的速率充电芯片内部的备用电池。一旦电池被充满,充电电路会自动停止充电,以防止过度充电。

当主电源断电时,DS1302会自动从备用电池供电,保持时钟和日期功能正常运行。备用电池通常是一个较小的锂电池,它能够提供足够的电力维持DS1302的基本功能长达数年。

3. 接口介绍
DS1302实时时钟芯片具有串行接口,通常使用3线或4线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进行通信。以下是DS1302的主要接口:

时钟数据和控制线:
CE(Chip Enable):芯片使能线,用于启用DS1302的通信。
IO(Data I/O):数据输入/输出线,用于与微控制器进行数据交换。
SCLK(Serial Clock):串行时钟线,用于同步数据传输。
电源线:
VCC:芯片供电正极。
GND:芯片地线。
备用电池连接:
VBAT:备用电池正极,用于备份时钟数据。
GND(BAT):备用电池地线。

二、寄存器介绍
1. 控制寄存器

BIT7 MSB,1时定稿,0时禁止对DS1302写入
BIT6 0:时钟/日历;1RAM数据
BIT5~BIT1:输入输出的寄存器
BIT0 LSB,0时写操作,1时读操作。
2. 时间寄存器

3. 日历/时钟寄存器
BCD码格式存入。

三、BCD码介绍
BCD(Binary-Coded Decimal)码是一种数字编码方式,用于表示十进制数字的二进制形式。在BCD编码中,每个十进制数字(0到9)都用4位二进制数表示。这种编码方式可以使计算机更方便地处理十进制数字。

BCD码的基本原理是将一个十进制数的每一位分别用二进制数表示,例如将十进制数 45 分别用BCD编码表示:

数字 4 的BCD编码为 0100
数字 5 的BCD编码为 0101
因此,数字 45 的BCD编码为 0100 0101。

BCD码有几种常见的表示方法:

8421码:每个十进制数字用4位二进制数表示,范围从 0000 到 1001。这种编码方式的名称来自每个位上的权重,分别是8、4、2和1。例如,十进制数 7 的BCD编码为 0111。

2421码:类似于8421码,但在前四个数字中,9表示为 1001,而不是 1000。这种编码方式的目的是为了简化BCD加法的实现。

Excess-3码:在8421码的基础上,每个数字都加上了3。例如,数字 0 的8421码是 0000,加上3后变为 0011。

DS1302实时时钟芯片使用的是8421码(也称为8421BCD码)

四、DS1302时序
1. 读时序
单字节读:

CE:高电平使能

SCLK:时钟

IO:数据读

I/O设置为输入

在时钟上升沿写入,从低向高写入;
第一个字节是写入指令

I/O设置为输出

后一个字节是读操作

写入完成后,在下一个时钟下降沿读;

2. 写时序
单字节写:

五、实现
1. 硬件原理图

下面代码在数码管显示时间。

2. ds1302.h
//
// 时钟芯片
//

#ifndef LESSON11_DS1302_H
#define LESSON11_DS1302_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types.h"

sbit DS1302_CE = P3^5;
// 时钟口
sbit DS1302_CLK = P3^6;
// IO 口
sbit DS1302_IO = P3^4;

/**
* 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ds1302_write_byte(u8 addr, u8 dat);
/**
* 读取一个字节
*/
u8 ds1302_read_byte(u8 addr);

//变量声明
extern u8 gDS1302_TIME[7];//存储时间

void ds1302_init(void);
void ds1302_read_time(void);
#endif //LESSON11_DS1302_H

3. ds1302.c
//
// 时钟芯片
//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intrins.h"

// DS1302写入和读取的地址命令
u8 gREAD_RTC_ADDR[7] = {
    0x81,   // 二进制  1000 0001 , 表示: 1000 0000 读取秒
    0x83,   // 1000 0011 读取分
    0x85,   // 1000 0101 读取时
    0x87,   // 1000 0111 读取日
    0x89,   // 1000 1001 读取月
    0x8b,   // 1000 1011 读取星期
    0x8d    // 1000 1101 读取年
    };
u8 g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 DS1302 初始化要写入的时间
u8 gDS1302_TIME[7] = {
    0x47,   // 秒
    0x56,   // 分
    0x15,   // 时
    0x20,   // 日
    0x03,   // 月
    0x05,   // 星期
    0x24    // 年
    };

/**
* 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ds1302_write_byte(u8 addr, u8 dat){
    u8 i;

    // 使能脚复位
    DS1302_CE = 0;
    _nop_();
    // 时钟脚复位
    DS1302_CLK = 0;
    _nop_();
    // 使能脚置高
    DS1302_CE = 1;
    _nop_();
    // 从低位开始写入
    for(i=0; i<8; i++){
        // 先发送地址
        DS1302_IO = addr & 0x01;
         // 右移一位
        addr >>= 1;

        // SLK 上升沿写入
        DS1302_CLK = 1;
        _nop_();
        DS1302_CLK = 0;
        _nop_();
    }
    // 写入数据
    for(i=0; i<8; i++){
        // 先发送数据
        DS1302_IO = dat & 0x01;
        // 右移一位
        dat >>= 1;
        // SLK 上升沿写入
        DS1302_CLK = 1;
        _nop_();
        DS1302_CLK = 0;
        _nop_();
    }
    // 复位
    DS1302_CE = 0;
    _nop_();
}
/**
* 读取一个字节
*/
u8 ds1302_read_byte(u8 addr){
    u8 i;
    u8 temp = 0;
    u8 value = 0;
    // 使能脚复位
    DS1302_CE = 0;
    _nop_();
    // 时钟脚复位
    DS1302_CLK = 0;
    _nop_();
    // 使能脚置高
    DS1302_CE = 1;
    _nop_();
    // 从低位开始写入
    for(i=0; i<8; i++){
        // 先发送地址
        DS1302_IO = addr & 0x01;
        // 右移一位
        addr >>= 1;
        // SLK 上升沿写入
        DS1302_CLK = 1;
        _nop_();
        DS1302_CLK = 0;
        _nop_();
    }
    // 读取数据
    for(i=0; i<8; i++){
        temp = DS1302_IO;
        value = (temp << 7) | (value >> 1);
        // SLK 下降沿读取
        DS1302_CLK = 1;
        _nop_();
        DS1302_CLK = 0;
        _nop_();
    }
    // 复位
    DS1302_CE = 0;
    _nop_();

    // 释放时钟
    DS1302_CLK = 1;

    _nop_();
    DS1302_IO = 0;
    _nop_();
    DS1302_IO = 1;
    _nop_();
    return value;
}
/**
* ds1302初始化
*/
void ds1302_init(void){
    u8 i = 0;
    // 写入禁止写保护
    ds1302_write_byte(0x8e, 0x00);
    // 写数据
    for(i=0; i<7; i++){
        ds1302_write_byte(gWRITE_RTC_ADDR, gDS1302_TIME);
    }
    // 写入启用写保护
    ds1302_write_byte(0x8e, 0x80);
}
/**
* 写入时间
*/
void ds1302_read_time(void){
        u8 i=0;
        for(i=0;i<7;i++)
        {
                gDS1302_TIME=ds1302_read_byte(gREAD_RTC_ADDR);
        }
}

4. main.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ed_utils.h"
#include "common_utils.h"
#include "timer_utils.h"
#include "uart_utils.h"
#include "key_utils.h"
#include "eeprom_utils.h"
#include "segment_display_utils.h"
#include "ds1302.h"

/**
* @brief 主函数
*/
main()
{
        u8 time_buf[8];
        // 关闭所有led
        led_all_off();
        uart_init(0xFA);
        ds1302_init();

        while(1)
        {
                ds1302_read_time();
                uart_send(u8_to_hex(gDS1302_TIME[2]));
                time_buf[0]=gDS1302_TIME[2]/16;
                time_buf[1]=gDS1302_TIME[2]&0x0f;
                time_buf[2]=0x10;
                time_buf[3]=gDS1302_TIME[1]/16;
                time_buf[4]=gDS1302_TIME[1]&0x0f;
                time_buf[5]=0x10;
                time_buf[6]=gDS1302_TIME[0]/16;
                time_buf[7]=gDS1302_TIME[0]&0x0f;

                segment_show_u8_array(time_buf);
        }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xundh/article/details/137163027

网友A:
现在RTC芯片感觉很少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