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嵌入式软件几种延时的副作用

楼主(2025-03-05):
嵌入式软件开发过程中,基本都会用到“延时”,本文分享几种常见延时的副作用及处理方法。一、阻塞型延时
阻塞的原理就是:在延时期间,本线程的事件循环得不到执行。1、QThread类的sleep()最简单的延时方法就是使用QThread类的sleep(n)、msleep(n)、usleep(n),这几个函数的不良后果就是,GUI会在延时的时间段内失去响应,界面卡死,所以,这三个函数一般用在非GUI线程中。QThread::msleep(50);//阻塞延时50ms
2、使用定时器:死等void Delay_MSec_Suspend(unsigned int msec)
{
    QTime _Timer = QTime::currentTime().addMSecs(msec);
    while( QTime::currentTime() < _Timer );
}
二、非阻塞延时原理无非就是利用事件循环,有两种原理:1、处理本线程的事件循环在等待中,不断强制进入当前线程的事件循环,这样可以把堵塞的事件都处理掉,从而避免程序卡死void Delay_MSec(unsigned int msec)
{
    QTime _Timer = QTime::currentTime().addMSecs(msec);
    while( QTime::currentTime() < _Timer )
        QCoreApplication::processEvents(QEventLoop::AllEvents, 100);
2、使用子事件循环创建子事件循环,在子事件循环中,父事件循环仍然是可以执行的void Delay_MSec(unsigned int msec)
{
    QEventLoop loop;//定义一个新的事件循环
    QTimer::singleShot(msec, &loop, SLOT(quit()));//创建单次定时器,槽函数为事件循环的退出函数
    loop.exec();//事件循环开始执行,程序会卡在这里,直到定时时间到,本循环被退出
}
三、耗时代码的处理假设有这样的应用情景:点击某个button之后,需要读入并处理一幅图像,需要耗时20秒才能处理完。在这20s内,GUI会失去效应,界面上的任何元素都无法被点击,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方法有两种:1、用另一个线程去处理这个耗时任务;2、在耗时任务中,不断地去处理本线程的事件循环,以保证GUI的及时响应。for(i=0; i < 1000000; i++)
{
    //QCoreApplication::processEvents(QEventLoop::AllEvents);    //去处理本线程的事件循环,避免本线程被堵塞
    QCoreApplication::processEvents(QEventLoop::AllEvents, 5);//如果不够频繁,可以增加第二参数来缓解卡顿

    for(j=0; j < 1000000; j++)
    {
        //QCoreApplication::processEvents(QEventLoop::AllEvents);//处理事件循环,不建议放在这里,可能过于频繁
        doSomeThing();
    }
}
一般来说,processEvents()不宜被调用的过于频繁,也不宜被调用的不够频繁。过于频繁的话,一方面会使线程的响应更好,但另一方面会导致原本就耗时的任务变得更加耗时;不够频繁的话,显然可能会使GUI线程的响应变差,例如每500ms才被调用一次,那么GUI的事件循环就只能500ms才被处理一次,当然,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设定processEvents()的第二个形参略微得到缓解,更好的做法是,保证被调的周期<200ms(再小一些更好,看程序需求),这样不至于肉眼可见的卡顿。副作用:(特别注意!)1、在点击按钮之后,这个20s的耗时任务开始执行,尚未执行完毕时,我们点击了GUI的关闭按钮,那么GUI会立即消失,但是这个耗时任务仍然会在后台执行,直到执行完毕,进程才会退出。解决办法:重写关闭事件,在关闭事件的函数中直接结束进程。2、在点击按钮之后,这个20s的耗时任务开始执行,执行到第5秒时,我们再次点击了这个按钮,那么QT又会执行一个新的20s任务,这个新任务完成后,又会接着把第一个20s任务从上次被打断的第5秒继续执行。如果这个任务是可重入的,后果仅仅是被执行了两遍,如果任务不可重入,那情况就彻底糟糕了。解决办法:点击按钮后把这个按钮disable掉,执行完再enable来源地址:https://blog.csdn.net/qq_31073871/article/details/80472347

网友A:
阻塞型延时其实就是卡住不运行

网友B:
定时器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C:
非阻塞延时原理无非就是利用事件循环

网友D(2025-04-13):
嵌入式软件开发过程中,基本都会用到“延时”

网友E(2025-05-26):
延时函数非常实用

网友F:
processEvents()不宜被调用的过于频繁,也不宜被调用的不够频繁

网友G(2025-06-29):
嵌入式软件延时有多种方式及副作用:
忙等待延时:占用 CPU 资源,阻塞其他任务,实时性差,如for(;;)循环。
系统延时函数:任务主动挂起,释放 CPU 但需 RTOS 支持,可能影响任务调度时序。
定时器中断延时:异步触发,不阻塞任务,但需处理中断嵌套和资源同步。
硬件延时(如 Delay Loop):依赖时钟频率,移植性差,可能与其他操作时序冲突。
副作用核心是 CPU 利用率、任务调度精度及系统实时响应能力的损耗。

网友H(2025-08-27):
嵌入式软件延时的副作用:阻塞式延时占用 CPU,影响响应;定时器延时可能受中断干扰;循环延时精度低,且适配性差。

网友I(2025-10-13):
嵌入式软件中,循环延时占用 CPU,影响其他任务;定时器延时若配置不当,可能中断冲突;系统滴答延时可能受任务调度影响精度。副作用包括:CPU 利用率低、实时性下降、中断响应延迟,复杂系统中还可能引发任务冲突或时序错乱

网友J:
嵌入式软件延时的副作用:1. 阻塞式延时占用 CPU,影响其他任务响应,降低系统实时性;2. 忙等延时浪费功耗,尤其对电池供电设备不利;3. 基于系统时钟的延时,易受时钟频率波动影响,精度差;4. 过长延时可能错过外部事件触发,导致数据丢失或设备异常;5. 嵌套延时易引发时序混乱,增加调试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