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基于CW32的L9110风扇模块的应用

楼主(2025-03-06):
例程资料链接如下:
BD网盘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uA4Rn-DjOeddqIz0f0WuEw
提取码:naap
相关视频:基于CW32的L9110风扇模块的应用

一、简介

L9110风扇模块是一种常见的电机驱动模块,可以用于控制小型直流风扇的转动,常被用于:

(1) 电子设备散热:将L9110风扇模块连接到需要散热的电子设备上,通过控制风扇的转速来提高设备的散热效果,保持设备的正常工作温度。

(2) DIY电子项目:L9110风扇模块是制作各种DIY电子项目的理想选择。通过将其与微控制器板结合使用,可以构建自己的智能风扇、温度控制系统等。这为爱好者提供了灵活性和创造力的发挥空间。

(3) 模型制作:L9110风扇模块也可以在模型制作领域中找到应用。通过将风扇模块嵌入模型中,并通过控制模块来改变风扇的速度和转向,可以增加模型的真实感和互动性。

二、所需物料

本实验用到了CW32F030C8T6小蓝板、L9110风扇模块、LED交通信号灯模块、轻触微动立式按键开关及Keil5开发环境。

风扇三档转速调节系统

三、风扇三档转速调节系统说明
(1)L9110风扇模块

L9110风扇模块,可控制正反转,具有安装孔,可以吹灭20cm外的打火机或蜡烛火焰,经常被用于灭火机器人之上。

【连线】:VCC连5V,GND连GND,INA连PA0,INB连PA1

(2)LED交通信号灯模块

【连线】:GND连GND,R连PC13,Y连PC14,G连PC15

(3)轻触微动立式按键开关

【连线】:VCC连+3.3V,GND连GND,OUT接PB9

四、核心代码

L9110.c:
#include "L9110.h"
#include "GTIM.h"

void L9110_GPIO_Init()      //INA接PA0,INB接PA1
{
  __RCC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IT = GPIO_IT_NONE;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Pins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CW_GPIOA, &GPIO_InitStruct);

  PA00_AFx_GTIM2CH1();  //PA0引脚复用为GTIM通道1
  PA01_AFx_GTIM2CH2();  //PA1引脚复用为GTIM通道2
}

void Turn_around(int16_t value)  //风扇转动函数
{
  if(value>0)
  {
    GTIM_SetCompare1(CW_GTIM2,value); //设置CRR1的值为value
    GTIM_SetCompare2(CW_GTIM2,0);
  }
  else
  {
    GTIM_SetCompare1(CW_GTIM2,0);
    GTIM_SetCompare2(CW_GTIM2,-value);//设置CRR2的为value
  }
}
GTIM.c:
#include "GTIM.h"

void GTIM2_Init(void) //输出PWM到INA和INB引脚
{
  RCC_APBPeriphClk_Enable1(RCC_APB1_PERIPH_GTIM2,ENABLE);  //使能APB外设时钟

  GTIM_InitTypeDef GTIM_Initstruct;
  GTIM_Initstruct.Mode = GTIM_MODE_TIME;  //工作模式-->定时器模式
  GTIM_Initstruct.OneShotMode = GTIM_COUNT_CONTINUE;//连续计数模式
  GTIM_Initstruct.ToggleOutState = DISABLE;  //电平反转失能
  GTIM_Initstruct.Prescaler = BTIM_PRS_DIV64;  //预分频
  GTIM_Initstruct.ReloadValue =1000-1;//计数重载周期,16bit自动重载寄存器ARR,ARR的值最大为65535
  GTIM_TimeBaseInit(CW_GTIM2,&GTIM_Initstruct);
  //定时时长=预分频/计数器时钟源频率*(计数重载周期+1),即T=64/64000000*1000s=1ms
  GTIM_OCInit(CW_GTIM2,GTIM_CHANNEL1,GTIM_OC_OUTPUT_PWM_LOW);//向GTIMx_CCMR寄存器中的 CCyM 位写入0xF
  GTIM_OCInit(CW_GTIM2,GTIM_CHANNEL2,GTIM_OC_OUTPUT_PWM_LOW);
  //当 GTIM2_CNT <= GTIM2_CCR1(GTIM2_CCR2)时,CH1(CH2)通道输出高电平,否则输出低电平
  GTIM_Cmd(CW_GTIM2,ENABLE); //GTIM2使能

  GTIM_SetCompare1(CW_GTIM2,0);
  GTIM_SetCompare2(CW_GTIM2,0);
  //GTIM2_CCR1(GTIM2_CCR2)中的比较值设为0,CH1(CH2) 通道输出保持为低电平
}
main.c
#include "main.h"
#include "LED.h"
#include "L9110.h"
#include "GTIM.h"
#include "Key.h"

int main()
{
  LED_Init();       //三个LED灯用来指示风扇转动状态
  L9110_GPIO_Init();//L9110风扇模块引脚初始化配置
  Key_GPIO_Init();  //轻触微动立式按键开关用来进行三档转速调节
  GTIM2_Init();     //输出PWM到INA,INB引脚
  while(1)
  {
    Key_Scan();     //扫描按键并执行相应功能
    LED_Indicator();//指示灯
  }
}

五、效果演示+说明

(1)系统上电处于0档,风扇不转,红色LED灯点亮

(2)第一次按下按键开关,系统设置为正向一档,风扇满占空比旋转,风力达到最大,同时红灯熄灭,黄灯点亮,代表风扇顺时针旋转。此后第二次、第三次按下开关,转速依次下降,第四次按下开关,系统回到0档

(3)第五次按下按键开关,系统设置为反向一档,风扇满占空比旋转,风力达到最大,同时红灯熄灭,绿灯点亮,代表风扇逆时针旋转。此后第六次、第七次按下开关,转速依次下降,第八次按下开关,系统回到0档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302_81038468/article/details/136507997

网友A:
PWM进行占空比设置

网友B:
这个指示灯还是非常有分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