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mx配置RTTHread工程

楼主(2025-03-06):
一、STM32Cubemx配置RTTHread工程
要在 STM32CubeMX 中配置 RT-Thread 工程,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下载并安装 STM32CubeMX:

访问 ST 官方网站,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的 STM32CubeMX。
在 STM32CubeMX 中安装 RT-Thread 软件包:

打开 STM32CubeMX,进入 软件包管理器(Software Packs)。
搜索并安装 RT-Thread 软件包。
安装完成后,重新启动 STM32CubeMX。
在help中找到包管理:

输入RT-Thread的下载地址:

链接地址:https://www.rt-thread.org/download/cube/RealThread.RT-Thread.pdsc

将链接复制到RT-Thread中即可:

下载完成后就可以看见RTThread的选项配置了:

创建新的 STM32 工程并添加 RT-Thread:

在 STM32CubeMX 中,创建一个新的 STM32 工程,选择适合的 MCU 型号。
在 软件包(Software Packs) 选项卡中,选择并启用 RT-Thread。
根据需要配置 RT-Thread 的组件和参数。
生成代码并在开发环境中编译:

配置完成后,生成代码。
在的开发环境中打开生成的工程,编译并下载到目标板上。
此外也可以使用 RT-Thread Studio,这是一款集成开发环境,支持与 STM32CubeMX 联合使用,简化 RT-Thread 项目的创建和配置。
请注意,具体操作步骤可能因软件版本和硬件平台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建议参考相关的官方文档和教程,以获取更详细的指导。

二、使用STM32Cubemx创建RTTHread任务
启用 RT-Thread
在左侧 Middleware and Software Packs 选项卡中,找到 RT-Thread,点击启用。
进入 RT-Thread 配置 页面,可以修改线程堆栈大小、任务调度方式等。

将动态创建任务的配置打开:

打开 main.c,在 main() 里创建 RT-Thread 任务:

#include <rtthread.h>

// 线程控制块
static rt_thread_t test_thread = RT_NULL;

// 线程入口函数
void test_entry(void *parameter)
{
    while (1)
    {
        rt_kprintf("RT-Thread Task Running...\n");
        rt_thread_mdelay(1000);  // 1s 延时
    }
}

int main(void)
{
    // 硬件初始化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 创建 RT-Thread 线程
    test_thread = rt_thread_create("test_task", test_entry, RT_NULL,
                                   1024, 10, 10);

    if (test_thread != RT_NULL)
        rt_thread_startup(test_thread);

    rt_kprintf("RT-Thread System Running...\n");

    while (1)
    {
        rt_thread_mdelay(1000);
    }
}

解释代码
rt_thread_create():创建 RT-Thread 任务:

“test_task”:任务名称
test_entry:任务入口函数
RT_NULL:无传入参数
1024:任务堆栈大小(单位:字节)
10:任务优先级(数值越小优先级越高)
10:时间片大小
rt_thread_startup():启动任务。

rt_kprintf():RT-Thread 提供的 printf() 替代函数(默认输出到串口)。

rt_thread_mdelay(1000):任务休眠 1 秒。
————————————————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NC-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49476241/article/details/145970740

网友A:
STCubeMX直接集成了RTT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