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的连接方法

楼主(2025-03-06):
1、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接地
只要是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存在压差,容易积累电荷,造成静电。地是参考0电位,所有电压都是参考地得出的,
地的标准要一致,故各种地应短接在一起。人们认为大地能够吸收所有电荷,始终维持稳定,是最终的地参考点。虽然有些板子没有接大地,但发电厂是接大地的,
板子上的电源最终还是会返回发电厂入地。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不短接又不妥,理由如上有四种方法解决此问题:
1、用磁珠连接;2、用电容连接;3、用电感连接;4、用0欧姆电阻连接。
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
磁珠不合。
电容隔直通交,造成浮地。
电感体积大,杂散参数多,不稳定。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
2、跨接时用于电流回路
当分割电地平面后,造成信号最短回流路径断裂,此时,信号回路不得不绕道,
形成很大的环路面积,电场和磁场的影响就变强了,容易干扰/被干扰。在分割区上跨接0欧电阻,可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减小干扰。
3、配置电路
一般,产品上不要出现跳线和拨码开关。有时用户会乱动设置,易引起误会,为了减少维护费用,应用0欧电阻代替跳线等焊在板子上。空置跳线在高频时相
当于天线,用贴片电阻效果好。
4、其他用途
布线时跨线调试/测试用:在开始设计时,要串一个电阻用来调试,但是不不能确定具体的值,加了这么一个器件后方便以后电路的调试,如果调试的结果不
需要加电阻,就加一个0欧姆的电阻。临时取代其他贴片器件作为温度补偿器件 更多时候是出于EMC对策的需要。另外,0欧姆电阻比过孔的寄生电感小,
而且过孔还会影响地平面(因为要挖孔)。
1,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2,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不影响外观)
3,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4,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ohm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
5,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6,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
7,单点接地(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8,熔丝作用
*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接地*
  只要是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存在压差,容易积累电荷,造成静电。地是参考0电位,所有电压都是参考地得出的,
地的标准要一致,故各种地应短接在一起。人们认为大地能够吸收所有电荷,始终维持稳定,是最终的地参考点。虽然有些板子没有接大地,但发电厂是接大地的,
板子上的电源最终还是会返回发电厂入地。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不短接又不妥,理由如上有四种方法解决此问题:
1、用磁珠连接;
2、用电容连接;
3、用电感连接;
4、用0欧姆电阻连接。
  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
预知的情况,磁珠不合。
  电容隔直通交,造成浮地。
  电感体积大,杂散参数多,不稳定。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
*跨接时用于电流回路*
  当分割电地平面后,造成信号最短回流路径断裂,此时,信号回路不得不绕道,形成很大的环路面积,电场和磁场的影响就变强了,容易干扰/被干扰。在
分割区上跨接0欧电阻,可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减小干扰。
*配置电路*
  一般,产品上不要出现跳线和拨码开关。有时用户会乱动设置,易引起误会,为了减少维护费用,应用0欧电阻代替跳线等焊在板子上。
空置跳线在高频时相当于天线,用贴片电阻效果好。
*其他用途*
布线时跨线
调试/测试用
临时取代其他贴片器件
作为温度补偿器件

更多时候是出于EMC对策的需要。另外,0欧姆电阻比过孔的寄生电感小,而且过孔还会影响地平面(因为要挖孔)。
0欧电阻作用(转)。。。
我们经常在电路中见到0欧的电阻,对于新手来说,往往会很迷惑:既然是0欧的电阻,那就是导线,为何要装上它呢?还有这样的电阻市场上有卖吗?其实0欧
的电阻还是蛮有用的。大概有以下几个功能:
①做为跳线使用。这样既美观,安装也方便。
②在数字和模拟等混合电路中,往往要求两个地分开,并且单点连接。我们可以用一个0欧的电阻来连接这两个地,而不是直接连在一起。这样做的好处就是,
地线被分成了两个网络,在大面积铺铜等处理时,就会方便得多。附带提示一下,这样的场合,有时也会用电感或者磁珠等来连接。
③做保险丝用。由于PCB上走线的熔断电流较大,如果发生短路过流等故障时,很难熔断,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事故。由于0欧电阻电流承受能力比较弱(其实0欧
电阻也是有一定的电阻的,只是很小而已),过流时就先将0欧电阻熔断了,从而将电路断开,防止了更大事故的发生。有时也会用一些阻值为零点几或者几欧的
小电阻来做保险丝。不过不太推荐这样来用,但有些厂商为了节约成本,就用此将就了。
④为调试预留的位置。可以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安装,或者其它的值。有时也会用*来标注,表示由调试时决定。
⑤作为配置电路使用。这个作用跟跳线或者拨码开关类似,但是通过焊接固定上去的,这样就避免了普通用户随意修改配置。通过安装不同位置的电阻,就可以更
改电路的功能或者设置地址。
          0欧的电阻不但有卖,而且还有不同的规格呢,一般是按功率来分,如1/8瓦,1/4瓦等等。
其它回答
①做为跳线使用。这样既美观,安装也方便。
②在数字和模拟等混合电路中,往往要求两个地分开,并且单点连接。我们可以用一个0欧的电阻来连接这两个地,而不是直接连在一起。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地线
被分成了两个网络,在大面积铺铜等处理时,就会方便得多。附带提示一下,这样的场合,有时也会用电感或者磁珠等来连接。
③做保险丝用。由于PCB上走线的熔断电流较大,如果发生短路过流等故障时,很难熔断,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事故。由于0欧电阻电流承受能力比较弱(其实0欧电阻
也是有一定的电阻的,只是很小而已),过流时就先将0欧电阻熔断了,从而将电路断开,防止了更大事故的发生。有时也会用一些阻值为零点几或者几欧的小电阻
来做保险丝。不过不太推荐这样来用,但有些厂商为了节约成本,就用此将就了。
④为调试预留的位置。可以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安装,或者其它的值。有时也会用*来标注,表示由调试时决定。
⑤作为配置电路使用。这个作用跟跳线或者拨码开关类似,但是通过焊接固定上去的,这样就避免了普通用户随意修改配置。通过安装不同位置的电阻,就可以更改
电路的功能或者设置地址。
0欧的电阻的规格,一般是按功率来分,如1/8瓦,1/4瓦等等。
1、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接地
只要是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存在压差,容易积累电荷,造成静电。地是参考0电位,所有电压都是参考地得出的,地
的标准要一致,故各种地应短接在一起。人们认为大地能够吸收所有电荷,始终维持稳定,是最终的地参考点。虽然有些板子没有接大地,但发电厂是接大地的,板
子上的电源最终还是会返回发电厂入地。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不短接又不妥,理由如上有四种方法解决此问题:用磁珠连接;
用电容连接;用电感连接;用0欧姆电阻连接。 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
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磁珠不合。电容隔直通交,造成浮地。电感体积大,杂散参数多,不稳定。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
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
2、跨接时用于电流回路 当分割电地平面后,造成信号最短回流路径断裂,此时,信号回路不得不绕道, 形成很大的环路面积,电场和磁场的影响就变强了,容易干
扰/被干扰。在分割区上跨接0欧电阻,可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减小干扰。
3、配置电路 一般,产品上不要出现跳线和拨码开关。有时用户会乱动设置,易引起误会,为了减少维护费用,应用0欧电阻代替跳线等焊在板子上。空置跳线在高
频时相当于天线,用贴片电阻效果好。
4、其他用途 布线时跨线调试/测试用:在开始设计时,要串一个电阻用来调试,但是不不能确定具体的值,加了这么一个器件后方便以后电路的调试,如果调试的结
果不需要加电阻,就加一个0欧姆的电阻。临时取代其他贴片器件作为温度补偿器件 更多时候是出于EMC对策的需要。另外,0欧姆电阻比过孔的寄生电感小,而且过
孔还会影响地平面(因为要挖孔)。

1,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2,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不影响外观)
3,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4,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ohm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
5,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6,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
7,单点接地    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8,熔丝作用
“补偿电阻”在许多场合都有使用,其作用也相差甚远。
不过较为常见的是“温度补偿电阻”。主要是用来补偿测量时受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测量元件自身产生的误差(测量的电压信号发生变化)。因为许多导体的电阻随温
度的升高而增大,测量元件产生的电信号在测量、传送过程就会受此影响。
为了补偿测量元件产生的电压信号随温度的变化,可以采用电桥补偿的方法,其原理是将电桥的三个桥臂用三个标准电阻放置在温度恒定的地方,而用一个阻值随温度
的变化而变化的补偿电阻作为电桥的另外一个桥臂。这样,温度变化时,电桥的两端将产生一定的电压,若设计得好,此电压可以正好等于测量元件受温度变化产生
的电压信号的变化。将补偿电桥的信号与测量信号叠加,就能够补偿温度变化产生的影响。
为了减小线路传输电阻温度系数影响,可在传输电路中串联一个具有“负温度系数”的补偿电阻(其阻值随温度的升高而下降),参数选择好的话,可以正好保持传输
线路的总阻值不受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即保持传输线路的总电阻为常数。
至于其它补偿电阻,原理大体上与此相近,就不赘述了。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35654286/article/details/145228631

网友A:
可以有效避免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的电位差,减少共模干扰。

网友B:
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别布置在不同的地平面上,可以有效减少相互干扰。

网友C:
用电感连接模拟地和数字地时,可以起到滤波和蓄能的作用,但同样需要注意电感可能带来的高频噪声问题。

网友D:
防止地环路和共模干扰。

网友E:
可以有效隔离模拟和数字信号,减少相互干扰。

网友F:
若必须交叉,尽量以 斜线或十字线 连接,减少耦合。

网友G:
在PCB设计中,通过一个接地点将两者连接,实现简单。

网友H:
0欧姆电阻对所有频率的噪声都有衰减作用,可以有效抑制噪声。

网友I:
模拟地和数字地走线避免平行,减少电磁耦合。

网友J:
选择合适的电容值和类型,确保在所需频率范围内提供足够的旁路效果。

网友A:
磁珠对高频噪声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可以有效减少高频噪声的传播。

网友K: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别通过独立的地线连接到电源地的同一点上。它能有效避免地电流干扰,因为模拟地和数字地的电流各自独立回流,不会相互影响。但缺点是需要较多的布线空间。常用于对干扰敏感的模拟电路和高速数字电路中,如高精度的模拟信号采集系统、高速数字信号处理系统等。

网友L:
在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串联磁珠或电感,以隔离高频噪声。

网友M:
模拟地和数字地的连接点应靠近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N:
电容滤除高频噪声,电阻限制电流。

网友H:
在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并联电容,以旁路高频噪声。

网友F:
可以有效减少地环路和共模噪声,确保地电位的一致性。

网友O:
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布线应尽量分开,避免相互交叉和靠近,以减少电磁耦合。模拟地的布线应尽量短而粗,以降低地线电阻和电感;数字地的布线可以根据数字信号的频率和电流大小来确定,一般也要求有足够的宽度。

网友P:
要在PCB设计中考虑多个接地点的布局,增加了设计复杂性。

网友Q:
电容具有隔直通交的原理,可以用于连接模拟地和数字地。

网友I:
可以有效地过滤掉低频的干扰信号,对于保持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的直流稳定性有一定作用。

网友R:
模拟地和数字地连接点应远离大功率器件(如电机驱动)以降低干扰。

网友S:
0欧姆电阻在电路中相当于一个很窄的电流通路,可以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抑制噪声。

网友T:
适用于高频信号,可以提供更低的阻抗路径,减少高频噪声的传播。

网友U:
在高频电路中,由于信号的波长较短,地线的电感效应会变得比较明显,单点接地可能会导致地线阻抗过高,从而产生较大的地电位差。此时可以采用多点接地法,即模拟地和数字地在多个位置进行连接,以降低地线的电感和阻抗,减少地电位差。

网友V:
使用光耦、磁耦等隔离器件将模拟地和数字地隔离开来,使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电气连接,从而有效避免地电位差和地电流干扰。

网友W:
需要确保地平面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避免产生地平面分割导致的噪声问题。

网友X:
使用0欧姆电阻连接模拟地和数字地,实现简单。

网友U:
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别设置在不同的接地平面上,通过过孔在合适的位置进行连接。这样可以提供良好的接地性能,减少地线阻抗和电磁干扰。

网友Y:
对于高频干扰信号的抑制能力相对较弱。如果系统中的高频干扰比较严重,单独使用电容可能无法满足要求。而且电容的值如果选择不当,可能会导致在启动时产生较大的电流冲击。

网友Z:
两地存在电压差(如由负载不平衡引起),需在连接点加 双向 TVS 管 或 齐纳二极管 进行钳位。

网友AA:
在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并联一个 10nF~100nF 陶瓷电容,并串联一个 1Ω~10Ω 电阻。

网友AB:
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它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使用磁珠连接模拟地和数字地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的磁珠。

网友AC:
它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比磁珠在某些方面更强。使用0欧姆电阻连接模拟地和数字地时,可以保证直流电位相等,实现单点接地,并限制噪声。此外,0欧姆电阻还可以用于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减小干扰。

网友AD:
电容具有隔直流通交流的特性。在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连接一个合适容量的电容,可以阻止直流电流的流动,同时为交流干扰信号提供一个旁路通道,将干扰信号滤除。

网友AE:
将模拟地和数字地通过一条地线连接到电源地,所有的接地电流都通过这一条地线回流。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布线简单,缺点是存在地电流干扰,如果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地电流较大,会在公共地线上产生较大的电压降,从而导致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之间相互干扰。适用于对干扰要求不高、电路规模较小的情况。

网友AF:
用磁珠连接

网友AG:
在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连接合适的滤波器,如电容、电感、LC 滤波器等,可以有效抑制高频干扰信号在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的传输。

网友AH:
需要在PCB设计中考虑地平面的分割和连接,增加了设计复杂性。

网友AI(2025-04-07):
电感连接地能滤噪储能,但小心高频干扰。

网友AJ:
使用0欧姆电阻作为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的连接是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它既能保持地的连续性,又能限制环路电流,减少噪声。

网友AK:
使用差分信号传输和隔离电路,可以有效抑制地环路和共模干扰。

网友AL:
磁珠能吸收高频干扰,降低噪声干扰。

网友AM:
直接用接地线连接两个点简单方便。

网友AN:
用差分信号传输,地线共用,减少共模干扰,保证地电位一致。

网友AO:
根据电路频率和容量需求,选电容值和类型,比如陶瓷电容适合高频,电解电容适合大容量。

网友AP:
电容只让交流电通过,阻止直流电,所以能连接不同地线。

网友AQ(2025-05-09):
用光耦或变压器隔离,信号互不干扰。

网友AR:
多个接地点确实让PCB设计更复杂,但有助于降低噪声和提高稳定性。

网友AS:
用磁珠或电感隔高频,保护电路稳定。

网友AT:
电压差大,加双向TVS或齐纳二极管保护,稳压。

网友AU:
0欧姆电阻像海绵吸水,不管啥频率的噪声都能吸收

网友AV:
确保地线连通,别断开,这样能减少噪声干扰。

网友AW:
用一根无电阻的线连接两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