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printf函数的原理

楼主(2025-03-06):
明确这些问题首先须要明确printf()函数的工作原理。
printf()维持了一个需要打印的变量栈,默认情况下,參数进栈的顺序是由右向左的。因此,參数进栈以后的内存模型例如以下图所看到的:
打印的时候,printf依照字符转换说明符规定的格式从低地址開始提取数据。直到參数打印完。
比方遇到 %f 说明符就提取8个字节的数据,遇到 %d 就提取4个字节。printf()事实上不知道參数的个数,它仅仅会依据format中的打印格式的数目依次打印堆栈中參数format后面地址的内容。
这样一来,printf()事实上存在安全隐患:它会强行读取内存的数据当作正常数据输出,没有边界检测(非常有可能产生堆溢出)。
比如这种代码:
char string[]="Hello World!";
printf("String: %s  ,强行再读一次: %#p\n", string);
printf("String: %s  ,强行再读一次: %#s\n", string);
输出如下:
String:Hello World!  , 强行再读一次: 0X001C1073
String: Hello World!  ,强行再读一次:

网友A:
打印的时候,printf依照字符转换说明符规定的格式从低地址開始提取数据。

网友B:
printf()维持一个需要打印的变量栈

网友C:
打印函数还是有必要深入学习的

网友D(2025-06-27):
printf 是 C 语言标准库函数,用于格式化输出。其原理是:解析格式字符串(如 "% d"),提取格式控制符;根据控制符类型(整型、浮点型等)从栈中读取参数;将参数按指定格式(进制、精度等)转换为字符串;最后通过系统调用(如 write)将结果输出到标准输出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