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IIC通讯和EEPROM

楼主(2025-03-06):
一、IIC通讯简介
IIC(也被称为I²C,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它由Philips Semiconductor(现在的NXP Semiconductors)在1980年代初期开发,用于在集成电路(IC)之间进行低速、短距离的通信。I²C协议广泛应用于嵌入式系统中,尤其是在微控制器与各种外围设备之间的通信,如传感器、EEPROM、RTC(实时时钟)等。

1. 基本特点
两线制接口:I²C协议只需要两根线进行通信,一根是串行数据线(SDA),另一根是串行时钟线(SCL)。
多主设备:I²C允许多个主设备(master)和多个从设备(slave)在同一总线上通信。每个设备都有一个唯一的7位或10位地址。
同步通信:数据传输是同步进行的,由主设备提供时钟信号。
支持多主机:在多主机系统中,通过一种称为“仲裁”的机制来解决两个或多个主设备同时尝试控制总线的情况。
数据传输速率:I²C支持多种数据传输速率,标准模式下为100kbps,快速模式为400kbps,还有更快速的版本如快速模式加(Fast-mode Plus,1Mbps)和高速模式(High-speed Mode,3.4Mbps)。
其主要的优缺点:
优点
线路简单:只需要两根线,减少了硬件成本和PCB布局的复杂性。
易于扩展:可以轻松添加或移除设备,只需修改地址即可。
低功耗:适合低功耗应用,如便携式设备。
缺点
速度较慢:与其他串行通信协议相比,I²C的数据传输速度较慢。
总线冲突:如果多个主设备尝试同时通信,可能会导致总线冲突。
距离限制:虽然支持长总线,但随着距离的增加,信号质量会下降。
I²C协议因其简单性和灵活性,在嵌入式系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新的通信协议如I²C的替代品也在不断出现,以满足更高速度和更复杂系统的需求。

2. 工作模式
写入模式:主设备发送数据到从设备。
读取模式:主设备从从设备接收数据。
3. 整体流程
启动信号:

主设备生成起始信号,即将SDA从高电平拉低时,同时SCL保持高电平。这表示通信即将开始。
从机地址发送:

主设备发送从机地址,包括从机地址和读/写位。根据I2C协议,从机地址的最低位用于表示读写方向,0表示写,1表示读。
应答信号接收:

主设备发送完从机地址后,会释放SDA线,等待从机发送应答信号。从机成功接收地址后,发送ACK信号。
数据传输:

主设备发送数据字节,将每个数据字节依次发送到从设备。每发送一个数据字节,主设备会等待从设备的ACK信号,确认从设备已成功接收数据。
重复步骤3和4:

主设备可以连续发送多个数据字节,每发送一个数据字节都需要等待从设备的ACK信号。
停止信号:

主设备发送完所有数据后,生成停止信号,即将SDA从低电平拉高时,同时SCL保持高电平。这表示通信结束。
4. 信号流程
I²C协议的信号流程包括多个状态,如启动条件(Start Condition)、停止条件(Stop Condition)、应答位(Acknowledge Bit)和数据传输。

起始信号
当主设备将SDA线从高电平拉低,同时SCL线保持高电平时,生成一个启动条件。

代码实现:

IIC_SCL=1;
IIC_SDA=1;
delay_10us(1);
IIC_SDA=0;
delay_10us(1);
IIC_SCL=0;

停止信号
当主设备将SDA线从低电平拉高,同时SCL线保持高电平时,生成一个停止条件。

代码实现:

/**
* @brief I2C 停止信号
*/
void i2c_stop(void)
{
    IIC_SCL=1;
    IIC_SDA=0;
    delay_10us(1);
    IIC_SDA=1;
    delay_10us(1);
}

应答信号
当从设备成功接收到数据后,通过拉低SDA线发送一个应答信号(ACK)。

/**
* @brief I2C 应答信号
*/
void i2c_ack(void)
{
    IIC_SCL=0;
    IIC_SDA=0;
    delay_10us(1);
    IIC_SCL=1;
    delay_10us(1);
    IIC_SCL=0;
}

非应答信号
当从设备成功接收到数据后,保持SDA线为高电平发送一个不应答信号(NACK)。

代码实现:

/**
* @brief I2C 非应答信号
*/
void i2c_nack(void)
{
    IIC_SCL=0;
    IIC_SDA=1;
    delay_10us(1);
    IIC_SCL=1;
    delay_10us(1);
    IIC_SCL=0;
}

主机等待从机应答
主机发送数据后,需要等待从机的应答信号,以确认从机是否成功接收到数据。

主机发送完一个数据字节后,释放SDA线,并保持SCL线为高电平。
主机等待一段时间(等待从机发送应答信号)。
如果从机成功接收到数据并准备好接收下一个数据字节,则会发送一个ACK信号,此时SDA线会被从低电平拉高(应答)。
如果从机未能正确接收数据或者出现其他错误,则会发送一个NACK信号,此时SDA线会保持为低电平(不应答)。
主机在等待一段时间后,会检测SDA线的电平,以判断从机的应答状态。
完整写入过程
/**
* @brief EEPROM 写入数据
*/
void at24c02_write(u8 addr,u8 dat)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0xa0);
    i2c_wait_ack();
    i2c_send_byte(addr);
    i2c_wait_ack();
    i2c_send_byte(dat);
    i2c_wait_ack();
    i2c_stop();
}

完整读取过程
/**
* @brief EEPROM 读取数据
*/
u8 at24c02_read(u8 addr)
{
    u8 dat;
    i2c_start();
    // 发送器件地址和写控制位
    i2c_send_byte(0xa0);
    i2c_wait_ack();
    // 写入要读取的地址
    i2c_send_byte(addr);
    i2c_wait_ack();
    // 改变传送方向,读写信号反过来,重新启动
    i2c_start();
    // 发送器件地址和读控制位
    i2c_send_byte(0xa1);
    i2c_wait_ack();
    // 读取数据
    dat=i2c_read_byte(0);
    i2c_stop();
    return dat;
}

二、AT24C02 芯片介绍
24C02/043/08/16/321/64 是电可擦除 PROM, 容易分别是2K位、4K位、16K位、32K位、64K位,是采用串行I2C总线的EEPROM芯片,其电压可允许低至1.8V,待机电流1uA,工作电流 1mA。

1. 引脚介绍

VCC:电源输入引脚,通常连接到系统的正电源(例如5V)。
GND:接地引脚,连接到系统的地线。
SCL:串行时钟线(Serial Clock),用于在I²C通信中提供时钟信号。主设备通过这个引脚控制数据的时序。
SDA:串行数据线(Serial Data),用于在主设备和AT24C02之间传输数据。
A0、A1、A2:硬件地址引脚。这些引脚通过不同的电平组合(高电平或低电平)来确定EEPROM在I²C总线上的唯一地址。当所有这些引脚都接地时(GND),AT24C02的默认地址是0xA0(写操作)或0xA1(读操作)。
WP(Write Protect,写保护):这是一个输入引脚,用于防止EEPROM被写入。当WP引脚接高电平时,EEPROM被保护,只能读取数据,不能写入新数据。如果WP引脚接地或悬空(通常接地),则允许对EEPROM进行写入操作。
2. 典型总线配置

三、开发示例
1. 硬件连接

2. 软件实现
本代码示例,使用

K2键 写数据到EEPROM,每次增加一,并通过串口输出当前值;
K2键 读取EEPROM,通过串口输出值;
i2c_utils.c
#include "i2c_utils.h"
#include "common_utils.h"

/**
* @brief I2C 起始信号
*/
void i2c_start(void)
{
        IIC_SDA=1;  //如果把该条语句放在SCL后面,第二次读写会出现问题
        delay_10us(1);
        IIC_SCL=1;
        delay_10us(1);
        IIC_SDA=0;        //当SCL为高电平时,SDA由高变为低
        delay_10us(1);
        IIC_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delay_10us(1);
}
/**
* @brief I2C 停止信号
*/
void i2c_stop(void)
{
        IIC_SDA=0;
        delay_10us(1);
        IIC_SCL=1;
        delay_10us(1);
        IIC_SDA=1;
        delay_10us(1);
}

/**
* @brief I2C 应答信号
*/
void i2c_ack(void)
{
        IIC_SCL=0;
        IIC_SDA=0;        //SDA为低电平
        delay_10us(1);
           IIC_SCL=1;
        delay_10us(1);
        IIC_SCL=0;
}
/**
* @brief I2C 非应答信号
*/
void i2c_nack(void)
{
        IIC_SCL=0;
        IIC_SDA=1;        //SDA为高电平
        delay_10us(1);
           IIC_SCL=1;
        delay_10us(1);
        IIC_SCL=0;
}
/**
* @brief 主机等待从机应答
*/
u8 i2c_wait_ack(void){
    u8 ucErrTime=0;
    // 保持 SCL 高电平
    IIC_SCL=1;
    delay_10us(1);
    while(IIC_SDA){
        ucErrTime++;
        // 如果等待时间过长,返回错误
        if(ucErrTime>100){
            i2c_stop();
            return 1;
        }
    }
    IIC_SCL=0;
    return 0;
}
/**
* @brief I2C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i2c_send_byte(u8 dat){
    u8 t;
    // 低电平时 可以SDA可以改变
    IIC_SCL=0;
    for(t=0;t<8;t++){
        // 最高位是1
        if((dat & 0x80)>0){
            // 发送 1
            IIC_SDA=1;
        }else{
            // 发送 0
            IIC_SDA=0;
        }
        // 下一位
        dat<<=1;
        delay_10us(1);
        // 时序
        IIC_SCL = 1;
        delay_10us(1);
        IIC_SCL = 0;
        delay_10us(1);
    }
}
/**
* @brief I2C 读取一个字节
* @param ack 0:非应答 1:应答
*/
u8 i2c_read_byte(u8 ack){
    u8 i,receive=0;
    for(i=0;i<8;i++){
        IIC_SCL=0;
        delay_10us(1);
        // 数据不能变了
        IIC_SCL=1;
        // 读前要移位, 从高位开始
        receive<<=1;
        if(IIC_SDA)receive++;
        delay_10us(1);
    }
    if (!ack)
        i2c_nack();
    else
        i2c_ack();
    return receive;
}

eeprom_utils.c
#include "eeprom_utils.h"
#include "i2c_utils.h"
#include "common_utils.h"

/**
* @brief EEPROM 写入数据
*/
void at24c02_write(u8 addr,u8 dat)
{
    i2c_start();
    // a0=1010 0000 ,1010是固定的,0000是地址,这里是写入地址
    i2c_send_byte(0xa0);
    i2c_wait_ack();
    i2c_send_byte(addr);
    i2c_wait_ack();
    i2c_send_byte(dat);
    i2c_wait_ack();
    i2c_stop();
    delay_ms(10);
}
/**
* @brief EEPROM 读取数据
*/
u8 at24c02_read(u8 addr)
{
    u8 dat;
    i2c_start();
    // 发送器件地址和写控制位
    i2c_send_byte(0xa0);
    i2c_wait_ack();
    // 写入要读取的地址
    i2c_send_byte(addr);
    i2c_wait_ack();
    // 改变传送方向,读写信号反过来,重新启动
    i2c_start();
    // 发送器件地址和读控制位
    i2c_send_byte(0xa1);
    i2c_wait_ack();
    // 读取数据
    dat=i2c_read_byte(0);
    i2c_stop();
    return dat;
}

main.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ed_utils.h"
#include "common_utils.h"
#include "types.h"
#include "timer_utils.h"
#include "uart_utils.h"
#include "key_utils.h"
#include "eeprom_utils.h"
#include "types.h"

static u8 i = 0;
/**
* @brief 按键3回调函数
*/
void key3_4Callback(int keyNum){
        u8 dat;

        if(keyNum == 3){
                LED1 = 1;
                at24c02_write(0x00, i);
                uart_send(i);
                i++;
        }else{
                LED1 = 0;
                // 读取数据
                dat = at24c02_read(0x00);
                uart_send(dat);
        }
}

/**
* @brief 主函数
*/
main()
{
        // 关闭所有led
        led_all_off();
        key3_init();
        key4_init();
        uart_init(0xFA);

        setCallback(key3_4Callback);

        while(1)
        {

        }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xundh/article/details/136929904

网友A:
主设备生成起始信号,即将SDA从高电平拉低时,同时SCL保持高电平。

网友B:
EEPROM还有大尺寸的嘛?

网友C:
其实都是电平与时许的变化

网友D:
IIC的多主设备通信机制挺复杂的,要是多个主设备同时操作EEPROM

网友E:
现在好多EEPROM都是SPI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