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为什么示波器的方波不方?

楼主(2025-03-07):
为什么示波器的方波不方?

网友A:
你倒是把图上传来看看啊!测量的什么信号,怎么就不方了。

网友B:
设置问题

网友C:
示波器调试问题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波形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E(2025-04-08):
可能是探头和信号源的阻抗不匹配。

网友F:
示波器的带宽不足会导致高频分量丢失,使方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变缓,波形失真。

网友G:
信号源的过冲和振铃,检查 PCB 布线是否符合高速信号设计规则。

网友E:
可能是示波器设置不当。

网友H:
可能是示波器接地不良或周围存在强电磁干扰,导致显示异常。

网友I:
用 50Ω 阻抗匹配探头连接 50Ω 信号源。

网友J:
需要调整一下探头的电容值。
探头上面有一个小旋钮,在测试波形下,调整旋钮,让示波器显示为方波即可

网友K:
示波器的设置问题

网友L(2025-07-05):
示波器方波不方可能因带宽不足、上升沿过缓,或探头接触不良、触发设置不当,受寄生电容电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