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VD烧录时出现问题

楼主(2025-03-05):
用STVD烧录时出现下面这个问题,请问是什么问题呢?我二三个月前有烧录还是能正常烧的。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指定要烧写的文件,或者要烧写的文件不存在

网友B:
这个错误提示很清楚啊,不是烧写文件本身的问题,无此文件或者目录,你检查下该目录下的文件,是否有你的烧写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