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 FLASH 双BANK分区使用

楼主(2025-03-05):
GD32 F450/470 支持双分区使用,参考手册,有两种使用场景:
若FLASH 小于1M得,支持将1M Flash 分为两个分区使用,通过配置 选项字节 相关寄存器实现上电运行BANK0分区(地址0x0800 0000)代码,或者上电运行BANK1分区(地址0x0808 0000)代码;个人理解这种方式相当于MCU启动后直接跳转到指定地址BANK分区地址运行代码。

设置如下:
设置 FMC_OBCTL0 DBS 将1M FALSH 划分为两个BANK

设置 FMC_OBCTL0 BB 选择运行那个分区代码

这边简单贴一下,设置分区使用得测试代码:

void RunBank0(void)
{
        fmc_unlock();
        ob_unlock();
        fmc_ready_wait(FMC_TIMEOUT_COUNT);
        ob_double_bank_select(OB_DBS_ENABLE);
        ob_boot_mode_config(OB_BB_DISABLE);
        ob_start();
        fmc_ready_wait(FMC_TIMEOUT_COUNT);
        ob_lock();
        fmc_lock();
        NVIC_SystemReset();
}
MSH_CMD_EXPORT(RunBank0,RunBank0);

void RunBank1(void)
{
        fmc_unlock();
        ob_unlock();
        fmc_ready_wait(FMC_TIMEOUT_COUNT);
        ob_double_bank_select(OB_DBS_ENABLE);
        ob_boot_mode_config(OB_BB_ENABLE);
        ob_start();
        fmc_ready_wait(FMC_TIMEOUT_COUNT);
        ob_lock();
        fmc_lock();
        NVIC_SystemReset();
}
MSH_CMD_EXPORT(RunBank1,RunBank1);

测试结果如下:

\ | /
1.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3.1.3 build Feb 26 2025
2006 - 2019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msh >I/elog            EasyLogger V2.2.99 is initialize success.
I/INFO_LOG        IMU Sensor Application BANK 800 0000
I/INFO_LOG        Sensor Start , SoftVersion:6800000b
I/INFO_LOG        CompileTime:Feb 26 2025 23:19:44
I/INFO_LOG        APP RUN ADDRESS 8000000
I/INFO_LOG        External PIN reset
msh >
msh >Run
RunBank0
RunBank1
msh >RunBank1

\ | /
2.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3.1.3 build Feb 26 2025
2006 - 2019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msh >I/elog            EasyLogger V2.2.99 is initialize success.
I/INFO_LOG        IMU Sensor Application BANK 808 0000
I/INFO_LOG        Sensor Start , SoftVersion:6800000b
I/INFO_LOG        CompileTime:Feb 26 2025 23:18:48
I/INFO_LOG        APP RUN ADDRESS 8080000
I/INFO_LOG        software reset
msh >
msh >RunB
RunBank0
RunBank1
msh >RunBank0

\ | /
3.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3.1.3 build Feb 26 2025
2006 - 2019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msh >I/elog            EasyLogger V2.2.99 is initialize success.
I/INFO_LOG        IMU Sensor Application BANK 800 0000
I/INFO_LOG        Sensor Start , SoftVersion:6800000b
I/INFO_LOG        CompileTime:Feb 26 2025 23:19:44
I/INFO_LOG        APP RUN ADDRESS 8000000
I/INFO_LOG        software reset

注意:这种方法是没办法在两个地址运行同一个固件得,通俗一点解析,你编译好一个固件,FALSH指定得地址是0x0800 0000,那边这个固件就只能在这个地址运行,你如果把编译好得bin文件通过指定烧录地址得方式烧录到0x0808 0000,这个代码是跑不起来得;所以这种方式得使用场景是这样得:你有两个APP需要运行在MCU里面,场景1需要使用APP1,场景2需要使用APP2,那么就可以使用这个方式进行直接跳转运行。

若FLASH 大于1M得,那么恭喜你,可以有一种新得用法,使用FMC_SWP 功能,将BANK1 映射到0x0800 0000

我们利用这个特性可以完成上一节说得事情:在两个地址运行同一个固件,操作简述如下:
1.编译好一个固件,FALSH指定得地址是0x0800 0000。
2.把编译好得bin文件通过指定烧录地址得方式烧录到0x0810 0000。
3.设置FMC_SWP 和 FMC_OBCTL0 BB,实现上电运行BANK2,同时将0x0810 0000得地址映射到0x0800 0000,
4.说说为啥多了 FMC_SWP 将0x0810 0000得地址映射到0x0800 0000,就可以在两个地址运行同一个固件:烧录得到0x0810 0000得固件运行时,他要开始寻址,寻址得是以0x0800 0000为基址得,直接在0x0810 0000地址开始运行固件肯定不行,但是通过FMC_SWP 将0x0810 0000得地址映射到0x0800 0000,那就可以了
5.这个最注意得应用还是做双分区升级

参考如下:
https://www.gd32mcu.com/data/doc ... ature_cn_Rev1.0.pdf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39731165/article/details/145891348

网友A(2025-05-09):
通过设置FMC_OBCTL0的DBS位将1M Flash划分为两个BANK,再通过设置FMC_OBCTL0的BB位选择运行哪个分区代码

网友B:
void RunBank0(void)
{
    fmc_unlock();
    ob_unlock();
    fmc_ready_wait(FMC_TIMEOUT_COUNT);
    ob_double_bank_select(OB_DBS_ENABLE);
    ob_boot_mode_config(OB_BB_DISABLE);
    ob_start();
    fmc_ready_wait(FMC_TIMEOUT_COUNT);
    ob_lock();
    fmc_lock();
    NVIC_SystemReset();
}

void RunBank1(void)
{
    fmc_unlock();
    ob_unlock();
    fmc_ready_wait(FMC_TIMEOUT_COUNT);
    ob_double_bank_select(OB_DBS_ENABLE);
    ob_boot_mode_config(OB_BB_ENABLE);
    ob_start();
    fmc_ready_wait(FMC_TIMEOUT_COUNT);
    ob_lock();
    fmc_lock();
    NVIC_SystemReset();
}

网友C:
划分为两个bank的方式适用于有两个不同功能的程序需要分别在MCU中运行的场景

网友D:
无法在两个地址运行同一个固件,编译好的固件只能在指定的烧录地址运行

网友E:
Flash大于1M的时候,可以使用FMC_SWP功能,将BANK1映射到0x0800 0000

网友F:
先编译好一个固件,指定Flash地址为0x0800 0000,然后把编译好的bin文件通过指定烧录地址的方式烧录到0x0810 0000,再设置FMC_SWP和FMC_OBCTL0的BB位,实现上电运行BANK2,同时将0x0810 0000的地址映射到0x0800 0000,这样就能在两个地址运行同一个固件

网友G:
因为烧录到0x0810 0000的固件运行时是以0x0800 0000为基址寻址的,通过FMC_SWP的地址映射就能使其正常运行

网友H:
flash小于1M的情况常用于双分区升级等场景,方便程序的更新和维护

网友I:
为什么flash的大小不同会需要不同的处理方式呢

网友J:
一般情况下,flash也不会大过1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