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用STVD烧录时出现问题

楼主(2025-03-05):
用STVD烧录时出现下面这个问题,请问是什么问题呢?我二三个月前有烧录还是能正常烧的。用的是STM8S903K3。

网友A:
你确认下路径有问题;
另外你把中文字符换成英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下路径有问题;
另外你把中文字符换成英文试试;

全换成了英文的也不行

网友B:
文件路径有没有包含非法字符或过长,这可能导致系统无法正确访问。

网友C:
软件配置问题?

请反映点一下是那里的配置不对呢?

网友D:
检查是否存在硬件连接问题

楼主:
我用STVisualProgramme,可以下,但是用STVisualDevelop下就报这个错,我三个月前用STVisualDevelop还可以下的。下载器用的是ST-LINK V2的。

网友E:
重新安装或更新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新安装或更新驱动程序。

在电脑的管理器上能看到有识别到的了,这个应该不用重新安装吧?更新时也有显示是最新的驱动了。

网友F:
考虑单片机或编程器本身是否存在故障。

网友G:
注册表中的错误或损坏也可能导致文件路径问题。

这种情况怎么弄?重新装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