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74CBT6 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25-03-05):
用USB转TTL模块与单片机相连 ,接线没有问题 ,模块也回环测试了能正常收发数据 应该没啥问题;用CUBEMX初始化后 我把相关函数全注释掉 编译下载 依旧会收到00 ,用G4库官方例程修改相关参数后依旧存在;自己新建也存在;有大佬遇到过这问题吗?

感觉跟问题这篇有点类似 还在找寻中... STM32 上电串口发送0是怎么回事 https://bbs.21ic.com/icview-164446-1-1.html?fromuser=Zipper1 (出处: 21ic电子技术开**坛)

网友A:
是不是串口还没配置的时候,mcu 默认 pull down 了 tx 脚,导致 pc 接收到低电平
tx 脚外部加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B:
你把printf之前的代码全部取消注释再试试

网友C:
给我的感觉是你的串口硬件配置有问题吧这是

网友D:
虽然回环测试正常,但模块与单片机连接时可能存在电平不匹配或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

模块我就接了地和信号线 接到其他单片机上可以正常收发...

网友E:
是不是电平不对,建议USBTTL模块的电平与单片机匹配(如3.3V5V

模块我就连了gnd rx tx

网友F:
检查模块的TXRX引脚是否与单片机的RXTX正确交叉连接

网友G:
USBTTL模块和单片机共地时,可能存在电源干扰

网友H:
一般需要检查单片机引脚是否与其他外设冲突(如复用功能)

配置了的 AFPP

网友I:
确认引脚配置正确,避免与其他功能冲突

网友J:
即使注释掉相关函数,某些外设可能仍处于默认状态,导致引脚输出异常

网友K:
如果USARTRX引脚未正确配置,可能会读取到随机值(如00

网友L:
如果时钟配置不正确,USART可能无法正常工作。检查SystemClock_Config函数,确保时钟配置正确。使用STM32CubeMX重新生成时钟配置代码

网友M:
回环测试没问题,说明UART的收发配置没啥问题,相关代码也没啥问题。 会不会是你外部的那个转换模块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