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兰微SC7A20TR进行数据传输 I2C 接口的基本代码

楼主(2025-03-05):
SC7A20TR 是一款高性能的三轴加速度传感器。为了与该传感器通信,通常会通过 I2C 或 SPI 接口进行数据传输。下面是一个基于 I2C 接口的基本代码示例,使用 Arduino 平台来获取加速度数据。此代码将读取三轴加速度(X、Y、Z 轴)数据。
需要的硬件:
  • SC7A20TR 传感器
  • Arduino(如 Arduino Uno)
  • 跳线或面包板
软件依赖:
  • 需要使用 Wire 库(Arduino 默认提供,用于 I2C 通信)。
示例代码:cppCopy Code
#include <Wire.h>// SC7A20TR I2C 地址(默认 0x19,具体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define SC7A20TR_ADDR 0x19// SC7A20TR 寄存器地址

#define CTRL1_ADDR 0x20  // 控制寄存器 1

#define OUT_X_L_ADDR 0x28  // X 轴低字节

#define OUT_X_H_ADDR 0x29  // X 轴高字节

#define OUT_Y_L_ADDR 0x2A  // Y 轴低字节

#define OUT_Y_H_ADDR 0x2B  // Y 轴高字节

#define OUT_Z_L_ADDR 0x2C  // Z 轴低字节

#define OUT_Z_H_ADDR 0x2D  // Z 轴高字节
void setup()
{  // 初始化 I2C 通信
Wire.begin();
Serial.begin(9600); // 配置 SC7A20TR 传感器
writeToRegister(CTRL1_ADDR, 0x57);  // 设置采样频率和工作模式 (假设 0x57 设置为正常工作模式)
  delay(100); // 等待传感器初始化}
void loop()
{  // 读取加速度数据
int16_t ax = readAxisData(OUT_X_L_ADDR);
int16_t ay = readAxisData(OUT_Y_L_ADDR);
int16_t az = readAxisData(OUT_Z_L_ADDR);
  // 打印加速度数据
Serial.print("X: ");
Serial.print(ax);
Serial.print(" Y: ");
Serial.print(ay);
Serial.print(" Z: ");
Serial.println(az);
delay(500);  // 每 500 毫秒输出一次数据
}
void writeToRegister(byte regAddr, byte data)
{
Wire.beginTransmission(SC7A20TR_ADDR);
Wire.write(regAddr);
Wire.write(data);
Wire.endTransmission();
}
int16_t readAxisData(byte axisAddr)
{
Wire.beginTransmission(SC7A20TR_ADDR);
Wire.write(axisAddr);
Wire.endTransmission();
Wire.requestFrom(SC7A20TR_ADDR, 2);  // 读取两个字节(高字节和低字节)
// 等待数据传输完成
while (Wire.available() < 2);
byte lowByte = Wire.read();
  byte highByte = Wire.read();  // 将低字节和高字节合并成一个 16 位值
return (int16_t)((highByte << 8) | lowByte);}

代码解释:
  • 初始化 I2C:使用 Wire.begin() 初始化 I2C 总线通信。
  • 传感器配置:在 setup() 函数中,通过写入寄存器配置传感器。控制寄存器 CTRL1 被设置为 0x57,这个值决定了工作模式、输出数据率等(具体值可根据实际数据手册修改)。
  • 读取加速度数据:通过读取传感器的输出寄存器(如 OUT_X_L_ADDR、OUT_Y_L_ADDR、OUT_Z_L_ADDR),获取每个轴的加速度数据。读取的数据是两个字节,因此需要合并低字节和高字节来形成一个完整的 16 位数据。
  • 打印数据:每读取一次加速度数据后,通过 Serial.print() 函数将数据输出到串口监视器。

楼主:
士兰微有的,1355594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