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快充提高充电速度的理解

楼主(2025-03-05):
快充提高充电速度的理解

所有的快充包括PD充电功率都是指的TYPEC端输入的功率,并不是受电端负载的功率,不是电池端的充电功率,那好比输入端大功率140W是打水管,受电端是小的水龙头。水龙头类比于电池端的充电功率,既然小水龙头决定了水流的速度,那不管TYPEC端是多大的功率,按理水龙头的大水流速度是一样的,并没有因为输入端水管大就会导致水龙头的水流大。那TYPEC快充是如何提高充电速度的呢

网友A:
快充,没电也快

网友B:
快充的前提是电池,现在的电池都在4-5AH,还支持高C倍率。比如3C,5AH电池,最大功率到55W。快充技术真正解决是怎么把这么大的功率从电源端送到电池端。要么提高电压(电池端需要降压散热,但对线材要求低),要么提高电流(压力在电源端和线材要求)。然后是需要多大的电压或电流,这就是快充握手协议在解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充的前提是电池,现在的电池都在4-5AH,还支持高C倍率。比如3C,5AH电池,最大功率到55W。快充技术真正解 ...

电池端的电压并没有上去

网友C:
ximalaya.com/sound/81350995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58/?078=Lv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58/?63=6we
ximalaya.com/sound/81350995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56/?492=SZ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56/?18=JnH
ximalaya.com/sound/81350995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55/?566=ww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55/?95=Ubo
ximalaya.com/sound/81350995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54/?836=6g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54/?63=uLE
ximalaya.com/sound/81350995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53/?968=WU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53/?53=ulV
ximalaya.com/sound/81350995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51/?836=3y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51/?51=Izt
ximalaya.com/sound/81350995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50/?180=qy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50/?59=iFJ
ximalaya.com/sound/81350994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47/?120=XI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47/?91=Ipt
ximalaya.com/sound/81350994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48/?846=hV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48/?87=9T7
ximalaya.com/sound/81350994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46/?947=vP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46/?06=tNK
ximalaya.com/sound/81350994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44/?259=cC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44/?74=tn7
ximalaya.com/sound/81350994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43/?079=p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43/?85=0RL
ximalaya.com/sound/81350994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42/?856=9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42/?74=XRl
ximalaya.com/sound/81350994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41/?952=NU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41/?18=EiC
ximalaya.com/sound/81350994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40/?484=AU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40/?30=eVj
ximalaya.com/sound/81350993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38/?482=nA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38/?38=uvT
ximalaya.com/sound/81350993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36/?303=dH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36/?84=5Cw
ximalaya.com/sound/81350993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37/?482=Ne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37/?27=iM9
ximalaya.com/sound/81350993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34/?493=XO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34/?27=8c6
ximalaya.com/sound/81350993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35/?624=Kv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35/?19=bzG
ximalaya.com/sound/81350993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32/?516=rO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32/?41=zgZ
ximalaya.com/sound/81350993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31/?189=If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31/?41=Tan
ximalaya.com/sound/81350993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30/?035=Yc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30/?40=GaE
ximalaya.com/sound/81350992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29/?291=SM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29/?51=gKe
ximalaya.com/sound/81350992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28/?814=Cn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28/?63=xo1
ximalaya.com/sound/81350992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26/?958=M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26/?29=HO8
ximalaya.com/sound/81350992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25/?159=jA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25/?96=Xos
ximalaya.com/sound/81350992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24/?159=an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24/?15=E8S
ximalaya.com/sound/81350992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23/?080=aE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23/?03=YCz
ximalaya.com/sound/81350992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22/?072=Ey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22/?06=SwQ
ximalaya.com/sound/81350992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20/?326=b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20/?73=CqA
ximalaya.com/sound/81350991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19/?493=zJ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19/?72=0uh
ximalaya.com/sound/81350991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17/?590=6w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17/?70=Ae8
ximalaya.com/sound/81350991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16/?181=ZK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16/?74=quY
ximalaya.com/sound/81350991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13/?734=CT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13/?03=XBU
ximalaya.com/sound/81350991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12/?854=ZA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12/?76=rl4
ximalaya.com/sound/81350991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10/?902=q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10/?27=Bp9
ximalaya.com/sound/81350990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09/?716=XR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09/?63=lPj
ximalaya.com/sound/81350990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08/?620=by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08/?20=mt6
ximalaya.com/sound/81350990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06/?296=4L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06/?00=P3N
ximalaya.com/sound/81350990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04/?193=bL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04/?98=Mtx
ximalaya.com/sound/81350990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03/?524=SS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03/?18=07K
ximalaya.com/sound/81350990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00/?158=yw
m.ximalaya.com/sound/813509900/?06=Mhu
ximalaya.com/sound/81350989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98/?071=Iz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98/?26=tho
ximalaya.com/sound/81350989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96/?085=zm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96/?42=td7
ximalaya.com/sound/81350989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94/?317=2J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94/?41=N1L
ximalaya.com/sound/81350989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93/?246=GA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93/?52=UB5
ximalaya.com/sound/81350989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91/?938=Mn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91/?39=ARV
ximalaya.com/sound/81350989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90/?631=kU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90/?20=U15
ximalaya.com/sound/81350988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89/?838=Nh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89/?49=LfJ
ximalaya.com/sound/81350988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88/?274=Hv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88/?14=iJ0
ximalaya.com/sound/81350988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84/?847=u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84/?42=O5z
ximalaya.com/sound/81350988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83/?728=ic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83/?30=vZN
ximalaya.com/sound/81350988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80/?605=oF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80/?43=6qK
ximalaya.com/sound/81350988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81/?968=gQ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81/?93=uNr
ximalaya.com/sound/81350987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79/?383=G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79/?94=1Yc
ximalaya.com/sound/81350987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78/?147=qb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78/?15=8Cp
ximalaya.com/sound/81350987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76/?841=oR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76/?43=FM6
ximalaya.com/sound/81350987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75/?775=yi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75/?66=jGK
ximalaya.com/sound/81350987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74/?533=iZ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74/?73=quX
ximalaya.com/sound/81350987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71/?806=Cz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71/?29=6Kn
ximalaya.com/sound/81350987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70/?106=vM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70/?63=G3B
ximalaya.com/sound/81350986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67/?941=it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67/?07=DuH
ximalaya.com/sound/81350986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66/?330=vC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66/?02=GuE
ximalaya.com/sound/81350986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65/?228=MT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65/?84=Dko
ximalaya.com/sound/81350986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64/?419=GD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64/?07=dUE
ximalaya.com/sound/81350986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63/?414=6K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63/?41=Hic
ximalaya.com/sound/81350986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61/?948=tH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61/?82=bIC
ximalaya.com/sound/81350985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58/?837=zQ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58/?95=n48
ximalaya.com/sound/81350985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57/?640=N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57/?84=8ei
ximalaya.com/sound/81350985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56/?412=Ky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56/?63=ls6
ximalaya.com/sound/81350985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54/?539=bS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54/?99=f6T
ximalaya.com/sound/81350985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51/?638=Ym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51/?72=D7Q
ximalaya.com/sound/81350984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49/?042=If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49/?45=QQy
ximalaya.com/sound/81350984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45/?617=m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45/?18=ahR
ximalaya.com/sound/81350984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44/?438=cA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44/?86=HVy
ximalaya.com/sound/81350984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41/?809=c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41/?38=QhF
ximalaya.com/sound/81350984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40/?852=jg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40/?16=71L
ximalaya.com/sound/81350983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39/?960=Gg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39/?07=XHl
ximalaya.com/sound/81350983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38/?605=AR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38/?10=y5I
ximalaya.com/sound/81350983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34/?213=qh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34/?30=RvP
ximalaya.com/sound/81350983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32/?067=L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32/?03=FSQ
ximalaya.com/sound/81350983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30/?438=b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30/?29=2TN
ximalaya.com/sound/81350982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29/?850=2t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29/?10=6Xu
ximalaya.com/sound/81350982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25/?850=vW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25/?29=Gnr
ximalaya.com/sound/81350982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24/?553=pm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24/?13=C3n
ximalaya.com/sound/81350982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23/?541=MG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23/?07=aHB
ximalaya.com/sound/81350982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22/?726=9G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22/?44=0Xb
ximalaya.com/sound/81350982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21/?668=gG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21/?21=RI2
ximalaya.com/sound/81350982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20/?021=3Q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20/?38=ABj
ximalaya.com/sound/81350981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17/?240=wd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17/?94=1IL
ximalaya.com/sound/81350981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18/?699=Ue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18/?76=yf3
ximalaya.com/sound/81350981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14/?415=uv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14/?84=SW9
ximalaya.com/sound/81350981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13/?051=4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13/?41=FV3
ximalaya.com/sound/81350981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12/?634=a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12/?94=Y2W
ximalaya.com/sound/81350981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11/?425=7X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11/?68=vCG
ximalaya.com/sound/81350981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10/?414=Lv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10/?96=cWq
ximalaya.com/sound/81350980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09/?883=bs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09/?32=wau
ximalaya.com/sound/81350980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08/?582=cp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08/?35=GAU
ximalaya.com/sound/81350980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07/?603=gt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07/?82=KE1
ximalaya.com/sound/81350980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05/?535=GT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05/?33=uo8
ximalaya.com/sound/81350980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04/?525=mt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04/?07=def
ximalaya.com/sound/81350980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03/?493=IM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03/?07=TkH
ximalaya.com/sound/81350980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00/?394=mj
m.ximalaya.com/sound/813509800/?51=90k
ximalaya.com/sound/81350979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99/?933=JD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99/?13=XE8
ximalaya.com/sound/81350979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96/?273=GX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96/?29=bEY
ximalaya.com/sound/81350979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95/?115=xr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95/?09=Bo8
ximalaya.com/sound/81350979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94/?962=XR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94/?41=mSM
ximalaya.com/sound/81350979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90/?963=ay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90/?85=FIw
ximalaya.com/sound/81350978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89/?305=Xk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89/?73=idW
ximalaya.com/sound/81350978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85/?917=3E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85/?15=5Im
ximalaya.com/sound/81350978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83/?748=No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83/?29=ftM
ximalaya.com/sound/81350978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82/?161=bf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82/?05=I6D
ximalaya.com/sound/81350977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73/?749=O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73/?02=fjN
ximalaya.com/sound/81350977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70/?840=e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70/?40=Sjn
ximalaya.com/sound/81350976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69/?616=li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69/?73=93N
ximalaya.com/sound/81350976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67/?729=V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67/?86=w3n
ximalaya.com/sound/81350976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65/?307=2c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65/?27=Jh1
ximalaya.com/sound/81350976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64/?284=IZ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64/?06=dHb
ximalaya.com/sound/81350976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61/?059=qa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61/?52=a7B
ximalaya.com/sound/81350976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63/?338=qX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63/?79=RlP
ximalaya.com/sound/81350975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59/?133=0H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59/?35=Lzm
ximalaya.com/sound/81350975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53/?726=dx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53/?30=bPW
ximalaya.com/sound/81350974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47/?636=7o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47/?41=E5J
ximalaya.com/sound/81350974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45/?047=nb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45/?79=FWZ
ximalaya.com/sound/81350974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41/?623=nU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41/?18=PG0
ximalaya.com/sound/81350974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42/?395=8c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42/?17=5ZW
ximalaya.com/sound/81350973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37/?704=oP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37/?56=60K
ximalaya.com/sound/81350973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36/?086=lj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36/?02=A4O
ximalaya.com/sound/81350973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33/?503=i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33/?40=D4o
ximalaya.com/sound/81350972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27/?662=sJ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27/?40=AuO
ximalaya.com/sound/81350973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32/?196=An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32/?74=biv
ximalaya.com/sound/81350973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30/?417=Hx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30/?07=Lc9
ximalaya.com/sound/81350972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26/?850=yl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26/?85=s6Z
ximalaya.com/sound/81350972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21/?222=HH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21/?68=IMx
ximalaya.com/sound/81350971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11/?283=uy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11/?87=bsw
ximalaya.com/sound/81350971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18/?373=V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18/?52=F6K
ximalaya.com/sound/81350971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15/?634=5f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15/?50=MGa
ximalaya.com/sound/81350971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14/?306=CJ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14/?74=3ae
ximalaya.com/sound/81350971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10/?005=wj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10/?43=qa4
ximalaya.com/sound/81350970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09/?307=WK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09/?30=xEI
ximalaya.com/sound/81350970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07/?823=3K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07/?40=szj
ximalaya.com/sound/81350970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06/?407=k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06/?79=ImG
ximalaya.com/sound/81350970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04/?983=xy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04/?65=VYC
ximalaya.com/sound/81350970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00/?424=BL
m.ximalaya.com/sound/813509700/?40=fMj
ximalaya.com/sound/81350969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99/?627=BF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99/?16=PkQ
ximalaya.com/sound/81350969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90/?394=e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90/?60=Sjn
ximalaya.com/sound/81350968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88/?480=ki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88/?72=93N
ximalaya.com/sound/81350968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86/?371=ev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86/?42=zdx
ximalaya.com/sound/81350968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85/?738=5j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85/?32=WdN
ximalaya.com/sound/81350968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84/?830=oZ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84/?74=dHb
ximalaya.com/sound/81350968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83/?084=Ft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83/?33=gnX
ximalaya.com/sound/81350968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82/?976=IQ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82/?54=Ahl
ximalaya.com/sound/81350968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81/?062=Wn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81/?30=KRB
ximalaya.com/sound/81350967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79/?949=Nu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79/?51=1Fj
ximalaya.com/sound/81350967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78/?191=dr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78/?51=LIj
ximalaya.com/sound/81350967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70/?857=gN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70/?52=HbF
ximalaya.com/sound/81350966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69/?840=xK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69/?74=45c
ximalaya.com/sound/81350966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67/?637=kK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67/?85=1vF
ximalaya.com/sound/81350966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64/?725=3r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64/?31=Vlp
ximalaya.com/sound/81350966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61/?096=7v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61/?31=2mG
ximalaya.com/sound/81350966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60/?855=8s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60/?35=tQT
ximalaya.com/sound/81350965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56/?329=iT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56/?22=03h
ximalaya.com/sound/81350965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55/?439=2W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55/?80=0Uy
ximalaya.com/sound/81350965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54/?911=wn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54/?40=UOi
ximalaya.com/sound/81350965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53/?073=ax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53/?86=lL2
ximalaya.com/sound/81350965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51/?104=TA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51/?30=4rz
ximalaya.com/sound/81350964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45/?639=WA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45/?34=xYI
ximalaya.com/sound/81350964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46/?740=j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46/?07=4i2
ximalaya.com/sound/81350964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42/?157=QK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42/?84=eIc
ximalaya.com/sound/81350964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41/?292=7f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41/?40=Fwq
ximalaya.com/sound/81350963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37/?292=Xv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37/?13=fgD
ximalaya.com/sound/81350963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33/?965=YL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33/?88=SCg
ximalaya.com/sound/81350963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36/?296=SZ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36/?00=Jqu
ximalaya.com/sound/81350963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34/?865=pF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34/?86=6qK
ximalaya.com/sound/81350963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35/?773=QN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35/?76=nes
ximalaya.com/sound/81350963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32/?253=mz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32/?46=Qo5
ximalaya.com/sound/81350962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24/?208=zI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24/?01=wkr
ximalaya.com/sound/81350961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18/?134=ig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18/?21=70K
ximalaya.com/sound/81350961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17/?183=S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17/?85=u1l
ximalaya.com/sound/81350961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16/?171=T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16/?41=lfy
ximalaya.com/sound/81350961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15/?830=Xb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15/?41=FZC
ximalaya.com/sound/81350961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14/?357=AH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14/?02=2Zd
ximalaya.com/sound/81350961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13/?013=uB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13/?37=FtD
ximalaya.com/sound/81350961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10/?673=Dh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10/?66=Bf9
ximalaya.com/sound/81350961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12/?041=rO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12/?66=VFj
ximalaya.com/sound/81350961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11/?746=aH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11/?41=C2k
ximalaya.com/sound/81350960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08/?438=7k
m.ximalaya.com/sound/813509608/?72=Y8q
ximalaya.com/sound/81350959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97/?738=q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97/?29=Bp9
ximalaya.com/sound/81350959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96/?273=Xu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96/?97=BFt
ximalaya.com/sound/81350959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94/?541=Kv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94/?54=8ZT
ximalaya.com/sound/81350959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93/?819=x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93/?36=szj
ximalaya.com/sound/81350959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92/?315=yY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92/?61=F9T
ximalaya.com/sound/81350959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91/?234=2c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91/?80=JDX
ximalaya.com/sound/81350959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90/?181=wq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90/?17=Arl
ximalaya.com/sound/81350958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89/?515=jq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89/?88=b7B
ximalaya.com/sound/81350958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88/?302=Dk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88/?73=oRl
ximalaya.com/sound/81350958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86/?087=Dh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86/?21=e5S
ximalaya.com/sound/81350958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85/?097=XE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85/?23=fVj
ximalaya.com/sound/81350958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84/?759=er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84/?13=pG9
ximalaya.com/sound/81350958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83/?726=X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83/?19=fqj
ximalaya.com/sound/81350958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82/?309=I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82/?84=W0T
ximalaya.com/sound/81350958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81/?660=mP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81/?54=DK4
ximalaya.com/sound/81350957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79/?726=mN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79/?63=4yI
ximalaya.com/sound/81350957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78/?027=qu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78/?02=YsW
ximalaya.com/sound/81350957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77/?257=Tb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77/?69=Lsw
ximalaya.com/sound/81350957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76/?518=U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76/?10=8sM
ximalaya.com/sound/81350957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75/?168=ep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75/?18=9qD
ximalaya.com/sound/81350957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72/?714=b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72/?61=jQK
ximalaya.com/sound/81350957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71/?946=Bi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71/?18=mQh
ximalaya.com/sound/81350956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69/?730=IM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69/?63=zGK
ximalaya.com/sound/81350956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68/?058=GD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68/?30=dUi
ximalaya.com/sound/81350956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67/?756=DX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67/?28=hYF
ximalaya.com/sound/81350956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66/?546=6k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66/?32=YfP
ximalaya.com/sound/81350956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65/?887=0y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65/?91=PIc
ximalaya.com/sound/81350956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62/?971=7b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62/?19=5Z3
ximalaya.com/sound/81350956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64/?168=xE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64/?85=mtd
ximalaya.com/sound/81350956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63/?631=zj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63/?21=DgA
ximalaya.com/sound/81350956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61/?177=cs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61/?84=QXH
ximalaya.com/sound/81350956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60/?647=FZ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60/?39=kao
ximalaya.com/sound/81350955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58/?573=Z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58/?14=KBO
ximalaya.com/sound/81350955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57/?184=FQ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57/?63=H1V
ximalaya.com/sound/81350955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56/?341=0q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56/?59=Yyp
ximalaya.com/sound/81350955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55/?692=Zt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55/?83=XKS
ximalaya.com/sound/81350955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54/?095=j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54/?77=NR5
ximalaya.com/sound/81350955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53/?627=ph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53/?24=Ubo
ximalaya.com/sound/81350955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52/?828=IZ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52/?92=dHb
ximalaya.com/sound/81350955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50/?348=tg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50/?77=nX1
ximalaya.com/sound/81350954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46/?595=nu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46/?41=eBF
ximalaya.com/sound/81350955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51/?008=au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51/?77=4vf
ximalaya.com/sound/81350954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49/?317=xb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49/?52=OVF
ximalaya.com/sound/81350954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48/?439=bp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48/?44=F9T
ximalaya.com/sound/81350954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47/?074=eL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47/?74=jW7
ximalaya.com/sound/81350954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41/?520=0O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41/?63=jPJ
ximalaya.com/sound/81350954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40/?849=Nb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40/?87=2wF
ximalaya.com/sound/81350953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39/?293=SC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39/?04=g9d
ximalaya.com/sound/81350953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37/?740=sT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37/?63=A4O
ximalaya.com/sound/81350953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35/?067=6J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35/?74=Hib
ximalaya.com/sound/81350953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34/?502=MG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34/?05=bIB
ximalaya.com/sound/81350953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33/?857=ad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33/?20=HYc
ximalaya.com/sound/81350953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32/?536=Tq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32/?94=bc9
ximalaya.com/sound/81350953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30/?407=Hr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30/?53=YSm
ximalaya.com/sound/81350952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29/?406=0l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29/?73=Fmq
ximalaya.com/sound/81350952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28/?605=bL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28/?28=swa
ximalaya.com/sound/81350952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27/?594=Hf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27/?18=Pw0
ximalaya.com/sound/81350952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26/?513=Yc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26/?96=j0X
ximalaya.com/sound/81350952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25/?204=BI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25/?24=2W0
ximalaya.com/sound/81350952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24/?083=2Q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24/?08=DKY
ximalaya.com/sound/81350952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21/?332=9Z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21/?32=QAe
ximalaya.com/sound/81350951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19/?083=TA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19/?42=XoL
ximalaya.com/sound/81350951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18/?007=QU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18/?88=8OS
ximalaya.com/sound/81350951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17/?951=AO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17/?79=oiW
ximalaya.com/sound/81350951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15/?306=Ao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15/?41=cjT
ximalaya.com/sound/81350951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16/?857=8f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16/?30=jNg
ximalaya.com/sound/81350951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14/?749=Cj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14/?41=nQE
ximalaya.com/sound/81350951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12/?136=pt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12/?98=XrU
ximalaya.com/sound/81350951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11/?169=ct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11/?73=xbv
ximalaya.com/sound/81350950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09/?186=9t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09/?05=uRV
ximalaya.com/sound/81350950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08/?861=aA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08/?85=Opi
ximalaya.com/sound/81350950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07/?528=J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07/?30=1Vz
ximalaya.com/sound/81350950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06/?128=7a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06/?29=YyM
ximalaya.com/sound/81350950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04/?860=UE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04/?68=lpT
ximalaya.com/sound/81350950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03/?852=ar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03/?16=vZt
ximalaya.com/sound/81350950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02/?432=bo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02/?23=F9T
ximalaya.com/sound/81350950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01/?520=fP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01/?44=tNr
ximalaya.com/sound/81350950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00/?062=PJ
m.ximalaya.com/sound/813509500/?96=dHb
ximalaya.com/sound/81350949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99/?767=dA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99/?80=HVz
ximalaya.com/sound/81350949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97/?189=nu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97/?74=eBF
ximalaya.com/sound/81350949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96/?079=qR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96/?64=71p
ximalaya.com/sound/81350949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95/?595=A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95/?07=EfZ
ximalaya.com/sound/81350949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94/?576=D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94/?35=8Px
ximalaya.com/sound/81350949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92/?594=4e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92/?09=pft
ximalaya.com/sound/81350949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91/?325=4Y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91/?19=2W0
ximalaya.com/sound/81350948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89/?173=O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89/?52=9gk
ximalaya.com/sound/81350949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90/?611=bz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90/?82=GKx
ximalaya.com/sound/81350948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88/?708=sw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88/?17=auX
ximalaya.com/sound/81350948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87/?786=8L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87/?01=JE7
ximalaya.com/sound/81350948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84/?426=mZ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84/?41=guN
ximalaya.com/sound/81350948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83/?916=tj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83/?46=xNl
ximalaya.com/sound/81350948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81/?186=ZX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81/?80=xoY
ximalaya.com/sound/81350948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82/?791=XO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82/?68=b2w
ximalaya.com/sound/81350947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78/?073=Ho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78/?63=sWJ
ximalaya.com/sound/81350947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77/?027=ol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77/?02=C6Q
ximalaya.com/sound/81350947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76/?492=YC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76/?28=z6q
ximalaya.com/sound/81350947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75/?385=l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75/?62=6k4
ximalaya.com/sound/81350947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74/?735=pZ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74/?17=Z6A
ximalaya.com/sound/81350947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73/?156=s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73/?02=3UO
ximalaya.com/sound/81350947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71/?631=ZQ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71/?27=d4y
ximalaya.com/sound/81350947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70/?921=Jn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70/?77=noM
ximalaya.com/sound/813509468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68/?351=mA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68/?02=x4I
ximalaya.com/sound/81350946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66/?431=3e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66/?42=LFY
ximalaya.com/sound/81350946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67/?928=xr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67/?88=Ctm
ximalaya.com/sound/81350946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65/?805=KY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65/?46=ztD
ximalaya.com/sound/81350946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64/?505=El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64/?74=pwk
ximalaya.com/sound/81350946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63/?274=ki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63/?44=93N
ximalaya.com/sound/81350946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61/?059=8P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61/?74=w3n
ximalaya.com/sound/81350946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62/?950=zW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62/?21=drK
ximalaya.com/sound/81350946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60/?638=jw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60/?17=NHb
ximalaya.com/sound/813509459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59/?339=9D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59/?63=Kb8
ximalaya.com/sound/813509457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57/?411=3x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57/?54=krb
ximalaya.com/sound/813509456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56/?476=kk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56/?13=lpw
ximalaya.com/sound/813509455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55/?956=wX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55/?95=HlF
ximalaya.com/sound/813509454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54/?205=XB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54/?97=y5J
ximalaya.com/sound/813509453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53/?643=rE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53/?28=yzW
ximalaya.com/sound/813509452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52/?758=n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52/?18=yPJ
ximalaya.com/sound/81350945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51/?335=a1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51/?18=Ofj
ximalaya.com/sound/813509450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50/?629=Bc
m.ximalaya.com/sound/813509450/?73=VpT

网友D:
我认为的手机快充的底层逻辑
1:使用高效的电荷泵替代DCDC的电感降压模式解决效率和发热问题(CC阶段),同时提高输入电压(2X或4X电池电压)解决线损问题。
2:使用PD协议PPS动态调节电压,降低压差,降低充电电路热量。

核心逻辑:提高效率,热量外引

网友E:
不管怎么说,根据能量守恒,电源充电功率 *效率 = 电池充电功率。
假设电源为20V*5A=100W,效率90%,则电池充电功率就是90W。

楼主:
引用 网友C:
ximalaya.com/soun&#10 ...

WCNMLGB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管怎么说,根据能量守恒,电源充电功率 *效率 = 电池充电功率。
假设电源为20V*5A=100W,效率90%,则电池 ...

这个理解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