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在项目上边缘网关使用什么功能和品牌比较多啊

楼主(2025-03-05):
新手小白一个,想了解一下

网友A:
对于小型项目,可以考虑使用树莓派(Raspberry Pi)作为边缘网关,成本低且功能灵活

网友B:
边缘网关的扩展性也很重要,比如是否支持多种传感器和设备的接入

网友C(2025-04-04):
在边缘网关的选择上,常见的品牌有华为、思科和Juniper。

网友D:
边缘网关的选择确实很多,主要看你的项目需求。像华为、思科这些大品牌都有成熟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