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F030 芯片 SPI DMA BULK发送问题

楼主(2025-03-05):
在CW32F030芯片上用SPI DMA发送,Block模式没有问题,可以调试出来,但是因为每个字节最后一位会插入一个大约60ns的时间,这个时间会导致数据出错。看到规格书有说BULK模式,但是我将代码设置成BULK模式之后,数据传输不成功,有时能传两个字节,有时一个字节也传不了。
SPI和DMA的初始化代码如下:
void SPI_Configuration(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_TxOnly;         // 单工发送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 主机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 帧数据长度为8bit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 时钟空闲电平为低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 第一个边沿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 片选信号由SSI寄存器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 波特率为PCLK的8分频        // 64 / 4 = 8Mhz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 最高有效位 MSB 收发在前
    SPI_InitStructure.SPI_Speed = SPI_Speed_High;                         // 高速SPI
    SPI_Init(CW_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DMACmd(CW_SPI1, SPI_DMAReq_Tx, ENABLE);
    SPI_Cmd(CW_SPI1, ENABLE);
    // SPI_NSSInternalSoftwareConfig(CW_SPI1, SPI_NSSInternalSoft_Reset);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 初始化SPI DMA TX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BULK/* DMA_MODE_BLOCK */;
    DMA_InitStructure.DMA_TransferWidth = DMA_TRANSFER_WIDTH_8BIT;
    DMA_InitStructure.DMA_SrcInc = DMA_SrcAddress_Increase;
    DMA_InitStructure.DMA_DstInc = DMA_DstAddress_Fix;
    DMA_InitStructure.TrigMode = DMA_HardTrig/* DMA_SWTrig */;
    DMA_InitStructure.HardTrigSource = DMA_HardTrig_SPI1_TXBufferE/* DMA_HardTrig_GTIM1_OVERINT */;
    DMA_InitStructure.DMA_TransferCnt = SPI_TX_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SrcAddress = (uint32_t)TxBuffer1;
    DMA_InitStructure.DMA_DstAddress = (uint32_t)&CW_SPI1->DR;
    DMA_Init(CW_DMACHANNEL2, &DMA_InitStructure);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_IT_ALL);
    DMA_ITConfig(CW_DMACHANNEL2, DMA_IT_TC | DMA_IT_TE, ENABLE);            // 使能DMA_CHANNEL1中断
    DMA_Cmd(CW_DMACHANNEL2, ENABLE);
}
发送过程是一个外部中断触发,定时器,在定时器中断中使能发送的:
void GTIM1_IRQHandlerCallBack(void)
{
    if (GTIM_GetITStatus(CW_GTIM1, GTIM_IT_OV)) {
        GTIM_ClearITPendingBit(CW_GTIM1, GTIM_IT_OV);
        if (HSync > SCAN_UP_POS_START && HSync < SCAN_UP_POS_END) {
            CW_DMACHANNEL2->CSR |= DMA_CHANNEL_EN;
            // CW_DMACHANNEL2->TRIG |= DMA_SOFTTRIG_EN;
        }
    }
}

void GPIOA_IRQHandlerCallback(void)
{
    if (CW_GPIOA->ISR_f.PIN0) {     // 行同步
        GPIOA_INTFLAG_CLR(bv0);

            CW_GTIM1->CR0_f.EN  = ENABLE;
            CW_GPIOA->BRR |= GPIO_PIN_7;

                CW_DMACHANNEL2->SRCADDR = (uint32_t)(TxBuffer1);         // 重置目的地址
                CW_DMACHANNEL2->CNT = bv16 | SPI_TX_SIZE;                // 重置CNT计数
            // CW_DMACHANNEL2->CSR |= DMA_CHANNEL_EN;

    }
}
DMA打开发送完成中断和错误中断,能看到DMA发送完成了,但是SPI的MOSI上输出的波形不正确,接收端接受的数据也是错误的。
目前搞不清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DMA打开应该有监视模式可以确认一下

楼主:
是的,因为block模式会在发送一个字节之后插入一个间隙,会导致一些问题,所以想用BULK模式发送,但是BULK好像发送不了多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打开应该有监视模式可以确认一下

怎么打开监视模式,我在手册中没有找到说明呢

网友B(2025-04-14):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BULK 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C:
BULK模式配置有问题吧

网友D:
SPI的发送缓冲区空信号可能在BULK模式下不适用,导致DMA无法正确触发。

网友E:
DMA的触发源配置与SPI的BULK模式不匹配。?

网友F:
检查DMA的时钟配置,确保其频率足够高。

网友G:
SPI的波特率是否与接收端的时钟匹配?如果波特率不匹配,可能会导致数据错误。

网友H:
DMA的时钟频率是否足够高,以支持BULK模式下的高速传输?

网友I:
外部中断和定时器中断的优先级是否正确?如果中断优先级配置不当,可能会导致DMA触发不及时。

网友I:
定时器中断的触发时机是否正确?如果定时器中断触发过早或过晚,可能会导致DMA传输的数据不正确。

网友J:
初始化顺序不正确,可能会导致SPI和DMA之间的同步问题。

网友K:
DMA_InitStructure.DMA_TransferCnt = SPI_TX_SIZE 是否正确?如果传输计数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不完整。
DMA_InitStructure.DMA_SrcAddress = (uint32_t)TxBuffer1 和 DMA_InitStructure.DMA_DstAddress = (uint32_t)&CW_SPI1->DR 是否正确?如果地址配置错误,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到错误的地址。

网友L:
1、SPI的DMA传输不要使用BULK模式。
2、BLOCK模式数据传输例程请参考标准LIB\Examples\SPI,本回帖附件是两块StartKit主从机通信的工程示例,主机发从机收。
3、SPI的DMA操作对传输的时间窗口要求高,需要根据实际应用调整SPI参数以及程序流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