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在keil中仿真407,经常弹出Encountered...且关不掉

楼主(2025-03-05):
在工程中编译完成后,点击工具栏debug,经常出现这个弹窗

出现这个弹窗关不掉,必须在任务管理器中停止。有时出现一次后,频繁出现。
请教老司机。
注:工程名称全英文,存放路径全英文,注释中可能有中文。

网友A(2025-04-20):
估计是你的仿真器是盗版吧

网友B:
可能是软件不行,其实重启就好了

网友C:
一般就是断点多了,或者芯片不稳等等就这样

网友D:
建议让接线之类的稳定一些,可能就好一些

网友E:
Keil中仿真STM32F407时,出现“Encountered an improper argument”错误且无法正常关闭的问题,通常由断点残留、路径或注释中的中文问题引起

网友F:
调试结束后未清除断点,点击“停止调试”时触发错误

网友G:
工程路径或文件名中包含中文,导致Keil无法正确解析

网友H:
代码注释中包含中文且使用了//注释符,可能引发解析错误

网友I:
KeilSTM32F407的模拟支持有限,某些外设或功能无法完全仿真

网友J:
在调试前,确保清除所有断点,避免残留断点导致错误。调试结束后,及时清除所有断点,确保下次调试时环境干净

网友K:
我有碰到过,好像是系统方面的原因。

经常要重启,后来莫名其妙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