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ST能移植这个吗?

楼主(2025-03-05):
看到了一个语音唤醒的项目,七八年前的,有人移植过吗?

https://github.com/ARM-software/ML-KWS-for-MCU

网友A:
其实语音唤醒的操作的话,单独不考虑内容唤醒,其实可以用ADC的方式采集,然后唤醒

网友B: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使用一个外置的语音模块实现

网友C:
听都没听过,但是这个支持哪个芯片实现啊

网友D:
现在基本都是在线语音了,效果也不错

网友E:
其实我觉得ST的做这个没啥优势,不如乐鑫或者一些其他高端一些的芯片

网友F:
我理解是可以移植,但是至少得MP1吧,ST

网友G:
这个好像还需要CNN之类的

网友H:
不会,感觉MCU也带不动吧

网友I:
你用启英泰伦或者其他的语音芯片来搞呗

网友J:
语音唤醒比较麻烦的,我觉得,主要是对芯片的性能有关系

网友E(2025-04-18):
话说,这个项目使用 STM32F1的话能弄吗

网友F:
现在别移植了,直接用个语音模块多方便啊

网友G:
一般来说这种维护不多的,我觉得不要鼓捣

网友I:
其实可以搞个麦克风,就是采集声音然后外部中断唤醒,哈哈

网友H:
这种项目倒是没玩,不过可以看看启英泰伦这种啊,直接语音唤醒没问题的

网友J:
现在的语音唤醒和对话操作多方便啊,你直接找现成的模块呗

网友D:
这种移植是不是芯片一般得很高端才行啊

网友A:
你看看新唐的,新唐也有相关的芯片,也可以用的,配合ST来搞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