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90 SWD接口如何下载程序并防止程序读出?

楼主(2025-03-05):
情况是这样的:我现在的PCB已经做好了,只引出了【PA13/SWD】【PA14/SWCK】接口,BOOT0已经内部做了下拉。
本来已经做到了可以使用Jlink下载程序的。现在需要下载程序,并锁定芯片,避免程序被读出来。
我检索了一下方案,找到的都是用ISP下载并锁定芯片的方案,要用到Boot0,还要先拉高,后上电,下载的步骤也有点复杂。

请问一下,有没有使用Jlink下载程序,并对FLASH做加密,防止读出程序的方案?

网友A:
在烧写工具上勾选读保护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烧写工具上勾选读保护就可以了。

烧写工具是IAP的。现在Boot0没法引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烧写工具是IAP的。现在Boot0没法引出了

小华有对应的离线编程器,这个编程器上有加密功能。
用户没有权限给芯片加密,如果说有那就是把SWD功能释放变成GPIO,也就是把PA13/PA14在代码里配置成GPIO功能。勉强算是一种不十分强硬的加密代码

网友C:
离线编程器有芯片加密 文件加密

网友C:
你可以SWD复用为GPIO口

网友C:
别人真想PJ你防不住 可以磨开你芯片导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华有对应的离线编程器,这个编程器上有加密功能。
用户没有权限给芯片加密,如果说有那就是把SWD功能释 ...

谢谢。看来只能重新制作PCB,将Boot0引出来了。